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新手小白求问舵机问题

楼主(2018-04-03):
一直玩飞机,刚开始研究车,同样数据指标的标准
舵机
,车用的和飞机用的有区别么,求大神解惑,谢谢
<

网友A:
车用追求力量。飞机追求速度。侧重点不同
<

网友B:
楼上正解
<

网友C(2018-09-16):
个人理解,航模飞空中阻力小,因此要求扭矩不大,追求都是重量和速度;然而车模在地上跑,轮胎与地面接触阻力大,要求扭矩大,在扭矩与体积、速度的关系中只能放弃速度追求扭矩。说得不对恳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