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横轴垫圈重要吗?

楼主(2018-04-03):
450的杂交机子,想换横轴,顺便换垫圈,哪家的垫圈比较好点?亚拓的ok吗?

楼主:
就是那个橡胶垫圈!

网友A:
亚拓没毛病,更好的也没必要了,反正我的技术飞不出啥区别。保证两个垫圈是同一批次的货就行了,不然各种双桨震动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B:
我会告诉你都差不多吗?买飞越的就好啦,实惠。你反正都是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都差不多吗?买飞越的就好啦,实惠。你反正都是炸!

是飞越新型那个吗?

网友C:
亚拓450dfc不是胶圈是尼龙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450dfc不是胶圈是尼龙圈。

呃~那好用吗

网友C:
精度高的旋翼头就好用。做动作直接。精度不行的就不好用太硬没有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高的旋翼头就好用。做动作直接。精度不行的就不好用太硬没有缓冲

我就飞飞航线。用的是富丽头~那你推荐用什么垫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没毛病,更好的也没必要了,反正我的技术飞不出啥区别。保证两个垫圈是同一批次的货就行了,不然各种双 ...

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同一批次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飞越新型那个吗?

问问客服,能用就行,,哪有那么多什么和什么,反正都是炸。。就是LOGO让你三天两天的炸,精度也烂了。

网友:
航线用胶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都差不多吗?买飞越的就好啦,实惠。你反正都是炸!

不要买飞越的!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客服,能用就行,,哪有那么多什么和什么,反正都是炸。。就是LOGO让你三天两天的炸,精度也烂了。
...

我飞航线很少炸的,想一次换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个意见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747

我问了亚拓的客服,好像这个垫圈是钢塑的,不是橡胶的。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亚拓的客服,好像这个垫圈是钢塑的,不是橡胶的。可以吗?

买塑钢的话富丽就可以了,没必要亚拓。
买80度那种才要亚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塑钢的话富丽就可以了,没必要亚拓。
买80度那种才要亚拓

那用什么好呀,我想要橡胶的。可以减震

网友:
買亞拓的啊
外表乾淨尺寸準
還稍小一點比較好裝

网友:
亚拓垫圈不便宜啊,感觉没必要,副厂的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