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8-04-03):
银燕1806电机2280kv适合什么类型的固定翼

网友A:
看KV值,一个电机型号怎么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KV值,一个电机型号怎么回答你。

2280kv

网友:
KT板行不行

网友: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标准

网友:
200克的小飞机。。

网友:
800Cm以下,总重量在200克左右的飞机都可以。用3s只能配5、6吋桨,2s电池可配7、8吋桨。小桨效率低点,飞机快,做小一点;桨大的飞机可以稍大点。具体依机型,爱好习惯等等综合考虑,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2280kv

这个kv的电机6-7寸桨,只能背推或者尾推,要查电机的参数,能推多重的飞机。看飞机的机型和推重比,来配置飞机就可以了。

网友:
搜到此电机的参数 做参考 依推重比 获得飞机总重量 。。。。。

网友:
我用同样的电机配10A电调用两个5克舵机和一个9克舵机·3S850电池··做的飘飘机··EPP材质··很好飞

网友:
楼上的才是正解。

网友:
FT mini 系列  标配

网友:
闲的没事,我也来回答一下,20A电调6寸桨800mah电池

网友:
这问题很简单,这类高KV的小电机,适合背推和腰推,背推有三角翼、现代战机,腰推有KT现代战机、好小子等等。最佳选择,三角翼。

网友:
我曾用此电机装在一小Extra3303D KT板机上飞过,详情和视频如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450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
200~300g的小飞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