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侧飞混控设置,还有futaba有个快滚功能!

楼主(2018-04-03):
请教14sg怎样设置侧飞混控啊?还有遥控器上的快滚功能有用吗?如何设置,有朋友用过快滚功能吗?

网友:
哎,没有陀螺仪,咋知道飞行姿态?咋保持侧飞?不太可能吧

网友A:
你意思是克服飞机的脾性 在mix里面 方向和副翼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克服飞机的脾性 在mix里面 方向和副翼联动

对!

网友B:
j简单得很,设置方向》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简单得很,设置方向》副翼混控

强哥能说具体点吗,刚换futaba的控,英文看不懂,看得我一头雾水!在网上也没看到教程,也没本说明书!

网友:
我可以给你中文说明书

网友:
对于侧飞有向一侧滚转癖性的飞机,方向——》副翼混控确实能改善操作手感。

网友B:
给我qq号发电子版说明书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qq号发电子版说明书给你

436027394.是不是越小的飞机脾性越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36027394.是不是越小的飞机脾性越大啊!

没这个道理

网友C:
搞不懂英文,我也没用过快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英文,我也没用过快滚功能。

我问了很多人都说快滚没用过,还是老老实实练,不知何时才能练像9哥那样的低空直线快滚!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觉得设置好快滚后,在飞行时就可以打到快滚,这样飞机就可以快速横滚了?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简单的说,快滚功能是重新赋予升降及方向舵机另外的行程量。
就日本手来说,由于升降与方向的舵效不同,快滚时左手是画椭圆的,这个椭圆的大小全凭左手控制,要飞好快滚需要大量的练习。
为了降低难度,快滚功能来了。这个功能可以在你快滚时重新赋予舵机行程量,这样通过赋予升降及方向舵机不同的行程量。我们就可以在快滚时使左手画正圆,正圆比椭圆好画吧?难度是不是降低了?通过进一步的设置,甚至可以在快滚时画遥控器所能支持的最大正圆。(左、右、上、下都打到头),这样只要专注画圆的速度与时机,而不用管画圆的大小了,左手画最大圆就可以快滚了,是不是快滚难度进一步降低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觉得设置好快滚后,在飞行时就可以打到快滚,这样飞机就可以快速横滚了?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觉得设置好快滚后,在飞行时就可以打到快滚,这样飞机就可以快速横滚了?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

您是我遇到的对快滚功能解释的最细致的!非常感谢!我把您的回复截图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