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700dfc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03):
请各位模友不吝赐教。kds700大桨抖动。折腾了好久都没弄好。这机子不是炸了才抖的,没炸过。

网友:
怎么个抖动法,多钱转速,用的什么电装,机械上安装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把两个桨对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桨对换一下

有空试下

网友:
横州 主轴

网友:
横轴主轴没弯的话,检查下大桨夹推力轴承有没有装对,装对的话横轴螺丝拧的再紧也是顺滑的

网友B:
是起飞的时候震动吗?如果是就把大桨配平,十字盘调平,双桨调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起飞的时候震动吗?如果是就把大桨配平,十字盘调平,双桨调0度

谢谢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