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改无刷.

楼主(2018-04-03):
手上的HCP80已经服役好多年,飞着挺好的,安全方便。它使我步入了直机行列,使我学会悬停,圆周和倒飞。别人都说它很贼,动力弱,可我感觉还好(也许是我太菜了)。飞的久了也想改无刷感受一下,这不前几天找到这种无刷,于是就那个了。其实很好改,有一点要说明一下,都说这个电调信号要接电机正,我的正负都试了,不转。后来把线接到MOS管G级,完美起飞。不像网上说的通电后要先推油门,电机响了把油门拉到底再退才可以启动。这个是自检完之后,直接推油门,电机就启动,只是启动点有点高,要1/4油门(估计要改油门曲线,可是我有两台80要是改了就不好换着飞了,只能慢慢适应)。动力感觉比8050强,没有想象中强悍。

白色电源正,黑色负,黄色接MOS管G级

白色电源正,黑色负,黄色接MOS管G级

网友:
这是什么无刷?

楼主:
传说中的BLH3325

网友A:
请问你用的电调是啥牌的,有链接吗

网友:
没看到电调板,上个板子特写?电调电机哪里弄得?

网友:
拍个电调接G点的大图

网友B:
同款电机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款电机路过

我也有黑妹,也有该电机,但电调取不到电,求教学,求详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黑妹,也有该电机,但电调取不到电,求教学,求详图

你是电调取不到信号吧,仔细看我图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电调是啥牌的,有链接吗

电调和电机是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和电机是套装。

谢谢,我没买套装

网友:
这电机不是都绝迹了么

网友:
是不是这种

网友C:
我就想问,拔齿好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拔齿好拔么

用拔齿器,

网友D(2018-05-07):
大神们能帮我找找哈博森的小直机改无刷MOS的脚,电调到那取信号如下图

谢谢。

网友:
两台飞机需要不同油门曲线可以控上建两个模型,飞的时候选对应的飞

网友:
这种电机真的绝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能帮我找找哈博森的小直机改无刷MOS的脚,电调到那取信号如下图

谢谢。

你直接取电机红色线  试试   还要搞电调 搞不来  直接买架  无刷 或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取电机红色线  试试   还要搞电调 搞不来  直接买架  无刷 或是二手的

感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