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BGC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03):
去年买的云台控制板,搭配DYS云台,电机是24n22p。买来就一直闲扔着,直到最近才装起来准备玩玩。但调试的时候就出了这种郁闷的问题。
按照网上的调试视频教程,调到这一步电机动了几下,然后就显示有错误:

上wiki查,说有可能是电机接错,检查了下果然俯仰和旋转接反了,然后改回正确接线,再进行调试,就卡在这一步不动了:

电池是插好的,但却检测不到电池。云台也再没有任何动作(之前调试的时候虽然错误但云台还是能动两下的)
然后点击display,左下方显示电池电压为12.10V,但旁边却变红了,提示电池电压低。正常来说这个电压是不可能判断为低电压的,监测不到电池应该与这有关,但重新调节了无数次都还是这样,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敬请高手指点。

楼主:
真冷清,没人来了吗?

网友A(2018-05-31):
你的电池电压保护是怎么设置的?
可以试试恢复默认值,刷新版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电压保护是怎么设置的?
可以试试恢复默认值,刷新版固件试试

电机级数在默认设置下就没问题了!现已调好!再出现此问题就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