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位置

楼主(2018-04-04):
请教一下飞翼的米格21重心在哪个位置?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机翼1/3处左右,不过飞翼的重心挺难调的,跟电池位置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机翼1/3处左右,不过飞翼的重心挺难调的,跟电池位置有很大关系。

没飞过这个机型,重心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过这个机型,重心不好找啊

可否拍张图上来,好分析。

网友:
这种成品机,厂家应该有标示吧

网友:
按照厂家的来,稍微头重一点,这个飞机,大迎角特别漂亮。

网友B:
厂家标重心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标重心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FW说明书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