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老外的ULRS433数传一体,焊接测试完成!

楼主(2018-04-04):
近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老外的ULRS数传,电路电原部分重新优化了一下,支持2~6S电压输入 电源纹波系数降至最低!不会造成对同路供电设备的干扰!
此数传一体板 接收和发射硬件电路相同,由上位机软件来设置决定发射和接收!
收发都采用了相同模块RFM23BP 433M  1W
地面大概测试了几次 2km内信号基本全部覆盖!

新板增加了对RFM22 100mW模块的支持!

网友A:
有卖套材吗?

网友B:
供电哪里需要这么大,就不能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哪里需要这么大,就不能做小点

宽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套材吗?

有空板,淘宝

楼主:
数传和APM连接测试

网友:
我说的不需要这么大电流,所以供电部分可以小很多的

网友:
又是一个神作

网友:
楼主这两个套件一共得需要多少钱?

网友C:
这里以遇到火腿 BH4QL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以遇到火腿 BH4QLF

网友:
距离还是短,要是到6,7公里就好了。

网友(2018-08-29):
ulrs跳频能力行吗 ?

网友:
没有改版的吗

网友(2018-11-27):
空板还有吗? 给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