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Fcc是否开起的最直接有效方法。

楼主(2018-04-04):
使用方法:取同一款版本的app,即v4.1.22 fcc及官网v4.1.22,在app里设置为视频图传,取手动定议,带宽10MHZ,频率4216.0~4226.0MHZ,然后用KC901H测量飞行器上天线的最大波幅值作对比。以下是测量图片。

v4.1.22 fcc

官网V4.1.22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请楼主解释一下图上的各种参数

网友A:
是不是用了我的ap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我的app啊?

正是。证实看看是否有功率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证实看看是否有功率提升。

那是有没有提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有没有提升啊

测试图上已经明确显示有提升,但是,不是很明显。

网友:
应该看 -dbm

网友:
pojie版DJIGO4  拍出来的 视频不清晰 怎么解决?

网友(2018-06-21):
能不能教一下啊大佬

网友:
请问能不能把pojiefcc版的dji go 4发一份给我,原贴的百度网盘已失效,原贴作者也好久没有回复我,不得已才联系您的,我的邮箱是759196287@qq.com,先谢谢了

网友:
太专业看不懂

网友(2018-11-16):
在室内隔几堵墙,FCC和CE能看出来区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