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8-04-04):
X3,好盈铂金50A,今天飞了几个起落后突然空中停转,降落到草丛里,零损伤。换了块
电池
,发现只要转速达到一定值就停转,转速降下来后又自动开始加速旋转,达到一定转速后又停转。请问是什么原因啊?电调坏了?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电调返厂后就好了,后来也出现过空中停转,就把那个电调扔了,从新买新的电调,大概飞了几百个起落吧,又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换个60A v4看看

网友B:
那就要检查你的飞机补线了,电调信号线布置的不好就可能这样,我以前450刚刚换上好盈50a也这样,有时候突然就自己断油门。我都准备退货了,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重新装了下,就再也没有这样了,楼主可以试试,信号线避免紧贴侧板,加蛇皮网保护

网友C:
电调过流自保

网友D:
过流 过热保护

网友E:
八成电调,坏了,我两个电调都这样60V4 50AV3都一德性

网友F:
妥妥的电调 看看是不是那个的东西虚焊了 可以看看我帖子 最好不要飞了

网友G:
检查油门信号线,我也碰到过,后来发些电调线跟电机外壳磨到了,间歇性短路。还好发现了。

楼主:
刚才把大小桨都取了,又没有问题,难道真是过流自保?那是什么导致它过流自保呢?

网友H:
插头重新焊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