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罗盘报错

楼主(2018-04-04):
乐迪minipix,arducopter355固件,在室内校准过结果出现这个报错,后来在室外校准,一样出这个错。时有时无的,飞是正常飞了,但报错原因是啥呢?

网友:
你换和杂牌的就好了,我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一直没搞定

网友:
换一个罗盘

网友:
电磁干扰!可能是罗盘和罗盘不一致,也可能是罗盘指向与加速度计指向不一致!请关闭加速度计预热功能或消除电磁干扰!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网友(2020-09-04):
你看你罗盘周围是否有金属零件,有些金属零件未消磁就会有这个问题,我之前用的GPS天线支撑杆是铁的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换成碳的和铝的都没问题了,你那个敢飞你运气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