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虚标电池容量吗

楼主(2018-04-04):
某知名航模淘宝商家买的8s40ah铁锂电池,今天晚上充电偶然发现开始充电的时候pl8显示容量剩余26%,充满到3.65后pl8显示充进去16ah电量这差的有点远吧,是pl8计算不准还是商家坑人,魔友们分析一下,电池买了就外场充电用了不到5次,还有pl8显示内阻有6个0.5毫欧,2个2.5毫欧,这是正常水准吗?

网友:
用一段看看再说

网友A:
充满后。统计一下能冲多少电量。这样就不是有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后。统计一下能冲多少电量。这样就不是有答案了吗。

pl8统计充进去16ah,开始充的时候剩余26%,不知道pl8统计的准不准,如果准的话容量差的有点远

网友:
电包充满后,统计冲电池一共多少容量。这样最直接。

网友B:
pl8显示磷酸铁锂电池容量百分比不准。

网友:
很明显,充电器不准

网友C:
pl8没用过,20a锂铁电包,从2.0充到3.65,308显示差不多20ah

网友:
卧槽,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早知道我要先搞308,再搞电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8没用过,20a锂铁电包,从2.0充到3.65,308显示差不多20ah

308测容量准吗?

网友:
一般玩家够准了

网友D:
充电器测不准铁锂电的百分几的,放电到2.8,再充满,就可以知道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测不准铁锂电的百分几的,放电到2.8,再充满,就可以知道容量了。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显示磷酸铁锂电池容量百分比不准。

感谢,下次放电到2v,看看充满能进去多少电

网友:
我的4S25AH电包,从2.5(308截止输入电压),充到3.6V, 能充26.7左右电量,实际能放出22.6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下次放电到2v,看看充满能进去多少电

2就太低了,其实铁锂低于3已经放掉绝大部分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