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X069 小直机怎么调?

楼主(2018-04-04):
问题是推杆前进没用,拉杆后退可以,
怎么调?

网友:
脱控有偏飞吗?

网友:
前推时拉杆上推还是下拉?是哪个方向就往个方向调拉杆就好

网友A:
一般这机可以脱控几秒到十几秒不偏飛

网友:
锤子机的通病,看下脱控能不能平飞,调节微调到平飞,还有看下有没有风影响,锤子怕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机可以脱控几秒到十几秒不偏飛

有偏飞,向右偏,应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偏飞,向右偏,应该怎么调?

那就往左打,拉杆往哪你就往哪调一两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