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来航拍水里的船稳不稳?

楼主(2018-04-05):
御用来航拍水里的船稳不稳?还是说pro更好

网友A:
反正捞起来又可换“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捞起来又可换“新机”

yesh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稳稳

担心掉下去

网友C:
快试飞吧,马上就能体验大奸售坑免费换二手机计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试飞吧,马上就能体验大奸售坑免费换二手机计划了

网友D:
水面飞要关闭下视 and 练好技术

网友E(2018-08-23):
引用 网友D:
水面飞要关闭下视 and 练好技术

新人求教为啥要关掉下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面飞要关闭下视 and 练好技术

为什么要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人求教为啥要关掉下视?

因为水的波纹在下视传感器里容易造成误判断,还有超声波测高也会有干扰。低飞容易造成定高定位不准,搞不好会掉水里。

网友(2019-02-15):
1、如果在船上或桥上起飞注意指南针异常;
2、关下视;
3、尽量保持在可视范围飞;
4、注意船速,不能贪飞;
5、降落在船上时尽可能找宽敞的地点;
6、NoZuoNodie.

网友:
不要飞太低,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