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植保机已经成型。。。。。。不喜误喷

楼主(2018-04-05):
植保机目前配置:800元收了6个蓝蜻蜓10公斤拉力电机,用了4个。600元收了4个好盈高压80a电调。200元收了5支30寸桨。飞控考虑中,用naza  lite 简单玩玩,不知道可以不。遥控天九。机架淘宝买了25 mm 方铝管和连接件自己组装。外皮4d贴纸。机架很结实。

其它diy 请点击连接,不喜误喷。。。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446

网友A:
哈哈哈  虽然不高端,但也挺合规合矩,注意完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虽然不高端,但也挺合规合矩,注意完全啊

恩,安全第一

网友B:
植保还是做个六轴吧,比较稳妥

网友C:
最主要还是飞控!nazalite说实话非常危险 不管测试还是干什么为别人着想把

网友:
nazalite 建议不要用 安全重要 naav2 或者pix 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植保还是做个六轴吧,比较稳妥

资金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还是飞控!nazalite说实话非常危险 不管测试还是干什么为别人着想把

谢谢建议

网友E:
飞得起来 还是飞得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得起来 还是飞得稳

还没上飞控

网友:
安全第一吧,植保机不同于其他航拍器,重量太大,注意安全...0.0...

网友:
低空飞行  注意安全

网友F:
试飞视频有没有,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飞视频有没有,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的

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视频

还没试飞,后期更新

网友(2018-06-20):
同款水桶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