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v2

楼主(2018-04-05):
之前挺好的,摔过之后油门就青蛙跳的感觉是为什么?

网友A:
你重新校准一下imu 高级校准 应该就好了 我的也是 还有校准了不好你看一下接线是不是摔松了 也可以恢复出厂 在重新校准

网友B:
重新校准,不行就寄回去维护

网友C:
同意楼上 不行就寄回去修

网友D:
直接寄回去修,因为我之前有个都修几次了

网友E:
新人报道,学习中...0.0...

网友F(2019-02-10):
要入坑了,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