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关于涡喷主油箱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8-04-05):
这两种主油箱安装方式:一种躺着,一种站着,请问那种方式最好?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站着最好。因为躺着的话如果俯冲油箱很容易吸不到油,而站着就没有这个弊端。所以请教下。

网友:
有重锤应该都可以吧   躺着所需高度小

网友:
窝喷油箱不有加压泵吗

网友A:
俯冲时液体是有惯性的。拿瓶矿泉水甩一下模拟俯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冲时液体是有惯性的。拿瓶矿泉水甩一下模拟俯冲。。。

这不成立吧,这个速度能让液体向后移动吗????我怎么感觉不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成立吧,这个速度能让液体向后移动吗????我怎么感觉不应该

坛子里有人发过视频,是关于油箱在各种飞行姿态下的状态。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俯冲时液体是有惯性的。拿瓶矿泉水甩一下模拟俯冲。。。

俯冲的加速度比较大的时候应该才可以

网友:
立着的话 倒飞就真的吸不到油了

网友B:
高中物理没有学好,俯冲的时候分三种,第一种完全自由落体,不带动力,液体处于失重状态,可以处于任意位置,但考虑到之前的加速状态,一般油都在后年。第二种,加速俯冲,由于有加速度,液体完全被甩在后面,吸油一点问题没有。第三种,减速俯冲,油会被顶到前面,可能吸不到。考虑到你的涡喷没有反推功能,根本没有减速俯冲的可能,最多自由俯冲的时候有点空气阻力,也算轻微的减速俯冲。所以,你在俯冲的时候,只要稍微带点油门,根本不会吸不到油!哈哈哈,谁叫我是物理学院毕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物理没有学好,俯冲的时候分三种,第一种完全自由落体,不带动力,液体处于失重状态,可以处于任意位置 ...

多谢,可是听说论坛里有做过这个实验,实验的结果是油不会向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可是听说论坛里有做过这个实验,实验的结果是油不会向后。

要看他是怎么做的,不然要推翻牛顿定理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