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02S改2S

楼主(2018-04-05):
手里有个好盈12AE的电调,下雨没事,改个2S,搞好了通电转着还行,华D10控,油门到12启动,还没上机测试,不知道这个电调用着合不合适,电调需不需要刷一下,请有经验的魔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进角和缓启动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和缓启动要设置一下

没搞过啊,能否指点一二或者发个教程链接,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搞过啊,能否指点一二或者发个教程链接,十分感谢

好盈说明书找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说明书找来看看就知道了

好嘞,谢谢啦

网友B:
最好刷一下,如果对体验要不不大的话,可以不刷。不过必须柔和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刷一下,如果对体验要不不大的话,可以不刷。不过必须柔和启动。

也想刷来着,不过没搞过,实在没经验,不知道你这里有什么好链接可以介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刷来着,不过没搞过,实在没经验,不知道你这里有什么好链接可以介绍下。

刷的话,论坛有帖子,搜blheli就行。

楼主:
改得头都晕了

楼主:
各位魔友,有谁知道什么头罩比较合适这玩意,谢谢!

楼主:
基本找不到合适的电池,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魔友,有谁知道什么头罩比较合适这玩意,谢谢!

原厂的头罩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头罩不能用吗

不太合适了,空间太小,还要改孔,有点麻烦。想找一下更为合适的头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合适了,空间太小,还要改孔,有点麻烦。想找一下更为合适的头罩。

何必要改孔这种操作,剪掉头罩底下固定的一些,用螺丝拧进原本固定头罩那个杆孔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要改孔这种操作,剪掉头罩底下固定的一些,用螺丝拧进原本固定头罩那个杆孔不就行了

有道理,我看看先

楼主:
2S用的好盈12AE电调,电机原厂0.33漆包线绕9圈Y接,电机转着有点热,是不是电调不合适,有经验的魔友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电调,谢谢!

网友:
看看舊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8779
很多人有V120的文可以參考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好盈说明书找来看看就知道了

请问进角和缓启动设置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