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旋翼头缺一条相位臂还能继续飞吗?

楼主(2018-04-05):
450FBL头子的相位臂螺丝断在中联里面了,飞了几个电,似乎一条相位臂也能飞,但这样安全吗?

网友A:
可以 没问题

网友B:
单相位臂是可以飞,只是设计强度问题,不安全

网友C:
暴力还是算了,有风险

网友D:
少一个臂,离心力大吗

网友E:
参考三桨

网友F:
动平衡估计会出问题

网友G:
完全没有问题,并且在尽量接近主轴中心的重量变化,对动平衡的影响很小!

网友H:
动平衡变化感觉不到,我还在中联下端加过卡子动平衡都没问题,因为怕中联下端分叉。

网友I:
没问题……我飞过一段时间
到此一游

网友J:
真機幾乎都只有一邊而已

网友K:
单臂设计一般都是类似双推的活页,这样能飞只是不太安全

楼主:
目前也飞了10个起落了 悬停航线, 能飞, 只是有些担心连接螺丝会突然断掉
另一个相位臂的螺丝就断在里面了, 看样子还是有一定的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