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的防水和润滑问题

楼主(2018-04-05):
船差不多完工了   今天下水试试防水   发现电机转的时候往外甩油   我用的是汽车的那种膏状的润滑油

网友:
甩甩就不甩了

网友:
甩出来是必然的,软轴那个纹路转起来就是往船尾排的!勤加就好,不用加太多。

网友:
甩着甩着就习惯了

网友:
油太稀,加车模差速上的润滑脂

网友:
甩油没办法···可以只在出轴位置加上黄油···我的接解决办法是在联轴器位置用一节PVC管罩上···即使甩出来也只清理PVC管内就可以了·····珍珠棉重不说还吸水··而且不容易干··建议换掉··换成泡沫··既然填充了就把旁边也填上啊···

网友:
油一运转就稀了,不知道可以加点高标号的硅油不,毕竟是可以当人体润滑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