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X首炸,损失很小,原因很蹊跷

楼主(2018-04-05):
今天550X首炸,因为是土地,而且切了熄火,所以只损失了一个起落架,大机浮力大,救机也容易些。
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分析炸机原因,避免重蹈覆辙
先说现象,正在倒飞,突然尾舵失灵开始自选,拉高,切熄火,翻正,熄火降落,震坏个起落架。(炸机前一个起落已经感觉斜盘舵机速度慢了,或者是力量不足了,同样的手法钟摆开始会掉高度了。)
落地检查尾舵机,不会动了,检查有没有损失其他东西的时间,尾舵机又好了。电池电压3.8多,电池供电应该没问题。
电调用的好盈120A v4,尾舵机DEKO 7295、7125,陀螺仪MB,电调BEC电压设置的是8V,MB尾舵机频率设置的是560HZ
之前用亚拓615、655舵机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斜盘舵机速度跟不上或者力量不足的感觉。

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调供电的问题

网友B:
尾舵机频率调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调供电的问题

电池落地还有3.8多,供电应该没问题吧,而且是新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频率调小即可

尾舵机说明上写的是这个频率,难道需要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落地还有3.8多,供电应该没问题吧,而且是新电池啊

不是电池 ,看看插头有没有虚焊接啥的,感觉会是电调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频率调小即可

之前飞的还好好的,后几个起落斜盘舵机就开始很不上了,感觉不是速度慢了就是力量不够了,之前做钟摆从来不掉高度,现在同样的手法都开始掉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 ,看看插头有没有虚焊接啥的,感觉会是电调方面的问题

虚焊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 ,看看插头有没有虚焊接啥的,感觉会是电调方面的问题

刚装机的时候没问题,用的是615斜盘舵机,后来天凉了点,再飞舵机就跟不上了,以为是舵机的事,换了DEKO的7295,开始的时候好好的,今天有出同样的问题了,今天也是天有点凉,不过15度左右的温度不应该会影响到电池吧

网友C:
两套舵机都同样,不是电调就是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说明上写的是这个频率,难道需要小一点?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套舵机都同样,不是电调就是电机了

新电调也会有问题?这次之前从来没炸过啊

网友D:
检查尾舵机舵机线吧,可能舵机线接触不良导致失灵。调机后又通了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舵机舵机线吧,可能舵机线接触不良导致失灵。调机后又通了就又好了

舵机线下来就检查了,好好的,我现在感觉不是电调的事就是气温的事

网友E:
电调供电不足啊,像你这种舵机,用电大户,电调输出一直超负荷的,刚开始电调没问题,时间长了,输出就减弱了,斜盘舵机有三个,感觉不出,尾巴受力很大,有点供电不足,马上就有反馈了

网友F:
应该像是bec长时间大电流供电不足,降压,降流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供电不足啊,像你这种舵机,用电大户,电调输出一直超负荷的,刚开始电调没问题,时间长了,输出就减弱 ...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像是bec长时间大电流供电不足,降压,降流的意思

那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直流降压模块啊,才几块钱,算好功率再买

网友:
外置bec试试

网友G:
直接 用2s电池给舵机供电吧  deko舵机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降压模块啊,才几块钱,算好功率再买

这个东西没接触过,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没接触过,怎么弄啊

那就花钱买更好的电调,也能解决问题,电调要求bec输出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 用2s电池给舵机供电吧  deko舵机电流大

直接2s供电可以吗

网友H:
技术好的,自旋了还能救回来。原因要好好查一下。尾舵这块。电调BEC应该没有问题,要不不可能让你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好的,自旋了还能救回来。原因要好好查一下。尾舵这块。电调BEC应该没有问题,要不不可能让你翻过来。
...

准备用2S直供试一试,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还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用专用线,
一看自旋了,赶紧拉高切熄火,切熄火基本上就不自旋了,然后翻正,可惜翻正后没升力了,所以震坏个起落架,还好是土地,没损失别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接2s供电可以吗

可以的 都是高压舵机  就看接收机支不支持高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 用2s电池给舵机供电吧  deko舵机电流大

2s直接供电,怎么接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 都是高压舵机  就看接收机支不支持高压了

7008能支持到8.4V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2s直接供电,怎么接线啊

电池直接插到mb的空闲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8能支持到8.4V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过之前是支持7.4v的  你可以发帖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直接插到mb的空闲通道

刚搜索了好多帖子,好盈公司好像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并一个电容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I:
舵机电压调这么高,大螺距下,瞬间BEC电流可能超过40A了
BEC电路的功率管设计时应该是200W以内的,按电压8V算,理论25A不到,陀螺仪和接受给5A,剩下20A不到,分到每个舵机的电流也就5A,这就是斜盘动作缓慢的原因.
最后在持续3D动作后电池总容量下降后,电调优先保持动力供给的功率外,BEC的功率大幅度削减,但BEC的持续恒定功率没变,导致电调BEC输出过流保护电路动作,慢慢减小BEC的供电电流,这时尾舵机侍服频率大于斜盘舵机,需要的持续脉冲电流峰值下降,导致尾舵机先斜盘舵机一步电机停车,尾巴失控.

官方给出的在BEC输出并大容量旁路电解电容的方法只能暂缓BEC的时间单位内的放电量,可以提高一部分输出电流,但BEC本身设计功率管的极限不可改变(大功率管子是要钱的,PCB敷铜厚度,效率转换,元器件散热很多方面都要考虑), 在并旁路电容的条件下,如果负载功率继续增加,电容的放电曲线会直线下降,可怕的事情还会发生. 说白了就是电调功率设计缺陷, 如果今后还要做更加猛烈的动作, 大电容也无能为力.

再差的电池都会比电容要好, 两个办法: 要么换2S直驱, 要么换200A的电调.
有个问题还需注意下: 2S直驱,电压最高8.4V,  那BEC的输出也统一成8.4V一致,接线并入BEC端也行,陀螺空闲正负极也行,哪种简单安全哪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机电压调这么高,大螺距下,瞬间BEC电流可能超过40A了
BEC电路的功率管设计时应该是200W以内的,按电压8V算 ...

120A V4这个电调的BEC最高只能到8V,设置不到8.4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流降压模块啊,才几块钱,算好功率再买

有什么推荐的吗?我买过好几种,纹波太大,在示波器上不堪入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搜索了好多帖子,好盈公司好像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并一个电容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行

你可以试试

网友J:
我建议如果有机会,可以地面先用示波器测试,如果压降实在太大,考虑2s直驱吧。
也可能很大原因是这个频率问题,虽说我没玩过mb,但频率不对真的损舵机的。
还有就是电调供电是否为两个线一起供电?电流太大还是两根线一起供电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建议如果有机会,可以地面先用示波器测试,如果压降实在太大,考虑2s直驱吧。
也可能很大原因是这个频率 ...

说明书上就是560赫兹,还有电调的数据线和BEC供电线都插着呢,

网友:
頻率不對舵機會非常燙
3分鐘下來手貼上去撐不到5秒的那種溫度

网友:
同意楼上电调BEC供电不足的观点。电调自带BEC我只在小于500的飞机上用,最大用到亚拓470,550、700、760全是独立供电,但是我又不想再接一块BEC电池,所以使用高压BEC,直接和动力电源插头并联。自己TB搜吧,我用的韩国大力士高压BEC,最大支持到14S,妥妥的。

网友K:
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接收机

网友:
两套舵机一个问题那应该是BEC供电不足,你下来看电压3.8V那没用,是电调内部BEC负载过大造成供电不足。亚拓550X原装好盈代工电调,比好盈自家120A的稳定不少。我做钟摆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反正好盈自家的V4电调BEC问题不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120A V4这个电调的BEC最高只能到8V,设置不到8.4

8V就8V吧,不要超过8.4V电池的安全回路电压就行了,大不了电池的寿命缩短一点点(你会发现你的2S直驱电池掉不到7.8V以下的,其实这样未必对电池好)
关于外挂DC-DC的建议最好不用,因为模块和电路节点多了有时反而会带来故障和隐患, 毕竟这么大的设备安全问题要放在第一位.再者DC-DC模块大部分成品的输出电流是有限的,甚至有些还不如电调的BEC供电所提供的功率, 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大功率的DC-DC价格高不说,而且体积和重量也大, 不建议加载在飞机上.
最后一点建议: 2S直驱电池经常循环一下(完全充放电一次),别让大部分锂离子长时间睡眠了

网友:
尘土 可以使尾推和尾轴产生异常大阻力甚至抱死。也有可能  尾舵质量不行,建议排除法更换掉

网友:
我还打算100av3用用算了。。。。deko3300。。。。

网友L:
引用 网友I:
8V就8V吧,不要超过8.4V电池的安全回路电压就行了,大不了电池的寿命缩短一点点(你会发现你的2S直驱电池掉 ...

2S电池电压大于BEC没关系的么?我把电调线的黑线挑出来了,只插红线和白线,然后再用的2S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L:
2S电池电压大于BEC没关系的么?我把电调线的黑线挑出来了,只插红线和白线,然后再用的2S电池

你挑黑线干嘛
黑线是共地端,挑了不接,电调信号参考地没有,信号无法到达电调的.
2S电池独立供电,理论4.2V*2=8.4V
电调BEC设置8-8.4V,理论上可以通过, 因为BEC有三根线: 分别为脉冲信号, 电源正, 共地.
独立电池供电即给电调信号又给舵机
独立电池电源输入端可接接收机也可接陀螺仪,因为陀螺仪和接收机都是共地接法, 接收机能承受的供电电压,陀螺仪也应该能承受,接收机内部和陀螺仪内部都有三端稳压芯片的,3.3V和5V都有,大可不必担心烧坏陀螺仪和接收机, 供电保证了正常工作就没问题.
现在关键点就在信号的输出和输入检测上, 电调BEC能接收到的转速信号为一个时序方波信号,这个信号的是通过接收机接收到的遥控信号通过接收机序列化后的SBUS串行协议数据帧, 然后通过SBUS总线到到达陀螺仪,陀螺仪接收到SBUS协议帧后解析出来把给电调的油门数据采用脉冲方波的形式传送到油门BEC通道, 这个方波的幅度必须要和电调BEC端的脉冲信号端匹配才行,这样电调就能接收到正确的油门信号而给三相输出端给出相应的输出. 关键点就在这, 有些电调说明书里可能有这些参数. 不过大可放心这两个收发之间应该是匹配的,不然陀螺仪和电调的兼容性不可能做到现在这么成熟. 有兴趣的话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相应的信号.

但最后关键一点, 电调BEC端的黑线不能挑出来, 可以把BEC端的正极挑出来,没有正极相当于BEC没有BEC供电了,只能做ESC信号线用.供电用2S直驱电池完全取代BEC供电. 这个供电分别给 4个舵机, 陀螺仪, 接收机等设备供电. 动力电就单独由动力电池供电. 这样电调的BEC端供电没有任何负载,电调就可全功率供给电机了. 舵机的最大电流完全取决于2S直驱电池的放电C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你挑黑线干嘛
黑线是共地端,挑了不接,电调信号参考地没有,信号无法到达电调的.
2S电池独立供电,理论4.2 ...

一般耦合的信号传递系统都是采用共地,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希望能请教一下。
您分析的需要共地,其实对陀螺/接收/舵机端的工作其实无影响(这几个机器的正负极都在一起),关键就是电调bec,因为要通过脉宽调制波形把油门传给电调,如果不共地那么电调端和2s端就没有一个高低电平的统一标准,比如陀螺(或接收机)按自己的高低电平标准发一个脉宽调制波形给电调,但电调判断这个波形时是按自己的电平标准,如果不统一,就有可能判断出错所以要共地。
但共正极会不会也会实现一样的效果呢?他只拔黑线,正极是连在一起的,两个系统的高电平都是一样的,那么只要陀螺/接收端和电调区分高低电平的标准是一样的(比如低于高电平3.3v就算低电平),那应该也没问题啊。
没系统地学习电路知识,有点疑惑,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挑黑线干嘛
黑线是共地端,挑了不接,电调信号参考地没有,信号无法到达电调的.
2S电池独立供电,理论4.2 ...

挑的红线,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耦合的信号传递系统都是采用共地,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希望能请教一下。
您分析的需要共地,其实对 ...

电信号传输的系统中都有会个明显的特点,不管是模拟量也好,还是离散数字量也好,都得有个参考标准,这个标准用来科学的量化出电量的定量分析.比如与电压相关的大小值, 平均值, 峰值, 过充过盈等; 与时间相关的脉宽, 周期,频率, 上升沿,下降沿等. 这些数据的量化最基本的调制和采集方式就是共地, 如果没有共地我们就无法去衡量这个标准,就好比尺子没有参考刻度线一样, 共地的做法可以把信号收到外界干扰做到最小,又可统一0电位的参考标准,所以这种方式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我们所见到的现实当中的235,485,I2C,SPI,CAN,还有达拉斯的单总线结构中,USB的差分线路中都有唯一的共地GND,这一点足以证明共地的标准性.
现在分析你说的不共地,共正极的方法.
共正线一但连接,姑且不谈负载接入的问题.没有这个参考地, 陀螺仪和电调信号接收端就无法形成回路,电调信号接收端的信号为一条直线或者是杂波. 当然如果电调端的采集电路设计成参考公共正并且为负逻辑的话,那样采集到的信号将与原信号反向,这个反向的信号还得需要电路再次翻转后才能还原出原始信号,你觉得这样的电路设计麻烦不麻烦呢,而且这样信号反复经过处理后会发生失真衰减和畸变,设计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工作可靠性也会降低,所以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意义.
单从理论上来说,共正的做法可以的, 但是现实当中共地的做法更安全可靠.
还有个问题就是陀螺仪和电调的信号匹配, 到底多少值为判定0和1的一个标准,我想这个标准电调和陀螺仪的设计方肯定做好的充分的冗余量,个人推测应该是一个标准TTL电平,但是采集端肯定做了些保护,甚至收发端都做好的一定的阻容匹配.这一点我们大可放心,毕竟产品都做的很成熟了.不过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示波器看看,一点个人观点,不够全面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MB频率要设置2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