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特Q6小问题,懂的解答下,谢谢

楼主(2018-04-05):
      今天刚到手的Q6充电器,其他功能都挺好,就是充电时发现了个怪现象,就是不管用多大的电流充电,充电器风扇都是全速运转的,很大声,充电器显示温度30多度而已,不是说超过60度风扇才会自动启动的吗?还是我的设置不对?想咨询下大家,懂的进来指教一下吧,多多感谢。
如果是充电器本身问题,我就找卖家去。
图片是充4S电池,用0.2A充电,温度31度,风扇狂转。

楼主:
新的充电器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我估计还是我设置有问题,不懂怎么弄而已

网友A:
不接要充的电池,只给充电器接电,正常的会自检,风扇会转,也有进度条,进度条走完后回进入开机等待装态,风扇会停下来。
这时你再接入要充的电池,开始充电,应该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要充的电池,只给充电器接电,正常的会自检,风扇会转,也有进度条,进度条走完后回进入开机等待装态, ...

试过了,开机自检没接电池,风扇转一下,然后停止,自检通过。但是只要一点开始充电,风扇就狂转了。

而且现在发现个新情况,充3S电池就风扇就不会转,一直很安静的充满,难不成是我的4S有毒

网友B:
我用3s充电,温度上升后自动转

网友C:
0.2A充电 你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A充电 你是真的。。。。。。。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用0.2A是为了验证是不是电流太大才导致风扇转的,并不是真正的用这个电流充电,看来是我没说清楚
正常充电我才不用0.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s充电,温度上升后自动转

3S现在正常了,就是4S风扇不停,难受

网友D:
我也想买这个充电器做外场用的,近来好像都有点小问题什么的

网友:
都有点不敢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开机自检没接电池,风扇转一下,然后停止,自检通过。但是只要一点开始充电,风扇就狂转了。{:1_ ...

既然开机自检正常,3s充电正常应该是没事的,你看看是否设置没搞对,可以进入设置页面调的。

网友E:
如果心存芥蒂那就找卖家换一台,正常情况确实要等温度过50°之后才开始散热的。
另外有个事麻烦LZ试一下,Q6标称可以14A充电,LZ试试看,在电源功率足够的情况下试试实际充电电流能否达到14A或者近14A,一年前我买了个Q6,当时选择14A充电,可实际最大充电电流只能到9A,后来就退货了,不知道现在能否达到标称电流呢。如果可以烦请LZ告知,谢谢!

网友:
听说冲6s电池就是9a左右。到不到14a。好像3s可以到14a

网友F:
充电器风扇有些是温控有些是流控,只要不过热都能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心存芥蒂那就找卖家换一台,正常情况确实要等温度过50°之后才开始散热的。
另外有个事麻烦LZ试一下, ...

早晨刚测试完毕,实测电流13.8A左右,用的是12V33A开关电源,电池是6个3S2200mah杂牌电池,总体还算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这个充电器做外场用的,近来好像都有点小问题什么的

我也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总担心出什么问题,现在还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开机自检正常,3s充电正常应该是没事的,你看看是否设置没搞对,可以进入设置页面调的。

好的,谢谢指点,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风扇有些是温控有些是流控,只要不过热都能放心使用。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晨刚测试完毕,实测电流13.8A左右,用的是12V33A开关电源,电池是6个3S2200mah杂牌电池,总体还算满意 ...

OK 感谢,能达到13.8A也就可以了,我之前电源用的27V 60A的 ,在电池没有异常的情况下,充电电流最多9A左右,后来退了,如果现在电流能上的去就考虑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心存芥蒂那就找卖家换一台,正常情况确实要等温度过50°之后才开始散热的。
另外有个事麻烦LZ试一下, ...

要看你的电源能不能输出14A的 如果你电源不能输出14A 什么充电器都白搭

网友:
升级下固件试试,q6有个版本固件就这毛病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G(2018-05-20):
引用 楼主:
早晨刚测试完毕,实测电流13.8A左右,用的是12V33A开关电源,电池是6个3S2200mah杂牌电池,总体还算满意 ...

牛,一起充这么多电池!!!!请教您?我有Q6,从没一起并充过,如果要一起冲两到三块电池,Q6和以前的B6系列并充板通用不?不知您用的什么并充板??用Q6并充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一起充这么多电池!!!!请教您?我有Q6,从没一起并充过,如果要一起冲两到三块电池,Q6和以前 ...

和B6的并充板应该是通用的。我的并充板是我自己焊的,其实就是并联,把平衡接头全部并联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最好不要一次并充太多电池,会影响电池的寿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B6的并充板应该是通用的。我的并充板是我自己焊的,其实就是并联,把平衡接头全部并联起来,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这充电器还不错~ 要**高点 可以选择TD61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