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居然如此

楼主(2018-04-05):
大家看说好视觉定位怎么会显示不会悬停这什么意思之前不是这样的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情况客服不是上班时间先来问问起飞后不悬停的不是说室内没有GPS也可以悬停吗?

网友A:
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这不是为难它吗

网友:
你当军用级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这不是为难它吗

室内一样我去试试室外一样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大疆的售后技术人员,麻烦您提供一下案例编号。根据您的描述,您的东西属于人为恶意损坏,我们也 ...

别来捣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这不是为难它吗

不应该变为姿态模式啊这个时候视觉定位应该会起作用精准悬停的

网友:
看你的图二不是说了嘛,要进行视觉传感器标定,就是要校准

网友C:
光綫不够,提示是正常。加上你的gps信号只有4星,怎能穩懸停?像我的air就够星就會提示避障失效了。起碼有6星以上才算正常gp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綫不够,提示是正常。加上你的gps信号只有4星,怎能穩懸停?像我的air就够星就會提示避障失效了。起碼有6 ...

在没有GPS的时候精灵4是可以依靠下视精准悬停的在宣传里面也有的

网友C:
問題是光綫不好怎視覺?加上你的提示也叫你校准視覺。你白天試試先了。或在室內光綫好再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是光綫不好怎視覺?加上你的提示也叫你校准視覺。你白天試試先了。或在室內光綫好再試吧。

白天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天没事

不要以為視覺是萬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以為視覺是萬能的

超声波呢超声波不受光线影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呢超声波不受光线影响了吧

超聲波的作用你知道是用來幹什麼的嗎?懸停是要那些條件嗎?這個你要自己搞清楚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聲波的作用你知道是用來幹什麼的嗎?懸停是要那些條件嗎?這個你要自己搞清楚才可以啊。

姿态和位置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姿态和位置对吗

聲波的作用是定高啊。是超低空定高用的。超過這高度範圍,聲波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聲波的作用是定高啊。是超低空定高用的。超過這高度範圍,聲波就不起作用了。

我才两米他写10米有效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两米他写10米有效高度

你要明白你的問題所在啊。自己再想想吧。要說的也說好明白了。

网友:
_?  你这是要为难我胖虎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两米他写10米有效高度

虽然不喜欢大疆,但你这个光线怎么定位,而且超声波只能定高,不能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