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郁闷!470换了4个电调

楼主(2018-04-05):
第一个电调好盈50V3飞了200起落左右,空中熄火,换470原厂电调不好用,又从咸鱼收了个二手60V4几个起落又是熄火,我艹又买个全新60V4还没起飞,起动,停转,起动停转,不敢飞了,这TMD可是新电调啊!真服了!大伙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亚拓原厂450L电调飞了2年了,也没见坏

网友A:
一直坏电调,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电机的香蕉头是不是线虚焊或者电机线与香蕉头焊接的线断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坏电调,换个电机试试

视频看一下,正常吗

网友:
我一个铂金40用了一年半了   从未换过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换了这么多电调,最大可能是电机有问题,内部可能漆包线破了有短路

网友:
我用的V3 50A,定速也舒服,下来电机电调也不热

网友:
我用的v3正常啊

网友:
电机部分短路吧,一直坏电调电机问题多

网友:
也有可能是某个舵机出问题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
我也是新装了470,原厂没用直接换了60A V4,因为设置卡还没有到就直接用了全部默认参数(直升机精灵定速模式),油门0-50-50-50-50,转速每次上电自动标定,感觉还好啦。设置卡到了慢慢调。刚也试了一下,缓启动电机手按不住。所以说楼主你的电机或者插头有问题。

网友B:
而且提个醒,如果电机启动不正常,绝对要断电先找原因而不是反复的试,一有不对立刻断电。毕竟电池那么大能量,不转化成动能就是热能。我曾经有一次电机缺相+短路,然后坏电机烧坏了电调(驱动不正常了但是能转,就是没劲),坏电调又烧了一个新电机,最后统统换掉了。郁闷之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提个醒,如果电机启动不正常,绝对要断电先找原因而不是反复的试,一有不对立刻断电。毕竟电池那么大能 ...

电机线都检查了,也看不出有什么损伤,用万用表量,线圈内阻太小,短路也查不出来,真的很头疼,放假飞不了

网友:
飞着飞着,好好的突然空中熄火, 3个电调都这样的话,证明电调三相动力输出电路过流保护了.或者BEC端短路保护.
过流性保护有 电机 三相 极间短路, 应查找电机故障, 三相之间相与相之间用摇表去看绝缘(正常参考值在200欧以下), 相与地(也就是外壳)之间(参考值越大越好),三相之间发现一组数据偏小就证明相极漆包线短路了,直接换电机.
BEC短过流不会引起开关管关断动力输出, 除非严重的短路, 可采取逐步排除法, 电调上动力电后,拆除陀螺仪和舵机,BEC直接接收,地面固定好飞机,上大小桨,推油最大位,从接收到陀螺仪,再到每一个舵机,一个一个接,逐一排除短路源.
最后再找不到原因的话就建议所有电装全换新,一个不留

网友:
电机漏电了,我遇到过。电调总保护

网友:
肯定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