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复活

楼主(2018-04-06):
如图,6s锂电包坏一片了谁有办法救得活??

网友:
用1s充电器试下充单片,能充起来后再平衡充,再用一下那片掉电快不

网友:
如果掉电快,基本没救了吧,看有别的大神不

网友:
用,充电宝的板子也可以,只要不掉电就可以了

网友A:
肯定是炸机炸破了皮造成锂电池的电解液泄露,只能更换单片电池了。
  配尽量相同或尺寸相同但内阻小的单片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炸机炸破了皮造成锂电池的电解液泄露,只能更换单片电池了。
  配尽量相同或尺寸相同但内阻小的单片 ...

人家那是电包,哥们儿还没睡醒么

网友B:
做一个3s 一个2s飞小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3s 一个2s飞小机子

好主意...0.0...

网友:
改成5s锂电

楼主:
谢谢大家评论,估计激活不成了

网友C:
换一个新的

网友:
0.16的电压,基本上没得救了

网友:
改成5s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