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无法完成倒飞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06):
由于机头重飞机无法平飞,电池无法挪动所以尾翼微调向上翘了点飞机可以平飞了,但是倒飞时飞机出现左翻滚无法保持姿势来不及打下翘尾翼飞机姿势又变成平飞怎么解决求指点。

网友A:
先把飞机调整好,在考虑技术问题吧

网友:
重心位置不平衡

网友:
调重心,调拉杆

网友:
头太重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飞机调整好,在考虑技术问题吧

重心无法调节了,电池都靠后了,还是不行。按照重心靠近副翼前缘1/3说法机头还轻了呢!

网友B:
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倒飞特别是上反角厉害的入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无法调节了,电池都靠后了,还是不行。按照重心靠近副翼前缘1/3说法机头还轻了呢!

那就是机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倒飞特别是上反角厉害的入门机

飞机安装看着没问题,无法倒飞是否和副翼左右质量不平衡有关。

网友:
把飞机照片发来看看可能比文字描述更有效

网友(2019-02-07):
不止上反角,有些机翼升力很大的练习机倒飞也很困难

网友C(2019-06-15):
D/R开关没打开吧,舵面角度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开关没打开吧,舵面角度太小

无法解决的问题,飞机本身就这样。

网友(2020-02-12):
发个机型照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