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轻木竞速机

楼主(2018-04-06):
利用放假再做一架竞速机,未完工,可以先去试飞,估计比较难飞。

楼主:
翼形用7%的Rg14,上下蒙板,中间用4毫米碳管做翼梁,过程匆忙没有拍照。

楼主:
这个展弦比接近10,翼荷载较高,翼面积不到10平方分米,2208  电机 1500电池,大概400多克。下午去试飞。

网友A:
赞,支持手工制作,支持用profili计算翼型,祝首飞成功~

网友B:
赞!支持电动轻木机。

网友C:
估计速度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支持手工制作,支持用profili计算翼型,祝首飞成功~

网友D:
没有折叠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速度比较快

可能不太好飞,蒙板的时候剩的那几张板全变形了,蒙完发现有一边有点扭,拆开重新弄了,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支持电动轻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折叠桨吗

没有小的折叠桨了,先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E:
请问是多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多S的电池?

3s1500电池

楼主:
果然不是太好飞,速度快,副翼太灵敏,而且总是往左偏,容易失速。首飞就炸,机身直接被皮筋勒出了几个口子,用碳片加强一下,其他的问题不大,能继续飞,用微调调了很多才能正常。存在的问题晚上基本处理好了,明天继续调试。

楼主:
第一次发现其实电机没有卡簧居然没有把转子飞掉。

网友F:
弦长太短,翼型太尖,容易失速,感觉自己玩的竞速机可以用温和一点的设计,比如弦长适当加大一些,翼型稍微有点弯度,这样虽然直线速度慢了但是转弯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弦长太短,翼型太尖,容易失速,感觉自己玩的竞速机可以用温和一点的设计,比如弦长适当加大一些,翼型稍微 ...

嗯,有道理。轻木的不做了,下次研究复材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幸运啊

飞了好几次了,没事。

网友H:
总往一侧偏,电机偏角度有吗?还是两侧机翼重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往一侧偏,电机偏角度有吗?还是两侧机翼重量不同

机翼重量应该一样,只是一边的蒙板扭了点,后来把蒙皮撕开顺着蒙板的纹路用刀上下切开了几个口子,压平后再点胶就可以了。

楼主:
来个炸机视频,可能是接收机没修好,反正操作不灵敏,太远也看不清楚。垂直炸下来好像也没啥事,还能继续飞。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yMzQzNjcyOA==.html?sharekey=d5814f7fdceefaecf896daaab483ea459

网友I:
V尾巴是怎么固定在碳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V尾巴是怎么固定在碳管上的?

先用小的三层木板粘个底座,粘在尾管上,边缘打磨,和尾管的粘接处也打磨成圆形,这样接处面大一点,然后把尾翼粘在做的这个V座上。

网友:
自制的飞机,尤其是木机最有意思,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赞,支持手工制作,支持用profili计算翼型,祝首飞成功~

兄弟,是否可以加一下你的QQ,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先用小的三层木板粘个底座,粘在尾管上,边缘打磨,和尾管的粘接处也打磨成圆形,这样接处面大一点,然后 ...

请问你那个翼型是用profili来画的吗?相加你的QQ ,是否可以?可以就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那个翼型是用profili来画的吗?相加你的QQ ,是否可以?可以就给一下

那个软件你在论坛里面可以找到,我好像以前随便搜了一下找到的。1451062998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是否可以加一下你的QQ,

你先加  我回去用电脑看能不能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加  我回去用电脑看能不能传给你

好的,先谢了,已经加你为好友了

网友J:
这个机型和我想像的差不多,好飞和高速其实设计上就是有冲突的,需要取舍。如果展弦比小一些,翼载小一些,可能会好飞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型和我想像的差不多,好飞和高速其实设计上就是有冲突的,需要取舍。如果展弦比小一些,翼载小一些, ...

嗯,之前做过一架1米二的,操控性能不错,就是总感觉缺动力,要上4s和大电机才行。我总是想能不能用手头的设备做一架速度差不多的飞机,阻力低,需要的动力少,玩玩俯冲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