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室内epp,f3p的碳片弯曲位置应该怎样贴呢?

楼主(2018-04-06):
请问一下,我机头弯曲的地方应该怎样贴?碳片的回弹力太强了,怕贴不住,我看见有些朋友的机就算是直角弯位的位置也贴得很服的,请问是否有什么方法?谢谢了

楼主:
不行啊,一烤就折断了

网友:
炭片埋里面,不用弯呀

楼主:
我我想埋入边啊,有大神们可以贴到,就是想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上胶后用胶带固定一下,等个一天再把胶带揭掉,你这个弧度还好

楼主:
人家的贴得很好,不知道是怎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