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精致的XL700装机分享(更新完毕)

楼主(2018-04-06):
分享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态度!
作为一个屌丝,抱着对直升机的渴望的心情,抱着对未知的事物一份探索的心态。
能看到一份热辣详尽的装机帖子,解解馋,那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
同时,能通过这样的帖子提前认知、了解和摸索各种新机的机体构造和安装技巧等等。
还记得,刚入魔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份STARTER 450装机实践,他成为了我直升机生涯的启蒙。

恐怕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是亚托系类,可以说这是一个经典。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台北魔友刘大川的精美之作,这么有魅力的帖子,不分享不行啊!!!
-------------------------------------------------------------------------------------------
好,下面有请主角进场:

其实直升机玩久了,习惯用的电装如电变/电调,舵机,马达和陀螺仪都会有特定的品牌及组合。而重点就是在玩机身,不同的机身有着不同的飞行特性,再搭不同的主旋翼又会有不同的特性及变化。

XLPower 要出700? 之前在组装XL520时,听到了这个消息。700级,在机体结构上能有什么变化吸引人? 那时并没有注意太多,因为手上已有二架700级的直升机。心想,短期内应不会再入一架700了。

不过,当看到XLPower发表XL700的照片时@@",天啊 ! 光那奇特的机体结构就一直吸引着我的眼球,再仔细一看,分离式二段式侧板;15mm粗的主轴和喷砂雾面处理的旋翼头及钛合金制作的拉杆;一体化的主轴轴承座搭配上双角列接触式轴承加上创意十足的加长式马达齿;CCPM舵机上下颠倒的贴心配置方式;加厚CNC主齿盘和一体式尾波箱。光看到这些亮点,就忍不住想要入手了。没多久,它果如其名,如幽灵 (SPECTER) 般悄悄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的身边。

电装搭配

诚如一开始提及,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习惯使用的电装。这架XL700也准备了目前习惯的电装来搭配。

电变/电调

好盈铂金160A,目前手上另外二架700级直升机也都用它。它的定速水平有一定水平,加上内建足够的BEC供电。只要加上16V/15000uF电容稳定电压以及接上天蝎星BEC备用电源就很完美。

马达/电机

亚拓的马达一直是我的最爱,当然也有人喜欢天蝎星的暴力。但,亚拓马达也相当耐用,有一定水平。这次使用 850MX/540KV来搭配 XL700

舵机

舵机这次一样搭配多年来习惯用的 ServoKing,这次搭配的是 BLS685BLS697i。它优异的准度,耐用度一直是我信赖的舵机,让我放心的把XL700交给它。

陀螺仪

之前跟飞友商借的VBar Control + NEO Pro 用在XL520上,它那令人惊艳的跟手又绵密的手感。VBar Control 细微的操控以及NEO细致的反应,那手感让人难以忘怀。所以只好把XL520换回自己的小蓝V+JR XBUS,把NEO移置 XL700上。

主桨

主桨则搭配目前手上二付 Spin Blade 700 RED Black,不过黑色已有在使用,这次打算搭配原本只用来搜藏的红色。它的反应较快速,届时XL700的主旋翼控制臂打算用外孔来搭配。

XL700 开箱

机身侧板

本次主角 XL700 来啦,在组装前先来介绍它的主要组成。首先是它二节式的机身,虽然现在很多厂家的直升机都采二节式机身,方便维修。但它的外型特别,一看就对上眼,很美的机身。

主轴与旋翼头

主轴是15mm@@",这是到目前看过700级直升机里主轴最粗的一架,用来应付大动力应游刃有余。

主旋翼头是铝合金制作,而旋翼头拉杆是钛合金制作@@!什么!是钛合金,这也是第一次看到用钛合金制作的拉杆,其耐操强度可以想象。而且这旋翼头类似喷砂雾面的外型真的好看,握在手上可以感受到它的份量。

而且这次在主旋翼控制臂的设计上,有二个球头孔,提供二种不同机械分辨率供不同玩家选择。

一体式主轴固定座及长型马达齿

这是XLPower的贴心设计,原本第一及第二主轴固定座做成一体式,这样直接确保了二个主轴座的精准度,只要调整第三主轴固定座就可以了,它的做工质感有相当水平。而且也注意到了它的轴承采用了双角列接触滚珠轴承,相较于一般的单列角滚珠轴承,它能承受较大的径向负荷为主的径向和轴向联合负荷和力矩负荷。

另外在选择马达轴心长度时要配合直升机的结构长度。而XLPower很贴心的设计了超长型马达齿,适用于各种长度的6mm马达主轴,这个设计真的是创意十足。

加厚主齿盘及一体式尾波箱

为了应付大动力传动,主齿盘特别加厚。另外在主要动力件固定的螺丝都采用芳生螺丝,跟XL520一样。实在太贴心了,不用为了换螺丝再专程跑一趟芳生螺丝店。

XL700的尾波箱跟XL520一样是采一体式设计,不过它的喷砂雾面处理,质感相当好。而且加上了压带轮设计,更可确保在大动力输出时皮带不会跳齿。

尾波箱真是太好看了,忍不住多拍了几张。接下来,就是来准备进行机身组装,细细品味XL700的魅力。

楼主:
首先拿出上侧板,接下来的左右侧板的方向均以从机尾往机首看过去的方向为基准。在照片中上方的是右侧板,下方是左侧板。主要有二个地方不同,一是 1 号舵机是固定在左侧板,这样才能跟安装在右侧板的尾舵平衡重心。二是皮带前导轮的固定座不同,右侧板的皮带导轮固定座因较镂空而略带有"弹性"

右侧板皮带前导轮安装

先把要安装皮带导轮的零件准备好,跟XL520一样,螺丝都会事先假组在零件上,这样就不用再螺丝包里找螺丝,组机起来很方便。而要注意上下固定座的方向。而二个银色固定环是有方向性的,由照片中可以看出银色固定环有一面是凸出的,而这凸出的一面是要朝向轴承。所以皮带导轮上下各用一个银色固定环夹住,记得凸出部分朝向轴承,再用固定柱同时穿过银色固定环及皮带导轮。这时固定柱再置入上下固定座里的固定槽。

照片中是右侧板,这面算是机身内侧,照片右方是机尾,左方是机首。皮带右前导轮的固定座是安装在机身内侧,而螺丝是由机身外侧往里侧的方向锁。而固定座前端略带L型的部分则是外偏至机身外侧的方向。

从右侧板的机身外侧角度来看会更清楚,照片中左侧为机尾,右侧为机首。皮带右前导轮固定座是在机身内侧,固定座前端L型部分是由机身内侧朝外方向,螺丝是由机身外侧往内侧锁住在机身内侧的固定座。

左侧板皮带前导轮安装

装好右侧板皮带前导轮后,左侧板皮带前导轮的安装就较容易多了,同样先把相关零件摆出来。

这是先固定上固定座,这样就很清楚了。而左侧板的固定孔座较短,较没有"弹性"

组装左侧板皮带导轮的方式跟右侧一样,固定环凸起部要朝向在导轮上的轴承,再用固定柱穿过后,固定在上下固定座里。

一体式主轴固定座安装

虽然一体式主轴固定座不是最新的设计,但用在XL700上,搭配双角列接触滚珠式轴承。不只在外观上加分,在实际飞行动作上对不同轴向的扭力承受度会有较好的表现。而一体式主轴固定座在安装时,同时也锁定了2号舵机及3号舵机固定座。而照片中上方较短的是舵机固定上座,而下方较长的是舵机固定下座。

虽然在技术规格上,舵机固定上下座并无左右区分,但在舵机固定下座上的XLPower字样,是有区分左右的。所以照片中上方的是右侧板的舵机固定下座,而下方则是左侧板的舵机固定下座。而下方座之所以较长是往前延伸到马达固定孔位,同时也兼具马达固定加强片的功能。

所以在固定时,螺丝要同时穿过舵机固定座、侧板和一体式主轴座。不过到这里都尚未上螺丝胶,要等到三主轴座都锁定,并用主轴试完滑顺度才上螺丝胶。

第三主轴固定座安装

第三主轴固定座有一面是带有二颗螺丝,在安装时是朝下。

这面有露出黑色双角列滚珠式轴承这面,在安装时是朝上方。

这是安装在右侧板的样子,最下方的第三主轴座,可以看到轴承座开口是朝上。

而从下方来看,有二颗螺丝的这面是朝下,而XLPower字样则朝机首安装。

尾管固定座安装

尾管固定座有二个,二个不同。有铝柱的朝下,有紧度调整螺丝的为上方。而紧度调整螺丝和尾管定位螺丝要朝右或朝左端看个人习惯。另外,照片中左方的尾管固定座在下方侧面有螺丝的是安装在前方,未来这个螺丝会锁住上下侧板加强板。上下侧板加强板连接了上侧板跟脚架,能有效抵抗侧向扭力。

这是安装好的前方尾管固定座,用来固定上下侧板加强板的螺丝要朝机尾,尾管定位螺丝则朝右。

接着把后方尾管固定座也安装好,同样侧边的尾管定位螺丝朝右方。

而照片中尾管固定座下方带有铝柱的长螺丝,因为下侧板尚未锁上,所以它是无法锁到底的,会有一点间隙而暂时无法锁紧。

十字盘导杆座组装

十字盘导杆座的固定座也可以事先上螺丝胶组装好。

固定座上有XLPower字样,安装时可决定字的方向。

陀螺仪安置座组装

陀螺仪安置座是在尾管固定座的上方。它是采用皿头螺丝先固定二个固定座后,再锁上机身。这皿头螺丝是用芳生12.9高强度螺丝,由这些小地方,处处可以感受到设计者的贴心。不过要注意,虽然用来固定陀螺仪安置座的二个固定座是一样,但上面预锁的螺丝不同喔,一个是M3x8mm,另一个是M3x6mmM3x8mm要锁在前方固定座,因为等下同时要跟后机罩固定柱的碳纤维固定片及上侧板一起锁在一起,所以螺丝较长。而M3x6mm则用在后方固定座,单纯只锁附上侧板及固定座。

这是安装好固定座的陀螺仪安置座。侧向有凹槽的一端等下安装时要朝机首,这个皿头螺丝可以先上螺丝胶固定。

另外,在安装固定座时,建议可以把XLPower字样朝同一方向。一是朝机首,或者朝机尾时也可从后方看见,这就看每人的想法来安装。

后机罩固定柱组装

机罩固定柱它设计虽是由机身内侧往外锁,但XLPower设计了先把机罩固定柱先锁在一碳纤维固定片上后再锁上机身的方式,在维护上会方便很多。这个机罩固定柱也可以先上螺丝胶固定。

二组后机罩固定柱可以先组装好,等一下就会用到。

后机罩固定柱与陀螺仪安置座安装

之前在组装陀螺仪安置座时有提及,前固定座的螺丝是要用M3x8mm,因为等下要同时锁上后机罩固定柱的固定片及上侧板。而M3x6mm是要锁后固定座。

安装时,陀螺仪安置座有一端侧向有凹槽的是朝机首。

而后机罩固定柱的螺丝刚好可以置入侧板定位孔,形成另一种固定功能。

可以看到前固定座螺丝因为要同时锁附二层碳纤维板所以要较长的M3x8mm。而且全机螺丝为芳生螺丝,让人有种安心感。

上左侧板安装

到这里,主要零配件都己锁到上右侧板了,接下来准备锁上左侧板。

先把上左侧板要装上的螺丝先一一按照相对位置排好,等下安装时照顺序锁上才不易出错。主要是一体式主轴固定座及后机罩固定柱为M3x8mm,以及尾管固定座下方为带铝柱的长螺丝,其他则为M3x6mm

把上左侧板的螺丝一一锁上后,再把十字盘导杆座锁上后就完成了上半段机身安装。不过到这里,侧板螺丝仍为假组状态,还未上螺丝胶。

前方另一角度,

左后方角度,

侧面角度,

下方角度,可以看到第三主轴固定座下方有二个螺丝,未来是要固定电池滑轨座用的。

电池滑轨座安装

电池滑轨座用来固定滑轨及固定板的固定螺丝已事先假组在上面,这部分可以先行上螺丝胶。所以就拆下来清除完油份再一颗一颗上胶固定。

接着电池滑轨座要锁到上机身,照片中电池滑轨座中间的圆形开孔就对齐到第三主轴座下方,再用原假组在第三主轴座下方的二颗螺丝锁上。

这是电池滑轨座锁上第三主轴座下方的照片。

锁上电池滑轨座后,瞬间感觉机身长大不少^^,长度瞬间加长。

脚架座组装

接下来在组装下侧板前先来进行脚架座的组装工序。首先先把相关零件先排好。左下角是脚架座底板;右下角是上下侧板加强板,这加强板一端固定在脚架座底板,另一端固定在前尾管固定座后侧下方,用来强化机身抗侧向扭力的能力;而再往上则是脚架座底板固定块用来连接脚架座底板、脚架和尾管支撑杆,最后就是强化脚架及雪橇。

脚架座底板并无方向性,可决定任何一端为机首。而脚架座底板固定块则有分前后。在照片中左方的为前固定块,右方的则为后固定块。最大不同点在后固定块的螺丝为球头式,未来用来固定尾管支撑杆。而组装时,二个固定块的XLPower字样要朝机首。

这是组装好固定块的照片,可以看到后固定块上的后侧有用来准备固定上下侧板加强片的螺丝。

拆下原假组在后固定块上的螺丝,准备固定上下侧板加强片。这时可以检查,后固定块侧边的球头螺丝是跟脚架座底板对齐,如果没有,则表示固定块方向错误。

这是上下侧板加强板锁上后固定块的照片,下方二支假组的螺丝是等下要固定脚架用的。

接着脚架锁上底座,这部分可以先行上胶。原厂设定脚架是前倾,也可以后倾没有问题,端看个人喜好。而照片中的脚架垫圈并非原套件,而是另外准备的。

固定脚架的止附螺丝由下方固定孔锁上,差不多止附螺丝锁到比脚架底部孔位再往下沈1mm左右就到位了。

下侧板安装及前机罩固定柱组装

下侧板的安装会用到的零件除了二片下侧板外,同时也要固定前机罩固定柱。而下侧板的固定由机首看过来,前四支固定在电池滑轨侧边,而后二支则为之前锁附在尾管固定座下方带有铝柱的二支长螺丝。

前机罩固定柱比后机罩固定柱短之外,其固定柱因为固定孔较浅,所以使用的是芳生12.9 M3半圆头高强度螺丝。而固定板上的二端螺丝孔也不同,M3孔位用来固定前机罩固定柱,而M2.5孔位则用来锁定下侧板用。

而前机罩固定柱是固定在电池滑轨座偏机首第一个孔位,而由于第一支螺丝要同时锁附下侧板及前机罩固定柱的固定板,所以螺丝较后面三支M2.5来的长。

接下来依序锁上固定左下侧板的六支螺丝,而在最后二支尾管固定座的螺丝有加上原套件没有的信天翁M3螺丝垫圈。

加上M3螺丝垫圈,除了红色有点缀效果外,同时也可加大施压面积。

接下来按同样工序锁上下右侧板。

最后要把脚架座锁到下侧板,前方螺丝为一般螺丝,后方螺丝则为球头螺丝。

而上下侧板加强板的上端则锁上前尾管固定座后方。不过当脚架座锁上下侧板时,这时上下侧板加强板尚未锁前,它会离前尾管固定座一小段距离,不会刚好靠在前尾管固定座上,这是正常的,所以稍为用点力就可以锁上尾管固定座。

到这里机身算是组装完成了,不过因为这是第一次组装XL700,只有陀螺仪安置座固定块、十字盘导杆座固定块、前后机罩固定柱、脚架和电池滑轨座固定块有上胶外,其他侧板螺丝都是假组未上胶。主要是为了要确认主轴固定座前后其他固定点的强度够后才试主轴滑顺度。而最后主轴滑顺度没问题后才会进行全机侧板螺丝上胶。不过,在测试主轴滑顺度前,还要再锁上机尾铝柱及、马达固定座及马达齿固定座。

楼主:
机尾强化铝柱安装

在机尾部分,XL700设计了一支铝柱来提高尾段的刚性。

安装好后,跟二支尾管固定座下方带铝柱的螺丝和脚架座后固定块,一共四个固定点,形成一个高强度的笼形空间。

马达座与马达齿座安装

在这里安装马达座及马达齿座主要是为了在测试主轴滑顺度时,先确保主轴固定座前后的刚性而先假组。照片中左方为马达固定座,右方为马达齿座。至于为何马达固定座会有轴承?这部分等到电装篇再为大家分享。

马达齿座的安装是XLPower字样要朝下,也就是轴承要朝上。原本假组在上面的二颗螺丝要先拆下,等下用来锁定马达齿座及电池滑轨座用的。而铝柱则是安置在电池滑轨座跟上侧板之间的空间,再用长螺丝穿过锁住。照片中前方二颗螺丝为马达传动组座加强片固定用,在这里先不安装。

而刚下拆的在马达齿座下方的螺丝,则用来穿过电池滑轨座再锁上马达齿座下方,这样再提高电池滑轨座与上半机身的固定力。

而马达座的安装方向则是XLPower字样朝上,也就是凸起的部分和轴承是朝下。

主轴滑顺度测试

到这里已确保主轴固定座前后的机身刚性,可以进行主轴滑顺度测试。如果主轴无法滑顺的穿过一体式主轴座跟第三主轴座,这时建议可以先松开固定一体式主轴座的四支螺丝,理应就可以让主轴滑顺度提高不少。这时再用二支M3内六角螺丝起子,二边同时慢慢采上下交叉对锁,同时也再确认主轴滑顺度。如果还不是很顺再松动第三主轴座及第三主轴座下方二支同时锁定电池滑轨座的螺丝。

到这里,主轴滑顺度测试没有问题了。接着就可以进行全机侧板上螺丝胶。所以除了马达固定座及马达齿座外,其他螺丝都可以进行上胶固定。不过在上胶之前又做了二个小调整,一是把陀螺仪安置座后固定块转180度,把 XLPower的字样露出来。

第二是原本只有尾管固定座下方螺丝有加装M3螺丝垫圈,最后决定连上方螺丝也加上了M3螺丝垫圈。不过后上方的M3垫圈暂时不会上胶,因为要等拿到机罩测试不会干涉后才会上胶。

楼主:
完成机身组装后,在进行尾波箱及尾管组装前,先来进行旋翼头、十字盘和主齿盘及皮带传动轮的组装。

旋翼头组装

首先,光把旋翼头组的包装泡泡袋拆完就好几层,可见XLPower的贴心。XL700的旋翼头表面采用喷砂质感的雾面处理,拿在手上的手感真好。不过,这旋翼头是假组状态,所以要重新拆开再上胶组装。

先把整个旋翼头组拆开,零件按照组装的顺序排好。这样等下安装时才不会出错。特别是止推/推力轴承的顺序以及横轴垫圈的方向性不能装错。除了原有假组的旋翼头组外,另外还有主旋翼夹臂。另外,因为在主旋翼T头里的横轴垫圈不好拆出来,所以就不强拆它出来拍照。因为XL700的横轴垫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方向性,以及上方有另外组装有二个 O Ring

先以一边的主旋翼夹要安装的零件来说明。由右到左来说明,最右方那只有一半的垫片不算。接下来是二片垫片是安放在主旋翼T头跟主旋翼夹中间,薄的垫片靠主旋翼头,而较厚的垫片则靠主旋翼夹。所以横轴涂上硅油后,穿过主旋翼T头后,就先安装这二片垫片后,再装上主旋翼夹。

再来主旋翼夹里已有一个黏固定好的轴承,它跟照片最左边的轴承一样是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不用再多做说明了,在XL700里,三个主轴固定座轴承以及主旋翼夹的四个轴承都是采用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在在显示出XLPower的贴心。

接下来是止推/推力轴承组,再来是垫片,最后最外侧安放上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这个最外侧的轴承不用上胶固定,这样也方便维修。止推/推力轴承安放在二个轴承中间,这样止推/推力轴承会更耐用,桨夹也不易有虚位。最后螺丝加上垫片再锁上横轴。

在组装前记得要先把螺丝及横轴螺纹孔内的油份清除干净。首先先一边螺丝垫上垫片后上胶锁上。这个垫片是有方向性的,一面外围为圆弧状的是朝外;另一面是完全平面是朝向横轴。横轴螺丝是芳生M6x12mm 12.9 高强度螺丝,虽然它强度够,有点用力过头也不会损伤。但,建议用扭力起子,扭力设定在2Nm (大约 20kgf-cm)700级直升机,M6横轴螺丝,用2Nm够用,也不会伤到螺丝。

接下来先准备止推/推力轴承上油。而二片止推/推力轴承垫片的内径不同,内径较大的靠主旋翼T头,内径较小的则靠外侧。如何区分内径大小?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套上横轴,并且向一侧推,内径大的的倾斜度会比内径较小的来的大。照片中左方的为内径较大,右方的则为内径较小的止推/推力轴承垫片。

所以接下来先装上垫片,再装上止推/推力轴承组。而止推/推力轴承润滑油则使用习惯的 RCM止推/推力轴承专用油。

这样就完成一边主旋翼夹的安装,这时再配合横轴扳手,再确认横轴螺丝紧度为2Nm

而另一边则一样按照顺序先装上薄厚二个垫片,再装上主旋翼夹、止推/推力轴承组、垫片及轴承后,最后再锁上M6螺丝。而之前已锁好的那端用LM4内六角扳手,新组装的这端则用扭力起子,扭力设定在2Nm

而主旋翼夹臂的球头孔位有二个孔位可供选择。外孔较稳定,内孔反应较敏捷。这次组机选择的是较稳定的外孔,有着较好的机械分辨率。

而主旋翼夹臂的螺丝孔跟螺丝的公差很小,建议先把二支螺丝穿过主旋翼夹螺丝孔后再上螺丝胶后,再交叉锁上主旋翼夹。不然,先上螺丝胶再穿过主旋翼夹臂时,大部分螺丝胶应沾黏在主旋夹臂的螺丝孔内。

组好的主旋翼夹,在转动时要能滑顺,但本身不会因主旋翼夹臂的重量而使主旋翼夹慢慢转动使主旋翼夹臂下垂,这样的组装才正确。如果主旋翼夹会因主旋翼夹臂的重量转动而让主旋翼夹臂下垂,则可能有零件顺序有安装错误。

XL700主旋翼夹的设计很有型,表面喷砂的雾面处理在低调中带有相当好的质感,也相当霸气。

正上方看下去,粗犷的线条有别于一般直升机主旋翼头圆滑的设计,有着另一种美感。

侧边刻有零度及正负12度螺距基准线,方便调机时参考用。

十字盘组装

XL700的十字盘跟旋翼头一样表面是喷砂雾面处理,质感相当不错。

底部三颗M2x4mm锁定下碳纤固定环的螺丝在出厂已上胶完成组装,不用再拆开重新上螺丝胶。而且大部分的十字盘下方如有固定螺丝,也大多是用螺丝头卡住轴承固定。而XL700下方直接用碳纤环固定,这样安全性又提升不少。

所以只要将球头一一拆下上螺丝胶后,重新再锁上就完成。

来几张特写,真是艺术品啊!

最后跟主旋翼头来张合照

主齿盘组装

主齿盘中心固定单向轴承座的六颗螺丝是假组状态,要一一旋下重新上胶,而且也是用芳生螺丝。

先把六颗M3x12mm 芳生螺丝一一旋下。

接着把主齿盘、单向轴承座和六颗固定螺丝排好,准备重新上胶固定。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CNC切割的主齿盘质感相当好,之前在组装XL520时,就觉主齿盘的真圆度很不错。这主齿盘真圆度如何?就等到上马达齿时来测试。

配合15mm主轴的单向轴承座看来很坚固耐用。

而螺丝胶建议先上到单向轴承座的螺纹孔。因为如把螺丝胶上到螺丝前端再穿过主齿时,大部分螺丝胶可能沾黏在主齿的固定孔内而无法有效的固定单向轴承座。

接着再以对角交叉慢慢锁紧六颗固定单向轴承座的螺丝,最后记得把背面因螺丝锁定时而推挤出来的残胶擦拭干净。而单向轴承暂不上油,等到要安装到主轴时再上,这样可以避免先上油后可能沾惹到灰尘。

而皮带尾驱主齿上的四颗M2x8mm螺丝在出厂时已上好胶了,不用再拆开重新上胶。

到这里,跟主轴有关的四件动力传动总成件已组装完成。下一篇接着会进行尾管总成组装,待皮带穿过来时就可依序把这四件一一安装上去。

楼主:
XL700一路由机身、旋翼头、十字盘到主齿盘组装下来,宛如艺术品般的工艺,注入了职人的执着与精神。而尾管总成,应是在整架XL700组装过程中,很重要且充份展现XL700设计者的坚持。也因此份执着,让XL700的尾波箱在精准中,带着低调奢华的美感。

尾旋翼组装

XL700的尾旋翼跟XL520一样,是采横轴式的结构,也就是与主旋翼相同的结构。在零件包里装有尾旋翼组总成、尾旋翼固定螺丝和固定尾旋翼总成在尾横轴时用的止附螺丝。

先取出是假组状态的尾旋翼总成。

首先先把相关零件一一排好,等下组装时才不易出错。

题外话,要用手把这些小零件排好,其实不好排。但如利用镊子配合,则可以仔细的把零件一一排好^_^

这是其中一边的零件,由左而右,从二个并排黑色的尾旋翼横轴垫圈右边那个开始看起。黑色垫圈是POM材质,内层涂上润滑油再把尾旋翼横轴穿过。接下来是二片,一厚一薄的垫片,薄的是0.1mm厚,安装时靠尾旋翼T头,而另一片1mm厚垫片再安装上去后,就可装上尾旋翼夹。

而尾旋翼夹一开始已上胶组装好一个5x10x4mm的轴承,所以就没有拆下拍照。接下来还有一个5x10x4mm的轴承,再来是8x10x0.3mm垫片,再来止推/推力轴承组,最后是M4x6mm芳生12.9螺丝及螺丝垫片。

开始组装前,先把横轴螺丝跟尾旋翼螺纹孔的油份清干净。一端M4螺丝先上胶,并配合5mm的横轴扳手及扭力起子锁紧,而扭力起子的扭力建议设定在1.01.2Nm,而这次设定稍高的1.4Nm

而止推/推力轴承的垫片,内径较大的靠尾旋翼T(内侧),内径较小的靠外侧。如何分辨二个垫片内径大小? 可以把垫片套上尾旋翼横轴后侧推垫片,内径较大的垫片倾斜度较大,相反内径较小的则倾斜度较小。

止推/推力轴承则涂上润滑油。

接下来装上垫片及轴承后,尾旋翼横轴穿过尾旋翼夹后,再安装上二片一厚一薄的垫片。

接着另一边按照顺序把零件一一安装好后,最外层止推/推力轴承应跟尾旋翼横轴尾端切齐。

建议另一端横轴螺丝先不上胶,先试锁后检视尾旋翼夹臂的滑顺度。因为尾旋翼总成组好时,尾旋翼夹须要保持滑顺,但尾旋翼夹臂不能因为上了球头后,因为自身重量而产生的力矩让尾旋翼夹臂慢慢下沈。如有此现象,套件里还另附上二片0.1mm薄垫片,可以用来调整。所以再确认没问题后,螺丝上胶用扭力起子锁紧。

最后把尾旋翼夹臂球头拆下,重新上胶固定,就完成尾旋翼总成组装。

尾波箱组装

首先先把尾波箱上二支用来固定皮带压导轮的长轴套螺丝拆下。而这二支长轴套螺丝第一次要旋入尾波箱时,会要用点力道是正常的,因为螺牙在设计时公差很小,零虚位。从这里开始可以慢慢体会到XL700设计者如职人般的坚持。应是说,就是职人的精神。一个同时追求高精度及质感/美感的态度。

接着拆下尾皮带轮上的二颗止附螺丝后,把尾横轴抽出来。可以看到尾横轴上二端的止附螺丝固定孔,距离尾端较远一点的是用来固定尾皮带轮,另一端则用来固定尾旋翼总成。

接下来要把尾皮带轮取出,这应算是在组装XL700时要最专注,最不能用蛮力的地方。充分展现出设计者的坚持及要求完美的地方。因为尾尾带轮跟尾波箱之间是"零虚位",所以要取出时不可以用蛮力。只要尾皮带轮稍为一点点点点倾斜没有跟尾波箱平行,就无法取出。要用手指去感受,慢慢调整尾皮带轮的角度。只要角度对了,你会发现尾皮带轮会自己一压就滚出来了。这要耐心,千万不可心浮气燥。

而原安装在尾横轴上的 O Ring,其目的是为了预防陀螺仪调机在设定尾轴滑套左边界时,太靠左边而使八字环的角度进入锁死状态。不过,这次在组机并没有装上 O Ring,而改由在调机时注意八字环角度来限制。

把皮带套上尾皮带轮后,有了第一次取出尾皮带轮的经验,这次把尾皮带轮耐心的保持水平后再轻压就可装回去。接着二颗把尾皮带轮固定在尾横轴上的M4止附螺丝用R48缺氧螺丝胶固定。

再来是皮带尾压导轮组安装。照片上方是导轮,负责导正皮带,再来是压轮,负责防止皮带跳齿。安装时以前导后压的方式组立,照片的排列方式则为安装时的零件顺序。导轮较单纯,在导轮左右加上固定的楔形铝柱。而压轮组则较稍为繁复一点,在二个固定的楔形铝柱之间,二个轴承及三个垫片采交错方式组装。

在组装压轮组时,其实是有点难度的。从一开始组装尾波箱时,一步一步下来你会一直感受到零虚位,零虚位和零虚位一直出现在每个组装步骤中。而压轮组也是,如果用手一个一把压轮组零件一一穿过固定月的长轴套螺丝时,在想要把最后一个楔形铝柱要置入时是有点难度,因为楔形铝柱切面要跟尾波箱完全平行才能置入。而把零件穿过长轴套时,可以利用镊子的辅助会更顺利。

或者可以用细牙签同时穿过长轴套螺孔及所有压轮组零件后,再用长轴套螺丝紧贴着牙签穿过所有零件固定。或用细线穿过零件再用长轴套螺丝跟着穿过的方式。也欢迎大家在楼下分享你的组装工法。

装好的皮带尾压导轮组,可以有效的在飞行时导正皮带,同时又预防跳齿。从这角度看下去,有着另一种美感。

尾双推控制总成组立

首先先进行尾控制臂的组装,它是采用球头及螺母的组装方式。球头安装在左边单孔端,另外二孔端则是等下要固定在尾双推控制臂。

先把尾双推控制臂跟尾控制臂的零件排好。等下在安装尾拉杆控制臂的球头方向如照片所示是朝下方安装。

尾双推控制臂的双推控制螺丝在上螺丝胶时,建议上在照片中螺牙的部分。因为上半段轴套部分是要置入双推控制轴轮组中的导向沟槽里。这样双推控制螺丝在穿过螺丝孔时,前端才不会沾上螺丝胶。

而尾双推固定座在连接至尾双推控制臂时,建议螺丝胶上在固定座的螺纹孔内,再把表面多余残胶擦去。接着二支M3x5mm半圆头螺丝则采二侧同时慢慢对锁的方式,并同时在过程中确认尾双推控制臂滑顺度。

尾控制臂在锁到双推控制臂时,球头要朝下的方向安装。

而尾双推固定座在尾波箱固定时,先旋下固定螺丝M3x6mm,拭去油份后再上胶。而螺丝也是芳生12.9高强度螺丝,让人很放心。

而尾双推固定座顺着尾波箱上的沟槽置入后,再锁上螺丝。

再来是双推控制轴轮组及螃蟹夹的相关零件。先确认滑套的螺牙及螃蟹夹内的螺纹清洁后,确认用手可以滑顺的将滑套旋入螃蟹夹内螺纹。建议先用手转动双推控制轴轮组,用手记忆着双推控制轮在轴承上转动的滑顺度。

接着把螺丝胶上到螃蟹夹内侧螺纹,接着用手,对用手就可以。把滑套穿过双推控制轴轮组,再把垫片先上套滑套后,用手把滑套慢慢转入螃蟹夹。基本上用手转到底,再稍为施点力道就会觉双推控制轴轮组在转动时会有沙沙的感觉。如有沙沙感觉时,以双推控制轴轮组在滑套上没有横向移动虚位为前提,用手把滑套退一点点,直到沙沙的感觉消失滑顺为止。这时建议先把双推控制轴轮组静置一到二小时,让螺丝胶半固化再继续进行组装。

而八字环在螃蟹夹组装时,螺丝胶建议先上到螃蟹夹内的螺纹,并擦去多余溢胶。而八字环内径较小的这端,将铜环内置后,以保持转动滑顺无干涉下,慢慢锁上螺丝。而八字环锁的方向要注意,以照片所示,装在螃蟹夹左侧的八字环时,八字环有一面有数字 "1" 的那面要朝上。因为八字环另一端内径较大的是要接上尾旋翼夹臂球头。在要接上球头这孔径,有数字"1"这面的内径较小,另一面内径较大。如果方向错了,等下很难压入球头。

到这里尾波箱总成三件主要部件都完成了,准备进行大部组立。

把尾双推轴轮组装上尾横轴,并将双推控制螺丝置入双推控制轴轮组的控制沟槽里。接着尾旋翼总成也装上尾横轴,并且将二个固定的止附螺丝上R48缺氧胶固定后,再将尾旋翼夹臂球头压入八字环。

而下方尾控制臂球头则是朝下的角度。

装好的尾波箱在精准零虚位的职人坚持下,有着另一种美感。忍不住各个角度记录它的身影。

垂直尾翼与尾管安装

首先先卸下原本假组在尾波箱上用来固定垂直尾翼的二支螺丝。下方长螺丝亦同时会绷紧尾波箱来固定在尾管上。而上方短螺丝为M3x5mm,也就是照片中左方的螺丝。但因为加上红色垫圈,所以改用M3x6mm,也就是照片中放在中间的螺丝。如果没有加垫圈而螺丝改用M3x6mm会太长,锁到底时依然无法锁紧垂直尾翼。

而在固定下方长螺丝时,只要螺丝锁到略紧再加一点力,尾波箱稍为用点力不会在尾管上转动即可。在确认稍用力点也无法转动尾波箱后,在二支固定垂直尾翼中间的M2.5辅定定位用螺丝则拆下上螺丝胶再旋入顶住尾管,加强尾波箱的定位能力。

到这里尾管总成组装完成了,加上之前已组装好的机身、主旋翼头、十字盘、主齿盘和皮带尾驱主齿,就可以进行全机大部组装及电装安装了。

楼主:
到这里已完成机身、主旋翼头、主齿盘和尾管总成组立。接下来进行大部组立,等下会先组装尾管总成再上主轴和主齿盘及皮带尾驱主齿后,接着安装CCPM舵机和上十字盘与旋翼头。

尾管总成、主轴、主齿盘和皮带尾驱主齿组立

先把等下会用到的零件先一一排好,而脚架垫圈则换上个人喜好的雷虎的脚架垫圈。前方较小的是雷虎50龙的,而后方较大的是由中国中国台北油王彭哥割爱的雷虎90龙脚架垫圈。

这是等一下要安装的顺序,主轴上左方有二个固定孔的是用来锁定主旋翼头;而右端的固定孔则是用来锁定皮带尾驱主齿的轴套螺丝。所以在一体式主轴固定座跟第三主轴固定座中间由上而下是皮带尾驱主齿、主齿盘和垫片。而主轴固定环则由上方往下靠着一体式主轴固定座上方锁定。

而在安装前,单向轴承内侧须涂上适量的单向轴承润滑油。

而尾管在安装前也要套上等下会衬垫在尾支撑杆固定座内的热缩套。

这热缩套XLPower很贴心的已附在尾支撑杆固定座零件袋里。组装直升机最麻烦的就是在过程中东缺一个,西少一个小零件,又要跑模店或其他店家买,很花时间。而XL700到目前为止,都有帮你考量到这些小地方,格外感觉贴心。

这时尾管从机首往尾波箱看过去,皮带拉直后是呈上下的位置,接着逆时针转90度,再穿过尾管固定座及前皮带导轮组后,再套上皮带尾驱主齿。

接着再置入主齿盘后,再把这垫片置入主齿盘下方和第三主轴座中间。这垫片较不好安装,可以用镊子辅助大约置入后,再拿把起子由主轴正下方,也就是第三主轴座正下方穿过,看垫片那边有凸出来就用起子压一下,慢慢划圆直到垫片就定位后,就可以把主轴轻松的穿过。

接着调整主轴高度,直到主轴下方固定孔位对齐了皮带尾驱主齿的螺丝孔位,再把固定的长轴套M4螺丝穿过再用止滑螺母锁上。

而这时主轴提起往上拉,其实现在应没有虚位才对。把主轴固定环靠着一体式主轴座的上固定座,再锁上固定的二颗止附螺丝。而主轴固定环有二面,一面表面在内缘略为凸起,有凸起这面要朝下靠着主轴座固定。

组装好后,主齿盘及皮带尾驱主齿是转动滑顺且没有上下可移动的虚位才正确。如有虚位则建议再回头检查各部件是否有地方有组立不确实。

尾支撑杆组立

接下来准备安装尾支撑杆和尾支撑杆固定座。

先把尾支撑杆固定座相关零件排好,为了方便调整皮带松紧度,尾支撑杆固定座的锁定是采用螺丝加止滑螺母的方式。

而尾支撑杆头二面不同,有六内角螺丝头这面的孔径较小,而另一面是螺丝尾端的内径较大。而内径较大这面等下是要朝向球头压入安装。

而等下靠尾支撑杆固定座这端的尾支撑杆头先把球头压入,以方便等下锁上尾支撑杆固定座。

而另一端先行压入在机身底板后固定块的球头里。

接着把尾支撑杆扶起来靠在尾管及固定座上,标定出等下要包热缩套的位子。

接着用热风枪对热缩套加热,使其固定在尾管上。

不过,最后决定不加上红色垫圈了。而尾支撑杆固定座在锁时,力道不要太紧,只要到底再稍为加一点力道就可以。

CCPM舵机舵臂中立点调校

CCPM舵机在上机前,先来进行舵臂中立点调校。这次搭配的CCPM舵机是 ServoKing BLS-685高压无刷舵机,它有27kg-cm的扭力,提供了足够的制动力来驾驭XL700这架猛兽。不过,XL700更胋心的地方是提供了专用的舵臂。用专用舵臂,可以提供最佳的机械分辨率。而且,黑色的舵臂跟黑色的ServoKing舵机也很搭。

而球头事先上胶安装上舵臂。

接着,三颗CCPM舵机按照准备上机的相对位置排好,接上陀螺仪并按陀螺仪的调机程序先确认舵机方向,而陀螺仪是使用VBar Sliverline

而在调校中立点时,三支舵臂先交互安装在 123号舵机,先找出在陀螺仪调机过程中,在舵机中立点调整功能下舵臂最接近中立点的齿位。因为舵机是采垂直式安装,所以利用量角器来确认舵臂跟舵机保持90度垂直,这样一来也就是确认舵臂在中立点时保持水平。

而且幸运的是,三支XL700内附的舵臂在排列组合后,有二支刚好就在中立点,一支只差一点点,Vbar按二次微调就好了。因为一般舵机除非精调,不然在中立点左右的同样讯号区段多少线性会不同,譬如,讯号1100-1500-1900时,一边40度,一边42度;再打到900-1500-2100时可能一边60度,一边68度。这也是就算机械结构都精调下,正负螺距有时调出来一边是+12度,一边可能是负13度的原因。如果再加上调机时没中立点刚好的舵臂齿位,讯号再偏一边的话就有可能差更多。当然,现在陀螺仪都可针对正负螺距分开调整了,这细微的舵机讯号差异也就不太重要。

在确认舵臂中立点后,舵臂锁定螺丝上螺丝胶后再锁回舵机。准备等下安装到机身。

CCPM舵机上机安装

而在XL700套件里有附用来锁定CCPM舵机的螺丝,其尺寸是M2.5x10mm。因为出厂设定是舵机耳朵不加上橡胶垫的厚度来设计的,所以在23号舵机刚好够长,但在 1 号舵机却不够长。所以在照片中左方的 1 号舵机的螺丝换成是M2.5x12mm。而个人习惯在舵机螺丝上加上红色M2.5垫圈。

1 号舵机是固定在机身碳纤板上,所以另一端是用固定座配合锁紧,而 23号舵机则是直接锁在舵机固定座上的螺纹孔内。

因为舵机安装时,耳朵有加上橡胶垫,如用原来的M2.5x10mm,则固定座会吃太浅而有可能崩脱。所以用M2.5x12mm 可以吃到足够深度。

23号舵机在安装上固定座前,建议先在舵机固定座的螺纹孔内上螺丝胶,如上在螺丝前端可能在螺丝穿过舵机固定耳朵时会大部分都沾黏在舵机固定耳朵内而减少了固定强度。

23号舵机固定好后各角度来拍几张。黑色的 ServoKing 舵机跟XL700真是很搭啊,低调中带有奢华感。

而且,CCPM舵机的安装方向跟其他牌子的直升机有点不同,它是采舵臂靠下方的方向安装。这主要是考量到如舵机采用舵臂朝上方的方式安装,在 1 号舵机的行程很容易受到十字盘导杆座的限制而干涉。朝下方的安装,可以让 1 号舵机的行程最大化,适合暴力份子的你 ^_^

而红色的舵机耳朵垫圈则有画龙点睛之效,在以黑色系的机身里,有着另一种味道。

CCPM拉杆及Pitch拉杆组立

不过先说声抱歉,拉杆这几张照是用手机拍摄的,没有其他用单反拍的好。在安装十字盘及主旋翼头前,先准备好要用到的拉杆。而其五支拉杆规格都是一样的,而且是使用钛合金的材质@@"

而拉杆头有二面,其中一面有一小孔,拉杆头孔周围有一圈的是内径较大,这面等一下要朝向球头压入,另一面则内径较小。

而拉杆是正反牙,在中间的四角形辅助调整柱上有一端有一小刻痕记号,靠有记号这端的是反向牙,另一端则为正向牙。

而拉杆的设计也很贴心。在拉杆螺牙尾端是采楔形设计,而拉杆头内侧则有倒角设计。这样的设计,可以很轻松的把拉杆头转入拉杆。大约只要转 1/4 圈左右,拉杆头就可以咬上拉杆了。这真的是只有XL700设计者亦同为飞友同好才能有的贴心设计啊,每个小地方都在在显示出为飞友着想的贴心。

所以CCPM舵机到十字盘的三支拉杆是中间拉杆露出39mm ; 而 十字盘到主旋翼夹臂的Pitch拉杆中间露出是31.5mm

十字盘安装

正反牙的强处就是不管二端拉杆头方向为何,都可以精准调到你要的长度。虽然 1 号舵机的拉杆头方向跟 23号舵机不同,但都可以调到39mm

因为之前舵机未上机前已用量角器精准调整中立点,加上正反牙拉杆也精准调到39mm。所以当十字盘安装好时,再进陀螺仪中立点调整功能时,十字盘自然就完全水平了。不过因为目前手上没有15mm的十字盘配平器 (偷偷的说XLPower有出 15mm的十字盘配平器喔),只能用束带辅助校正加目视"配平"

主旋翼头安装

接着安装主旋翼头。

主旋翼头安装时,先把二支长轴套螺丝穿过主轴固定后,二只剪形臂(相位臂)的固定螺丝要拆下来上胶固定。这二支剪形臂的螺丝紧度也有着辅助固定主旋翼头的功能。

而二支主要固定的长轴套螺丝则建议螺丝胶先上在主旋翼头另一侧有螺牙的地方后,再重新锁上固定。

到这里就完成了机身大部组立及CCPM舵机的安装及舵机中立点调机和十字盘在中立点的水平确认。下一篇文章则继续分享最后的阶段,也就是马达/电机的安装,电变/电调的安装和尾舵的安装设定。

楼主:
又是占位置,继续等!@!!!!!!!

楼主:
继续占一下位置先!!!!!!!

楼主:
再占一个!!!!!!!!!!!!

楼主:
还要占一个!!!!!!!

楼主:
再来一个,谢谢,楼下继续!!!!!!

网友:
用15mm的主轴是因为小罗某一次冲电话费的时候意外中奖了一批内径15的轴承,单卖没市场,留这占地方,于是想想干脆做批飞机出来卖以消耗这批轴承

网友:
好长的帖子

网友:
沙发没图片咧

网友:
没看完,但可以申精

网友:
好像亚拓的每篇装机帖都这么细致,XLpower是首篇。

网友:
这是7075材料的吗?看过去加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