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

楼主(2018-04-06):
各位模友大家好,我手头一个A6充电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也不知道,如图

我插了两块3S的电池充电,最后一个位置的充电电流永远都只有0.6A,我换了多组电池都是这样,确定电池没有问题,本来想找A6的厂家,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厂

网友A:
看下平衡头插头。是不是温度高插头插座氧化松动了。这些都没问题就送修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平衡头插头。是不是温度高插头插座氧化松动了。这些都没问题就送修把。

平衡插头?焊点可能松了吗?

网友B:
我老款A6 没有这问题!!!

网友C:
一般是判断电芯出现问题,换电池还是这样。你观察充进去电流多少和多久时间充到4.2伏,在判断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未曾遇到过

网友D:
这充电器好东西,等我有308了,都不会出手。我手里有A9,晚上把9S电包放电到3.1平衡一下,然后再充电充满。

网友E:
我的A6出过这个问题,电源功率不够,我之前150W的电源换成300W的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充电器好东西,等我有308了,都不会出手。我手里有A9,晚上把9S电包放电到3.1平衡一下,然后再充电充满。 ...

你电包咋样了,没见你上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电包咋样了,没见你上贴

快了,少了点硅胶线,还在等

网友F:
嗯,应该是电源功率的问题,看看电源功率多少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了,少了点硅胶线,还在等

记得上电包组装贴,我也学习下

网友:
换个插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款A6 没有这问题!!!

我的用了很久,但用的不多,之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判断电芯出现问题,换电池还是这样。你观察充进去电流多少和多久时间充到4.2伏,在判断哪里的问题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电芯坏了,但是昨天我试了下把其它电池都插到那个位置上去都是这样,我有两套电源、A6、保姆,再加上几组电池做了交叉测试,排除了电源、保姆、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6出过这个问题,电源功率不够,我之前150W的电源换成300W的就没事了

我手里2套电源、A6、保姆,做了交叉测试,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应该是电源功率的问题,看看电源功率多少瓦的

360W的,我手里2套电源、A6、保姆,做了交叉测试,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电芯坏了,但是昨天我试了下把其它电池都插到那个位置上去都是这样,我有两套电源、A6、 ...

多大的电源,有没有可能电源不够大。我遇到过,直接停止充电或者自动降低充电电流。你可以冲一块电池,把第一块电池去掉看看是那一路的问题?或者降低到2安充电,看看有什么变化,排除法找到问题

网友G:
充电器上平衡插座有没有过热虚焊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电源,有没有可能电源不够大。我遇到过,直接停止充电或者自动降低充电电流。你可以冲一块电池,把 ...

嗯嗯,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也是按这个方法测试了,手里两套电源、A6、保姆和好几款电池,交叉测试了,排除了电源、保姆、电池的问题,两个电源一个360W,一个60W,在另一个没有出问题的这个A6上用都没问题,而且都是同时充两块电池,而这两个电源在出问题的这个A6上用时,无论是充一块3S电池还是两块3S电池,那个位置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器上平衡插座有没有过热虚焊现象

这个应该没有,我插充电保姆和不差充电保姆都试了,结果都一样

网友H:
返修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翠海苑1-406号 李铭15992996267 包裹内一定要注明故障现象和回邮地址*** ***否则会滞留处理***包裹里夹带10元维修费,快递不允许夹带现金时可加微信支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也是按这个方法测试了,手里两套电源、A6、保姆和好几款电池,交叉测试了,排除 ...

那就确定有毛病了,你单独用哪个位置充电,看看多久可以充好一块电池,都达到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返修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翠海苑1-406号 李铭15992996267 包裹内一定要注明故障现象和回邮地址* ...

我加您微信付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加您微信付吧

我也是模友,A9的使用者,返维过。加上面“李铭”的微信,他是厂家的技术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确定有毛病了,你单独用哪个位置充电,看看多久可以充好一块电池,都达到满电

这个没计过时,之前我要充电了都是两套A6和保姆一起插上一起充,之前就觉得这个充的更慢没有在意,一直以为是电池不平衡。前两天总感觉不对劲试着就换几块不同电池在这个位置充和在这个位置充了的换到另一个位置和另一个A6上充,才发现不是电池的问题,然后先排除了保姆的问题,接着排除了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模友,A9的使用者,返维过。加上面“李铭”的微信,他是厂家的技术员。

哦哦,这样啊,今天QQ上和他联系过了,他是叫我寄过去,今天决定这问题有点意思,就想着发个帖和大家聊聊,看看有没有别的模友遇到过,如果能在我手里就解决了那就省的麻烦厂家了,而且这一来一去的快递费也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器上平衡插座有没有过热虚焊现象

刚看了下卸了螺丝打开看了下,焊点饱满,不像虚焊的,不过还是不排除这可能性,我印象中这个A6一直就是充电比较慢,之前没有在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啊,今天QQ上和他联系过了,他是叫我寄过去,今天决定这问题有点意思,就想着发个帖和大家聊聊 ...

我都返修过两次了,一次是按键问题;一次是风扇问题,大电流充电风扇不转,不能散热,显示屏都黑了,外壳烫手。我自行拆开看过,又没发现有元件烧了的痕迹,自己又不懂修,只能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返修过两次了,一次是按键问题;一次是风扇问题,大电流充电风扇不转,不能散热,显示屏都黑了,外壳 ...

我是不知道厂家的联系方式,昨天还在模型群里问别人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淘宝卖家告诉我这个厂家的QQ,我才联系上的,跟他说了问题后,他也没说原因,叫我寄给她,发的内容跟您前面留言的一模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卸了螺丝打开看了下,焊点饱满,不像虚焊的,不过还是不排除这可能性,我印象中这个A6一直就是充 ...

A6充电器是6胞胎充电器。你这个充电器有一包胎出问题了。你不懂电子维修还是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A6充电器是6胞胎充电器。你这个充电器有一包胎出问题了。你不懂电子维修还是返厂吧。

嗯,是准备返厂了

网友:
反修吧,十块钱搞掂

网友I(2018-05-12):
按这样来讲应该是充电器出问题可以发回售后检查,要不知道地址可以联系卖家或找我们客服问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这样来讲应该是充电器出问题可以发回售后检查,要不知道地址可以联系卖家或找我们客服问地址

已经修好了,谢谢啦!A6的老板非常不错

网友I(2019-01-10):
如果换电池还是这样电池同样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观察一下电压的上升速度如果明显比其它慢那充电器器应该是出问题了,厂家地址可以找我们客服要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换电池还是这样电池同样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观察一下电压的上升速度如果明显比其它慢那充电器器应该是出 ...

已经返厂修好了,是一个电容坏了,谢谢关心啦

网友J(2019-08-16):
我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放电没问题,充电有一路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放电没问题,充电有一路没电流,。。

我的返厂修好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大家好。我是老版本的A6plus 用的电保姆。东西是朋友送的。但本人用不来。里面有7个模式。00-06 不清楚那个充电。那个放电。还有个问题。乱试02时能充。就一直报警。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新人发不了贴。只有留言。谢谢

网友:
谁能帮我一下。我是老版A6。00-06模式不明白。

网友(2019-10-24):
接触不良;

网友K:
充电器坏了吧,换我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充电器坏了吧,换我们家的

已经修好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