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和亚拓同级别都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8-04-06):
如题,同级别SAB和亚拓都有什么优缺点,请大神解释下。

网友:
狗炸贵,鸭子相对便宜

网友A:
狗飞起来看着大,鸭子不如,鸭子炸了稍微便宜点

网友:
设计差别这么大,你说什么区别?
sab基本都是上下主轴座一体化,同心度比较好,但是重。
亚拓侧板连接,相对耐炸一点。

网友:
sab精度稍高一些,但配件死贵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看来主要还是炸鸡成本上区别大点啊。那在同等设备条件下,飞行的感觉上有什么不同嘛?

网友B:
SAB纯皮传,亚拓是被喷的破不得已了,才出几台皮传,但又很快出了轴传板。如470L,500X。你看700X他就死活不肯来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B纯皮传,亚拓是被喷的破不得已了,才出几台皮传,但又很快出了轴传板。如470L,500X。你看700X他就死活 ...

皮传和轴传在飞行时有什么区别吗?本人小白,望大神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皮传和轴传在飞行时有什么区别吗?本人小白,望大神赐教。

新手皮传吧,好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皮传吧,好修太多

轴传是因为炸鸡容易导致传动轴弯曲所以不被看好嘛?

网友C:
感觉sab壳子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传是因为炸鸡容易导致传动轴弯曲所以不被看好嘛?

配件贵死,你看看就知道了。不过貌似SAb的原厂皮带也不便宜,一条皮带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飞起来看着大,鸭子不如,鸭子炸了稍微便宜点

這是動物奇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sab壳子好看。

Sab的壳确实骚气十足。,所以想在sab和亚拓之间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贵死,你看看就知道了。不过貌似SAb的原厂皮带也不便宜,一条皮带好几百

了解了,感谢大神。

网友D:
新手还是不建议sa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还是不建议sab

谢谢前辈,看了下sab的炸鸡成本确实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看了下sab的炸鸡成本确实有点高。

亚拓也算了吧,除非你说你是亚拓粉。

网友:
现在可选的范围太大了,不比拘泥于这两个之中。

网友:
在好的车,撞两下就不纠结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看了下sab的炸鸡成本确实有点高。

建议选择x3或者450,450相对便宜,虽说不耐炸,但是新手炸x3也一样是坏

网友:
450吧 航线练完 可以换机了

网友:
壳再好都是浮云,TDR的壳破相了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我主要是看中sab的手感和稳定性,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亚拓安装比较简单,不需要自己思考调整

网友:
q3路过。2000起落,炸鸡50多次。没毛病,

网友:
Sab稳重好看

网友:
怎么前两楼都都说狗了,楼主说的sab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