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在自组航测无人机之前的纠结

楼主(2018-04-06):
1、F4飞控比如新动的蓝盒子 aegis(f4) 咋样啊?好像是新的吧,论坛搜不到
2、 我打算玩固定翼航测自己组装(目标是vtol),但是目前pix还不打算一步到位去调,比较想循序渐进,想先弄个不错的固定翼飞控先入手练几天
ps:因为多旋翼目前用的熟练了,固定翼这块有个大空白,操作什么都是问题,以前只能用u2s飞控飞飞冲浪者,所以已经用x520在练手了,还不错。

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航测用f4?这个不存在循序渐进的,买那么多其他的飞控都是浪费钱,就用pix飞起来没那么麻烦的,调试用烂机子学会怎么调了,再装好机子上。或者不需要那么多功能的话就买arkbird飞控,绝对稳定,傻瓜调参,也有vtol模式,最后,固定翼还是要会手动飞的,不然万一飞控抽风或者你打到手动挡,就炸了

网友B:
个人航测建议还是别搞道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测用f4?这个不存在循序渐进的,买那么多其他的飞控都是浪费钱,就用pix飞起来没那么麻烦的,调试用烂机 ...

蛮好的建议,谢谢。占那么多不精有什么用。pix就雷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航测建议还是别搞道理你懂的

这个就是公司去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蛮好的建议,谢谢。占那么多不精有什么用。pix就雷家的吧?

没用过雷家的,只用过pix lite,可能雷家的元器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雷家的,只用过pix lite,可能雷家的元器件比较好

这个也就不好说,反正经得起检验就行,首先还是大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