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15 80584战机状态正常,准备完毕,是否放飞 请指示

楼主(2018-04-06):
顺便问一下这个鸡鸡350mm位置的重心是否正确

网友:
天气晴朗,跑道畅通,可以起飞。

网友:
可以去抗美援朝了

网友:
海军航空兵的编号,“战绩”不错,击落4架,击伤5架。厉害!

网友:
朝鲜空军?

网友:
米格15好!

网友A:
求购买链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购买链接 ……

淘宝猎鹰王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猎鹰王家的

谢谢楼主~

网友B:
楼主好手工!请问您是用4s动力还是6s动力?看着设备仓好像挺拥挤的。

网友C:
这个机子。。。降落。。。不说了 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降落。。。不说了 都是泪

起落架在机翼上有弹性,前轮太高降落后有仰角,应该容易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在机翼上有弹性,前轮太高降落后有仰角,应该容易跳

是很容易跳,而且是主起落架接地以后,前起落架不停的跳,直接把前起落架和蜗杆连接的钢丝都跳弯了...
但是你把减速板做出来了 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很容易跳,而且是主起落架接地以后,前起落架不停的跳,直接把前起落架和蜗杆连接的钢丝都跳弯了...
...

我这个全重1830g,你的多少,还有重心是不是在外侧翼刀前段再靠前一点点的位置

网友:
这个用4S的电池动力不足,速度慢,感觉要往下掉,上6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工!请问您是用4s动力还是6s动力?看着设备仓好像挺拥挤的。

6s的,7个通道的线很多没布线的时候根本塞不进去,因为电调本来放鸡尾,我放机舱了很拥挤刚好放的下重心也对

网友:
减速板是配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2018-07-18):
减速板哪里买的?怎么装?我买的白板没有减速板

网友:
用什么漆上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