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断桨,大神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8-04-06):
今天冲浪者飞着突然趴一声,空中断桨,电机被甩出来了,幸好紧急飘降,飞机没事,电机加高座有点损伤,这种红色桨很容易断吗?我用了朗宇电机1400,配九寸桨,力大好多,但是桨不会就这样断裂吧。如果抛飞断,飞到脸上直接破相啊。重新用热融胶加固了电机座,但是感觉这样电机更重了,加高电机座本来导致头轻,大家有没有更好加固方法。

楼主:
第一次正常飞行没碰到东西断桨的。

网友:
电机座502伺候妥妥的。换仿马刀桨吧!

网友:
2212上9寸?

网友:
你桨状的不对啊!

网友:
慢速螺旋桨,安装到高速电机。滑稽

网友:
换硬桨,别说射了,滑降着陆放机头都不会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正常飞行没碰到东西断桨的。

转速太高,导致慢速螺旋桨承受不了,变形发生断裂。只有一片叶片的螺旋桨,在电机旋转下。产生不对称的惯性,导致电机脱离电机座。滑稽

网友:
1400KV要配8吋桨,不过大红桨真不行的,去年玩腰推机,一下午无缘无故断了3-4回,换别的桨快100电了,P事没有

网友:
这个桨软

网友:
这是慢速桨

网友:
这种桨不要用了

网友:
你的也是在后边用碳杆加固的?

网友:
这是慢速桨吧...

网友:
换马刀桨

网友(2018-05-24):
换马刀桨吧,这个桨跟比较薄弱,飞场地上的红桨都是根部断的

网友:
这个桨不行,尤其是用久了,突然开大油门,很容易断

网友:
上马刀桨

网友:
KV1400 3S 电,这种慢速桨,就算是买 GWS 牌子的,一样也会断。

换高速桨吧。

网友:
我用1400KV电机,配皓业的折叠桨,在空中都断过好几次了。可能是转速高了,桨的强度不够吧!

网友:
转速太高,桨太大

网友(2018-07-24):
这个要换小点马刀桨吧,我板机2212,2450kv的都用的马刀桨,或者换下图的黑桨,那个黑的声音小些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佩服。
这桨叶面积大,螺距也不小,看这形状是低速桨,特性是拉力大,速度慢。
如果桨叶设计的好些,将根部加宽加厚点,只要马达和ESC受的住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有一个电机配桨的文件 你找找看  不过基本大家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