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分享XL520 来自大神的装机实录(更新完毕)

楼主(2018-04-07):
自从上一篇的装机收到了大家的积极反响,小弟不胜感激,激情不已,情绪高涨!
这不断激发我工作的热情!!!!!

为了维护论坛在新常态下的持续健康发展的优良态势和积极向好的优势氛围,
下来,让我们再欣赏一下来自大川的XL520装机实录!

=======================================================================

520/550级的直升机,在飞行上有着大机的手感,但在维护上又比700级要简单多。所以练习基本功时,这级距的直升机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入手了这架XLPower出品的XL520 。基本套件是属于520mm级距的直升机,在组装前,除了先开箱了解基本机身结构,评估有没有地方要调整外。再来就是要准备相对应的电装了。

XL520开箱

火红色的外盒,让我这红黑控看了就觉兴奋。这是空机套件,也就是套件含机身、主尾桨和马达。其他如电装部分则要自行搭配。

右下角盒内放的是主齿盘、十字盘、旋翼头和尾齿箱等配置。左下方较大的收纳盒则为机身侧板及机头罩,而正上方长形收纳盒则是尾管以及520mm 主旋翼。

机身侧板在包装上则很贴心在二片机身侧板的中间用一张纸隔开,而且这次零件的包装上都采夹链袋的包装。高成本,但可以再利用来装其他东西,非常环保。

在机身侧板上,也设计了现在很多家都有的机身加强片。除了在外观上加分外,其另一主要目的则是帮助马达散热,而在色系上则是为偏橘的红色。

相关零件也是个别用夹链袋包装,外袋上有编号,到时组装按说明书上的编号就可找到零件。

这是机头罩,在套件里同时附有磁扣座,尾端可藉由磁扣的吸附的力道而完全密合。

主旋翼头的做工质感相当好,目前为假组状态。等组机时再来分解重新上胶组装。

而主旋翼则是搭载ZEAL 520mm桨,哇!好潮的桨,也是第一次使用,到时再来体验它的特性。而在尾管部分则附上二支不同的尾管。一支为黑色,一支为荧光黄。这次要反骨一点,就用荧光黄的尾管来潮一下^^

电装准备

在动力方面,XL520套件里搭载的4020无刷马达其规格为1210极、1100KV。而马达金插刚好利用之前亚拓700X因升级好盈160A电变/电调时,换装了RCPROPLUS REM6808 ST Pro时,换下来的5.5mm金插,用在520mm级距的机子可提高电流质量。

在电变/电调的选择上,使用跟手上用在X4II 同样的亚拓 RCE-BL100A 。这颗电变/电调已在 X4II  / RT515上使用一段时间,其稳定度及动力应有一定水平。所以用在同样是520mm级距的XL520上应也游刃有余。而电池端的接头,考量跟手上电池的共享性,选择了RCPROPLUS X6SA 。这接头已使用了五年多,它的稳定度及导电能力值得信赖。

由于XL520主旋翼是搭载520mm级距的桨,所以在直推式CCPM伺服机/舵机的选择上,在扭力至少建议在12kg-cm以上。而相较其他520mm级距的直升机,XL520CCPM伺服机/舵机的设计是采用中型舵机(mini servo)

不可讳言,在中型舵机里能有12kg-cm以上扭力的基本上没有太多选择。我想这或许也会是想入要手XL520的玩家的一个要考量的问题。过去使用在X4II 改装RT515桨后,CCPM舵机从原本的 ServoKing 795 10kg-cm/0.03s) ,升级至  ServoKing 790S (12.3kg-cm/0.053s) 。照片左方为790S,右方为795

前阵子再升级至  ServoKing MBLS 780/780i (20.6kg-cm / 0.065s) 模块化无刷舵机。前二者为空心杯舵机,而MBLS780 为高压无刷舵机。而XL520的舵机选择,个人推荐二种,一是 ServoKing 785 (16kg-cm) 此为空心杯舵机,如预算够的话,另一个还是 MBLS780/780i 。不过此次在XL520上的CCPM舵机选择使用ServoKing最新力作 BLS785 高压无刷舵机,因为用过了780后实在是回不去了。而XL520尾舵在设定上是标准尾舵,所以这次也是使用ServoKing BLS780i 中型高压无刷尾舵,但上盖搭配标准舵机上盖。这组舵机是之前780的加强版,详细规格在到时撰写XL520电装篇时会再详细分享。

有着充沛的动力供应(RCE-BL100A) ,有着游刃有余的制动力 (ServoKing BLS785),再来一架 直升机的灵魂 - 陀螺仪也是要适当合宜的搭配。感谢飞友火力支援,情商借测现在最夯的VBar Control 遥控器VBar NEO 陀螺仪。让我有机会体验这大家口中称赞不已的神器。

在机身组装开始前,因为等下会用到主轴测试穿过主轴固定座的滑顺度,所以先进行主轴的保养。既然要保养就主、横轴及尾横轴都一起保养。

保养的顺序由左而右,当然人口渇要先喝口茶。再来用WD40去掉可能的锈蚀后用去渍油擦去WD40 ,再用速干型喷雾式硅油保养主轴。最后,人再吃二颗 EX 顺便保养"自己",这样才有充沛的体力可以组机 XD

而在保养时,发现假组在横轴上的螺丝是芳生12.9 @@"。这让习惯组机前要跑一趟芳生买螺丝的我省下不少时间。

照过去习惯,先进行机身的组装。

皮带前导轮组组装

XL520是皮带传动,所以前方会有一皮带前导轮组。皮带导轮的颜色跟机身加强片和主旋翼夹臂同样是橘红色色系。皮带导轮内嵌有轴承,而上下各有一轴承固定座夹住皮带导轮后再用一支导轮固定柱穿过后,二支固定柱上下再固定在导轮固定座上。

在安装轴承固定座时要注意,它二面是不同的,有一面有凸起要朝向轴承。

这皮带前导轮组为对称式设计,并无上下左右区别。这样等下安装到机身时,也较不容易出错。记得,固定柱固定在导轮固定座时要上点螺丝胶。

升降导杆陀螺仪座组装

升降导杆座与陀螺仪座是一起固定在固定座块后,再锁到机身。而考量陀螺仪安装平面平整度,固定螺丝则采用皿头/平头螺丝。记得皿头/平头螺丝锁附在金属固定座上也要上螺丝胶。

陀螺仪座或升降导杆座安装并无先后顺序。

电变/电调固定座组装

电变/电调固定座也是碳纤维材质,也是使用皿头/平头螺丝先固定在固定块后,再锁附到机身。

主轴固定座组装

XL520主轴为双主轴固定座,本来想520级的直升机,如主轴固定座应为三主轴固定座设计,这样主轴转动的稳定度应更好。不过,XL520虽为双主轴固定座设计,但它有加上主轴固定座垂直加强片,也就是下方照片里 X 形状的碳纤维片,跟机身侧板形成笼型的空间,我想应能有效的抵抗侧向应力对机身产生的扭力。

不过,怎二个主轴座的轴承颜色不同?那是因为此次安装时,选用了 XLPower 的改装件,黑色培林是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相较于一般的单列角滚珠轴承,它能承受较大的径向负荷为主的径向和轴向联合负荷和力矩负荷,主要用于限制轴和外壳双向轴向位移的部件中。

所以XLPower很贴心的有提供双列角接触式轴承固定座供选择改装。也就是下方左边中间为黑色轴承的固定座,一般更换是二个主轴座一起换,刚好目前手边只有一个,等第二个双列角接触式轴承固定座到了,会再一并更换重新拍照。

有关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也要感谢沈哥的提点,我才了解这轴承跟一般轴承有何不同。这里有 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介绍,或者你也可以Google "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 就可了解。把上下主轴固定座锁附在主轴固定座垂直加强片上,要注意轴承的方向。上主轴固定座,其轴承要朝上。而下主轴固定座轴承,其方向要朝下。

换个角度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机身侧板组装

到这里,准备机身侧板组装前要先准备好的皮带前导轮组、电变/电调固定座、主轴固定座组和升降导杆/陀螺仪座都已就绪,接下来就准备组装机身侧板。

不过,二个侧板有分别喔。从机尾往机首方向看过去,下方照片的下方的为左侧板,其尾舵机孔位为中型舵机。而上方的侧板为右侧板,其尾舵机孔位为标准舵机。二片侧板在中间CCPM舵机的孔位位置也不同,主要是左侧板同时也要固定升降舵机/一号舵机,要特别注意。

先锁右侧板,在锁时要同时锁上机身侧板加强片。另外也发现这加强片除了同时也帮助马达散热外,同时也是固定CCPM舵机的固定座。另外,组装用到的螺丝都已先假组在零件上,只要稍为跟说明书对照一下,很快就可以锁好了,很贴心的安排。

先把主轴固定座组及皮带前导轮组安装上右侧板。

接下来准备安装尾管固定环,一共有二个,并无前后顺序的分别。

到这里,由左至右的电变/电调固定座、主轴固定座组、升降导杆座组和皮带前导轮组都已安装到右侧板。而要注意的地方是在固定升降导杆座时,是要加上固定碳纤垫片锁附的。

近看一下,这结构真是美啊。

接下来准备组装左侧板,在组装前先把各零件上假组的螺丝拆来来,按照相对位置排好,这样在组装右侧板时会较方便。

按照顺序,把螺丝依序锁上左侧板,很快的就可以把左侧板组装好了。

后机罩固定柱安装

啊!这时才发现忘了安装后机罩固定柱。心想,完了,又要再拆侧板来锁后机罩固定柱了,因为后机罩固定柱是由内往外锁的。

等一下,忽然看到固定升降导杆座的碳纤维垫片,再仔细观察侧板上的孔位,忽然理解了,这真是贴心的设计啊!

先把碳纤垫片拆下来,把后机罩固定柱锁在其中一个孔位。

可以看到在升降导杆座固定孔位上方是一个较大的圆孔。

而且用来固定机罩固定柱的M2.5圆头螺丝的螺丝头刚好可以置入这较大的圆孔。

接着再锁上升降导杆座固定螺丝后,就锁好了。这真是好贴心的设计。

后段机身碳纤加强片组安装

XLPower 针对XL520机身刚性的强化有持续在关注。这是后段机身碳纤加强片组,一共左右二片,因为左右除方向不同外,其尾舵机座孔位也不同,只要稍为比对一下就可以分出来是要安装在那一边。另外,同时也增加二支铝柱,对抗侧向应力的能力又提升不少。

本来看到二支铝柱上的半圆头M3螺丝,又想把它换成圆头。没想到一看又是芳生12.9螺丝,XLPower在这部分真是下足重本又贴心。另外因为加了加强片,整体厚度加厚了。所以套件里有八支M2.5x8mm。左右各四支,用来换掉原本固定尾管固定环的M2.5.x6mm

而此后段机身碳纤加强片组同时也涵盖了皮带前导轮组的下侧固定螺丝,所以原本的M2.5x5mm螺丝建议用刚换下来,原本固定尾管固定环的M2.5x6mm,这样吃的深度才刚好。

接着再锁上下方二支固定铝柱,其螺丝就用原套件已假组在上面的芳生12.9 M3螺丝。

从另一角度来看,二支加强铝柱就固定在尾舵机下方,加上上方的尾管固定环,形成的空间其刚性又提高不少。

楼主:
底板安装

先把安装底板的固定块及底板排好。其中,中段底板固定块及机尾底板固定块因为同时要固定脚架,其固定块另有脚架固定孔位,跟机首底板固定块略有不同。而机尾底板固定块因为同时要固定尾支撑杆,所以有球形固定座。这样就可以分出前中后段三个不同的固定块。

这时要注意,不是把假组在固定块上的螺丝拆下再装上就是对的,而是固定方向以XLPower的字型为正向朝前为方向进行安装。

注意,机尾底板固定块的方向在安装好后,用来连接尾支撑杆的球形固定座是对齐底板尾端部分,如果没有表示上下装反了,只要把固定块翻转180度再安装就可以了。

三个底板固定块安装好后,再检查一次。中段及机尾底板固定块还有固定脚架的孔位。

脚架组装

脚架组零件部分,二支的黑色脚架。嗯,乌骨鸡脚架是我的最爱,以前组机都要特别换成黑色。现在直接是附上黑色,真是太赞了啊!另外,雪橇的部分也很贴心的用纸包起来防磨,照片中是先拆封一支,而且雪橇的前后防尘盖也很贴心的装好了,不用再花时间装,真是太佛心啦。

到这里机身基本组装完成了,这机身完成度算相当高。

接下来拿出主轴测试主轴穿过二个主轴的滑顺度。如有不顺,只要松开主轴固定座,用主轴穿过二个主轴座后,再采用左右交叉的方式慢慢锁紧,这样主轴应就很滑顺了。确定主轴滑顺后,接下来就可以帮螺丝一一上螺丝胶固定了,一次拆一颗螺丝上胶,就不会影响到整体定位度了。

再来欣赏机身其他照片,这真是太美了。

后记:

在文章分享后几天,收到了第二个双列角接触滚珠轴承,赶快来换上。

装的方向跟之前一样,上方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朝上,

下方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朝下。

今晚本来要开始组XL520的尾管总成,没想到光拍这尾齿箱就花了一个小时。

不多说,就让照片来说话。

楼主:
因为XL520是皮带机,所以机身组装好后。先组装尾管总成再上主齿及旋翼头组会较顺手。不过,这也未必,每人组装顺序不同。不过距上次组皮带机 (亚拓450 Sport) 已是六年前的事了。

尾旋翼组装

尾旋翼在套件里是假组状态,必须拆开重组上胶,同时止推也要上润滑油。

先把全部零件按照顺序排好,这样等下才不会装错。最外侧的半圆头M3x8mm螺丝也是芳生12.9高强度螺丝,所以不用再换成圆头螺丝。而用到的垫片其二片都一样,并没有一面是呈半弧形,所以在安装时不用考量到那一面要朝轴承的问题。在安装时,同样的内径较大的止推轴承垫片要朝向尾旋翼头,内径较小的止推轴承垫片要在靠外侧。

而尾旋翼的结构跟主旋翼一样,有一支尾旋翼横轴穿过尾旋翼头。这点相较于其他直升机是较特别的结构。而尾旋翼横轴跟主旋翼横轴一样有用O-Ring当横轴垫圈,只是这O-Ring仔细看有大小的差别喔!小O-Ring要先放进尾旋翼头,而大O-Ring则是靠外侧。

在安装时,O-Ring建议先上点膏状硅油再置入尾旋翼头后,再把尾旋翼横轴穿过。

而尾旋翼用来连接八字环的控制球头也是没有上胶喔,记得要拆下来上好胶再锁回去。

而这尾旋翼因为使用O-Ring当尾横轴垫圈,所以当锁好一边尾旋翼横轴螺丝,接下来安装好另一边的止推轴承后,是要用另一支六内角起子在另一边顶住,用点力量稍为下压。这样另一边的止推轴承表面才会切齐尾旋翼横轴另一端,这时再把尾旋翼横轴的螺丝锁上。

尾齿箱及螃蟹夹组装

先从套件里拿出尾齿箱,哇! 好有质感的尾齿箱啊@@"。一体成型的尾齿箱本体加上楔形倒角的收边,质感真是太赞啦! 光在正式组装前,就忍不住帮多拍几张。

把等下要安装的零配件都先摆好,以方便组装.

首先,先进行尾舵控制臂固定座的安装。

而先假组在尾舵控制臂固定座的三个螺丝,其中圆头螺丝是用来把尾舵控制臂固定座固定在一体式尾齿箱上。而另外二支半圆头是用来把双推尾舵控制臂锁定在尾舵控制臂固定座上用的。

尾舵控制臂固定座的锁定方式要从尾齿箱内侧锁。但,尾齿箱在设计上在另一侧有开孔,这样未来在维修上也很方便,而在视觉上美感也加分不少。

而在尾皮传横轴上,有一O Ring。其目的是用来限制尾行程,不然不上 O Ring 又把双推螃蟹夹座在右自旋行程调到底时,八字环会变成内八而锁死。当然你也可以不上O Ring,但在调尾行程式要特别注意,这部分在之后调机篇时会再说明。

接着安装皮传尾横轴组,先把假组尾皮带轮上的止附螺丝卸下后就可把皮传尾横轴抽出,这样的设计在日后维修也相当方便,是很贴心的设计。而皮传尾横轴上有二个固定止附螺丝的固定凹槽,离尾端较远的是用来固定尾皮带轮;而另一边离尾端较近的是用来固定尾旋翼组。

将皮带套上尾皮带轮后,再把皮传尾横轴置入,而固定皮传尾横轴的止附螺丝则要用R48固定。这时发现XL520在尾齿箱上并无皮带压轮的设计,原因是皮带齿在设计上齿沟较深,没有压轮也不会跳齿,这部分则在试机时再来观察。

双推控制臂安装部分,原假组在上面的二支轴套不锈钢螺丝是用来控制双推螃蟹夹座。而二支黑色螺丝则是用来把双推控制臂固定在尾舵控制臂固定座上。

先在尾舵控制臂固定座的固定孔内用牙签沾上螺丝胶后,用卫生纸把孔缘多余的残胶擦干净,再把双推控制臂锁上,这样才不会让溢胶造成双推控制臂的移动不滑顺。建议锁上时,用二支内六角起子慢慢对锁到定位,这样一定滑顺。

如没有滑顺时,再稍为旋松再二边同时慢慢旋紧,应就可以顺到不行。

而尾拉杆球头是锁在尾拉杆控制臂上平面的那一面。

另一面有凹凸不平则是等下要锁向双推控制臂。

所以尾拉杆控制臂是要锁在照片中在双推控制臂的左方二孔,最右方那一孔是等下用来锁不锈钢轴套螺丝,用来控制双推螃蟹夹座。

而尾轴滑套要锁入双推螃蟹夹座时,双推螃蟹夹座内的螺纹用酒精擦干净后,涂上T43后再把尾轴滑套用手慢慢旋入双推螃蟹夹座。旋到定位后,用卫生纸擦去多余的螺丝胶,再用小扳手在尾轴滑套上夹住,只要轻轻加一点力旋紧即可。

而在锁上二支不锈钢轴套螺丝时,记得螺丝胶要点在靠近螺丝头端的螺牙上,而不能点在尾端的轴套上。

锁好时再用手摇动尾拉杆控制臂,看是否整个双推螃蟹夹座组在移动时全行程都滑顺。

而在八字环部分,较小孔那端是要内侧套上铜套,锁在靠双推螃蟹夹座组。而较大孔这端二面不同,一面上有数字 "1",内径较小,另一面表面较光亮,其孔内径较大。所以等下孔内径较大这面要锁向尾旋翼控制球头。

八字环孔位较小这端在锁上双推螃蟹夹座组时,孔内侧要套上铜套,在锁时不可用力锁紧。而是在八字环转动滑顺为前提下,尽量把螺丝锁紧。

所以锁好时应如下图的角度,靠机首端的八字环其数字 "1" 要朝上,而靠机尾端的八字环则是光滑面要朝上。

接着把尾旋翼锁上皮传尾横轴,其止附螺丝再确认是锁在固定孔离横轴尾端较小这边,同时止附螺丝要使用R48固定。

而八字环扣上尾旋翼夹球头时,八字环与球头轴心并不会垂直而会略为倾斜是正常的。

垂直、水平尾翼及尾支撑杆安装

首先安装垂直尾翼,其螺丝有分为长短二种。较短的螺丝为下方固定孔使用,而较长螺丝则为上方固定孔,主要用来加压固定尾管使用,而个人习惯加上M2.5红色垫片。

尾管原本打算使用荧光黄,但要安装时因为漆层较厚,须先打磨才能安装。所以决定先用黑色尾管,但如使用黑色尾管建议要先黏绕一圈透明胶带再把尾齿箱装上,这样会较密合。

暂时把尾管穿过尾管固定环后略为锁紧,因为后面调整皮带时还会再松开。

因为皮带机要根据皮带松紧度来调整尾管的位置,所以在水平尾翼固定座及尾支撑杆的设计上,都采用可调整而不用上螺丝胶的固定方式。而水平尾翼固定的M3长轴套螺丝,个人也是习惯垫上M3红色垫圈。

而支撑杆头则是采用内置入球头的固定方式,所以在支撑杆头的二面其内径大小也不同,内径较大的一面等下要朝向球头。下方照片中四个支撑杆头,左方二个其孔位内径较右方二个大。

接下来要把支撑杆头先压入底板后固定块上的球头时,发现须先把原M3半圆头螺丝先行拆下,才能把球头压入。

下图是先把机身端的支撑杆头先压入底板后固定块上的球头再锁上的照片。

而另一端靠水平尾翼固定座的支撑杆头则先要把蛇眼球头置入,再来安装上水平尾翼固定座。

先把固定用的M3长轴套螺丝套上信天翁M3红色垫圈,再穿过水平尾翼固定座上下固定座后再穿过尾支撑杆头的蛇眼球头后,用M3止滑螺母固定锁紧,可以用5.5mm套筒辅助会更方便。而尾支撑杆头内径较小的朝上方固定。

一开始先不锁紧,而尾支撑杆则不用上AB胶,直接置入支撑杆头内。接着把水平尾翼固定座往前推把支撑杆固定住后,再把二支用止滑螺母的长轴套螺丝锁紧。

加上信天翁红色垫圈的水平尾翼固定座质感加分^^

到这里尾管总成完成了,下一篇则是主旋翼头组及主齿的安装。

楼主:
尾驱主齿组装

首先是尾驱主齿组立。XL520的尾驱主齿在套件里已是金属件,这相当贴心。而在尾驱主齿的上下方各要锁上防脱勾挡片,也都是金属件。下方照片是尾驱主齿上方,主要差别是尾驱主齿下方有用来固定主轴固定插削的沟槽,而防脱勾挡片用在上方的则是螺丝孔较大,但没有车螺牙。

这是尾驱主齿下方,可明显看到用来固定主轴固定插削的沟槽,而防脱勾挡片用在下方的则有车螺牙。

建议先在下防脱勾挡片的螺牙点上螺丝胶,再叠上上方防脱勾挡片后一一锁上螺丝。记得采对角交叉方式慢慢锁紧,螺丝到底再加一点点力道即可,接着把下防脱勾挡片下方四个螺丝孔的溢胶擦干净才美观。

主齿组装

套件中锁定单向轴承座的四颗半圆头芳生12.9螺丝是假组状态,所以要拆下再重新上胶固定。

建议先在单向轴承座的螺牙孔位先点上螺丝胶,螺丝跟金属制的单向轴向座螺牙孔的密合度很高,所以螺丝锁到定位后再加上一点点力道即可,最后把下方四个螺孔的螺丝溢胶擦干。

而单向轴承里,原厂套件是已上了润滑油。不过,个人是再补上一点。

主轴安装

先把主轴安装要用到的零件按照组装顺序排好,先行试组再上机。

好,先来假组试顺序,主轴由上而下穿过第二主轴固定座后,先垫上10x16x0.2mm垫片,再装上尾驱主齿。

3x17mm的插削穿过主轴后,置入尾驱主齿的固定沟槽,这样才能锁定尾驱主齿的相位,进而传动皮带。

再垫上10x16x0.5mm垫片

接着再装上主齿盘后再垫一片10x16x0.5mm垫片后,最后用C型扣扣上固定。

正式组装时就按照假组方式来组,在主轴由上而下穿过第二主轴固定座后垫上10x16x0.2mm垫片后再装上尾驱主齿。

接着把3x17mm固定插削穿过主轴固定孔后,再把插削置入尾驱主齿下方固定凹槽,用以锁定尾驱主齿跟主轴的相位。这时可以把主轴上提直到尾驱主齿上方垫片紧靠第二主轴固定座下方。

接着按照说明书再垫上10x16x0.5mm。不过在第一次组装时发现,因为主轴上提至定位没有虚位后,在主轴上紧靠着第一主轴固定座锁上主轴固定环后,虽然主轴没有上下移动的虚位,但在3x17mm固定插削到C型扣之间按说明书组好后,主齿盘仍有上下0.7mm可移动的间隙。

所以在这3x17mm固定插削后,原本只垫一片10x16x0.5mm垫片,在这里再加垫10x16x0.2mm10x16x0.5mm各一片。也就是一共三片垫片后再装上主齿盘,这样最后组好时,主齿盘就不会有上下间隙可移动。

这是第一次组装时拍的照片,在装上主齿盘再垫上一片10x16x0.5mm后跟下方要扣C型扣的固定沟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在主齿盘上方加垫0.7mm厚的垫片后,在这里的10x16x0.5mm垫片底部应会刚好切齐C型扣固定沟槽。

最后再扣上C型扣固定。

这时把主轴上提后,主齿盘应没有上下间隙可移动。

接着安装主轴固定环,而二颗M3止附螺丝这时先不要上R48 ,等确定主齿盘没有上下虚位再上R48固定。

十字盘上胶组装

十字盘下方二个固定螺丝,以及在十字盘导杆座侧边的培林迫紧螺丝,原厂出来是都有上胶,不过我还是把它拆开重新上胶。

不过,十字盘上方的CCPM球头以及Pitch拉杆球头则是假组状态,须必要一一拆下重新上胶。

CCPM舵机假组试装

首先在舵机的讯号在线标明编号位置,这次使用的是 VBar NEO陀螺仪,所以在讯号线的杜邦接头写上123的数字。

楼主:
这次搭配的CCPM舵机是ServoKing 最新力作,BLS785高压无刷舵机。在BEC 8.4V供电下,提供高达20.6kg-cm的大扭力,用来制动520mm的桨是游刃有余。它的规格如下,

扭力:
8.6kg-cm@4.8V
10.2kg-cm@6V
15.7kg-cm@7.4V
20.6kg-cm@8.4V

速度
0.065(sec/60)@8.4V
0.072(sec/60)@7.4V
0.08(sec/60)@6V
0.09(sec/60)@4.8V

中立点及工作频率
1500us/333Hz

而舵臂则使用ServoKing 无段式可调整舵臂。

三颗舵机不上胶,先以假组方式组装。而舵臂则选用内第二孔位18mm。因为手册建议使用16mm孔位,而ServoKing其内第一孔是15mm,内二孔为18mm,所以选择内二孔18mm试组装。就以舵臂旋转的平面来看,18mm的臂长在中立点时,CCPM拉杆为略为外偏而没有完全垂直。而这样的方式有二种不同看法,一是舵臂在上下转动时的线性度会更好;另一看法是在中立点因略为外偏而可能使中立点附近的分辨率较差。不过,此次试组,先用18mm臂长来试机。

而从机身正前方正视看过去,二支CCPM拉杆是略为外八。受限于舵机上盖高度,以及舵臂的形式。这距离是拉杆最靠近垂直的方式,不过不同家舵臂其拉杆垂直度也应不同,大家再依搭配的舵机来调整。

从正上方视角,可以看到舵臂组装的方式是把无段调整舵臂反过来装,这样又可以再争取一点距离,让拉杆更接近垂直。同时舵臂也在合理的行程内先慢慢试转,看舵臂的长度是否会有机械干涉,是否有必要要裁切舵臂。

假组完都没问题后,就把这次搭配的陀螺仪VBar NEO安放在机尾的陀螺仪固定座,而在安放前大致上已先想好未来走线的方式。

CCPM舵机安装及舵臂中立点调整前准备

正式上机前先把无段舵臂的基座(黑色),先上胶锁在舵机输出齿上,接着球头上胶锁上舵臂及固定螺母。不过,无段舵臂的固定螺丝先不上胶,因为等下要调整中立点。

三颗CCPM舵机先按照等下要上机的相对位置摆好,以方便进行基本调机。

接下来是要准备上CCPM舵机,配合使用的陀螺仪进行中立点调整。因为此次搭配的陀螺仪是 VBar NEO,所以在这只先分享VBar NEO (以下简称NEO) 搭配 VBar Control (以下简称VBC) 的基本设定,详细设定等XL520文章完成后再另撰文分享。

NEO搭配VBC之基本调机设定

主要开关设定

VBC 在使用前重点要先定义主要功能相对的开閞位置,建议按照你原来习惯来设定才能快速上手。首先是定义飞行模式切换以及马达转动模式控制。

这个设定页面在VBCTransmitter Setup \ Assign & Calibrate \ Mandatory Switches 里,如下方所示,

Bank : 用来切换Bank 1 23

VBC里,Bank的切换完全整合进飞行模式控制里,用Bank就可同时切换油门、EXPO、以及各项感度及风格等等。所以,这功能就指定到以前你习惯用来切换飞行模式(Normal, IDLE1, IDLE2)的位置。

Motor: 马达转动模式控制

在这里主要控制马达的三种模式。
1. Off : 马达停机,再转动 (Motor Run)时电变会先进入缓起动。
2. IDLE:马达停机,在这里是指马达进入假停区,而不是指切"IDLE"^^
3. Run :马达解锁进入运转模式。

Buddy :带飞模式
这用来切换带飞时的主从切换,在这次调机用不到,可先调到平时较少用到的开关位置。在这里请把状态切换至Master模式。不过,这还要安装 Buddy Box APP,不然基本上是没有功能的。

本机开关安全设定

Par Lock: 参数更动锁定
Par  Lock则是锁定VBC上方二旋转式调整钮不能改变设值定,以防在飞行中误触。

Security: 安全开关

此为VBC第二道安全开閞,用来做为双重保险,以防马达无预警启用。建议启用,提高安全度。

接收绑定功能

也就是接收要跟VBC对频。在这里建议要养成习惯,在开控后,准备接收送电前,或者像现在要对频时,VBC应先
1. Motor :off
2.Security:on

确认双重安全保险都启动后,这时NEO才送电。而这里要准备对频前,则是接着开启VBC电源,先确认双重安全保险启动后,再进到接收绑定的选单,也就是在 Transmitter Setup \ BIND 功能下,进入后再选择绑定功能就会自动找到刚送电的NEO而自动对频。

楼主:
新机调机精灵

启用新机调机精灵

一开启第一次调机可以使用新机调机精灵来完成较方便。在刚完成接收绑定后,你会发现VBC上多出了很多选项。而新机调机精灵功能是在 Model Setup \ Setup Tools \ New Heli Wizard ,启动这功能准备开始调机。

对应机型选择

在这里选择相对应的机型,Other是指非Mikado直升机,在这里XL520 先选择 Other 500

新设定启动前安全警示

在这里提示,在开始设定前建议先拔除马达线路,以防无预警下马达突然启动。不过,现在在这时候XL520马达尚未安装,所以应很安全。

感应器安装方向选择

在这里选择NEO的安装方向,因为VBC是专属遥控器,所以一开始就不用像 般遥控器要选择接收种类,遥控器各通道对应校正的部分。而所谓的 "Face" 是指印有V字型的正面;"Wire" 是指接讯号线的那一端。所以按照之前NEO的安装方式是有V字型的正面朝上,选 Face "UP",而接线端朝机尾则是 Wire "Rear"。而左方的NEO图形则会按照你的设定变化显示,而朝VBC上方天线为机首方向,下方为机尾方向。跟感应器在主轴前方或后方无关.

十字盘种类选择

在这里选择对应的十字盘种类,XL520使用的十字盘是CCPM 120度的 HR-3 。而CCPM舵机在安装时则对应跟VBC上显示一样的相对位置,1 号舵机在后方,2号舵机在左前方,3号舵机在右前方。

主旋翼转动方向设定

在这里选择主旋翼的旋转方向。而旋转方向是由机身上方往下看的旋转方向为基准,CW是指顺时针,而CCW则是逆时针。不同的选择,左方的直升机主旋翼也会以相对的方向来旋转。

集体螺距方向设定

在这里设定主旋翼螺距控制臂的位置是在主旋翼的前缘 (Leading Edge) 或后缘 (Trailing Edge)。白话一点就是指,十字盘上升时为正集体螺距选择Leading Edge;如十字盘上升时为负集体螺距则选择Trailing Edge

舵机方向校正

进到这步骤时, 请把1 号、2号及3CCPM舵机讯号线一一接上NEO. 记得,尾舵伺服讯号线这时还不要接上,因为这时尚未设定尾舵机的工作频率。不用担心,BEC送电下把服务器接上不会有事的^^

接着VBC的油门轻推往上,也就是往正集体螺距的方向推动.再观察三个CCPM服务器舵片的动作是否为之前设定集体正螺距时的十字盘方向,如那一颗舵机方向错误,这时在VBC相对应的舵机方向则设为反向。

校正"三平"

三平,也就是调整舵机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及集体螺距0.
利用画面上十字盘微调功能来调整,这是一个综合调整的过程,须调整CCPM拉杆,PITCH拉杆来完成。在这里先调整CCPM三颗舵机舵臂中立点。

由于使用无段调整舵臂,在调整时就方便许多。因为CCPM舵机在XL520上采垂直式安装,所以只要配合量角器,在确认舵臂跟舵机保持90度垂直,也就是跟机身水平平行的角度之后,上胶并锁紧无段调整舵臂的固定螺丝即可,完全不用动到VBC的调整。

接下来的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8度基准调整可以先跳过,稍后再来调整。

集体螺距调整

循环螺距8度基准调整

选择尾舵机工作频率及尾舵行程边界.

在这里先选择尾舵机工作频率,这样之后接上尾舵机时才不会因频率错误而可能导致舵机烧毁。这次搭配的是ServoKing BLS785i 尾舵,它是窄频舵机,所以在这里选择 333Hz/760us。在这里同时先确认左右行程在50以下,以免接上尾舵时可能因预设行程过大,在尚未调整前不小心打到尾舵时,可能导致尾舵干涉而受损的风险。

定速方式选择

在这里选择定速方式是采用VBar定速(Vbar e-Governor)或者是外部定速 (External Governor)。这次打算使用搭配的亚拓 RCE-BL100A的电变/电调定速,所以选择 External Governor

到这里就完成初步基本调机,可以把CCPM舵机安装上XL520后,再回来一一调整十字盘水平,安装主旋翼头等步骤。

当然不免俗的,要为XL520取一名字^^

十字盘水平校正

按照之前假组的方式,把三颗CCPM舵机上胶锁上机身,再上十字盘。这时VBC/NEO启动,进到校正三平的页面,这时再把十字盘配平器摆上。

哇!太准了,什么都不用调,十字盘就完全水平了。

旋翼头组装

套件中的主旋翼头组是假组状态,所以要先拆开上螺丝胶重组。

按照习惯先把所有零件按照组装顺序排好,这样等下一一拿起来组装时也较不易出错。

零件是对称的安装,所以我们放大其中一边的零件来说明。XL520的主旋翼横轴垫圈每边是由三个 O Ring组成,跟尾旋翼不同之处是三个O Ring一样大,在安装上并没有先后顺序。接着是像垫片一样的横轴套圈,安装在主旋翼夹跟主旋翼头中间,突起面朝向主旋翼头。接着是10x14x1mm垫片、止推轴承和5x12x1mm垫片。而止推轴承垫片,内径较大的靠主旋翼头,内径较小的垫片则靠外侧。

首先先来安装主旋翼夹臂。

而主旋翼夹臂的安装方式是从主旋翼夹内侧锁上的@@"。虽然这样的设计在外观上看不到固定螺丝,或许在美观上较好看,但这在维护保修上会较不方便。因为如要拆主旋翼夹臂就必须先拆横轴。例如我是在主旋翼头组装好时,才收到新的可调式主旋翼夹臂,其球头孔有二孔,可以按自己手感选择机械分辨率较高的外孔或反应较快的内孔。只是,主旋翼头已组好,就懒的再拆开@@"

主旋翼夹臂的球头也要记得上螺丝胶重新固定。

二组主旋翼都安装好主旋翼夹臂后才进行主横轴的安装。

先在主横轴上大约在一端 O Ring会安装的地方先涂上膏状硅质油品,再置入主旋翼头。而O Ring 也是涂好膏状硅质油品再置入主旋翼头。

接着,接着是像垫片一样的横轴套圈,安装在主旋翼夹跟主旋翼头中间,突起面朝向主旋翼头。

而止推轴承在安装前,个人习惯先沾满铁汉止推专用油,此专用油黏度佳,附着力高,在飞行一阵子后,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润滑。

楼主:
接着按照说明书的组装顺序,接着是10x14x1mm垫片、止推轴承和5x12x1mm垫片。而止推轴承垫片,内径较大的靠主旋翼头,内径较小的垫片则靠外侧。

最后再锁上芳生12.9 M5x10mm的半圆头主横轴固定螺丝。而另一侧用横轴扳手辅助固定,先把螺丝锁到定位再加一点点力道即可。

不过,另一端在锁上时,因为O-Ring弹力的关系,另一端已录好的要用起子顶住,施一点下压力,另一端的止推垫片才能对齐,这时才把主横轴螺丝锁上。而相位臂的锁定同时也关系到主轴的固定,在这里先暂时轻锁不上胶,等最后把旋翼头上主轴再处理。

主旋翼上机及Pitch 拉杆组装

XL520Pitch拉杆是正反牙,这在等下调整螺距时很方便,真是贴心的设计。

配合拉杆头扳手以及小型扳手的帮忙,在转拉杆头时不会太费力,同时也不会转到手痛^^

按照说明书转好长度,二个拉杆头间距是15.5mm。而在拉杆中间六角辅助固定柱的地方,仔细看有一端是有一刻痕的,而这刻痕等下在上机时,是要朝上的。

这时相位臂的固定螺丝可以上胶固定了,因为二支相位臂固定螺丝同时也会把主旋翼头迫紧在主轴上来提高稳定度。固定完相位臂螺丝后,才能把相位臂扣上十字盘。

接着主旋翼头螺丝也上胶锁定,不过个人还是较喜欢用长轴套螺丝+止滑螺帽的方式来固定主旋翼头,这样在维护方也较方便。虽然这种固定方式看来较美观。

尾舵与尾控制杆组装

XL520的尾控制杆是要自行组装的,先把相关零件先排好。

先把金属拉杆转入尾控制杆身中,在转入时建议一开始用一点点力转力,待咬住后就不要再施力推入,单纯靠螺牙转动的力道把金属拉杆带入,直到金属拉杆外露出14mm为止。

如果尾舵控杆身有纵向裂痕也不用担心,可以在裂痕处点上三秒胶,待干后,再用800度左右砂纸把多余的三秒胶磨平。因为等一下要组装尾控制杆金属固定环时密合度很高,不能残留太多胶,不然会不易安装。

尾控制杆金属固定环的尺寸密合度高,要稍为用点力外翻才能套上尾舵控制杆身,也可能是刚点的三秒胶并没有磨到完全平。

而固定螺丝建议不要锁太紧,只要锁到固定环二边平行即可,就有足够的固定力道。这项在XL520上是选配,但在 XL700上则是标准配备^_^

这时再把拉杆头转入,直到金属拉杆露出9mm左右。再以这为基准来调整尾舵。

而尾舵臂球头长度,建议不要大于13mm。大于13mm,尾舵的分辨率会略为不足。而此次搭配的尾舵为 ServoKing BLS785i,虽为中型舵机,但其规格足够应付XL520。而上盖也使用标准舵机上盖,刚好可以锁定在机身右侧的标准尾舵孔位。

扭力
4.8kg-cm@6V
7.5kg-cm@7.4V
9.8kg-cm@8.4V

速度
0.038(sec/60)@8.4V
0.042(sec/60)@7.4V
0.045(sec/60)@6V

中立点及工作频率
750us/333Hz

而尾舵的固定则再加上垫圈,除视觉上较好看外,同时也可提高固定力道。

接着再进入VBar Control 中,调整尾舵中立点及左右行程。

最后在尾管大约中间位置左右安装尾控制杆固定环,这时先不要锁太紧,尾舵来回打几次,观察尾控制杆在全行程跑时的左右位移量再微调固定环的位置,让拉杆在全行程中,以最少的干涉量在固定环中移动。

马达/电机组装,电变/电调安装

为了配合 XL520 6mm的马达齿,马达/电机采用天蝎星 HKIII 4020/1100KV 6x36mm轴心。

而套件里附的马达固定螺丝也是芳生12.9高强度皿头螺丝,真的是太贴心了。

第一次组装马达/电机,习惯上都要先试锁。主要观察螺丝会不会太长而磨破漆包线绝缘而短路。

另外,也先调整马达齿高度跟主齿下缘切齐。在这里要观察二个地方,
1. 先稍为固定马达齿,再慢慢转动主齿盘。观察主齿转动中,找到最低的点,再以这最低点来调整马达齿。而这主齿的准度够,上下没有差多少。

2.因为是6x36mm订制轴心,同时也先测试未来要使用的亚拓6S/3300/50C会不会顶到轴心。因为手上主要是 6S/52006S/3300,而 5200 会顶到马达齿,3300 如照片刚好闪过。虽然不切轴心会有点风险,但初步试机想轴心能不切就先不切。

以上二点都没问题后,马达齿的止附螺丝上R48固定。

而在锁上马达座前,考量到未来走线时,电变的油门讯号线会由电变座尾端走下去,所以边缘先用摄影用的耐热,防磨胶带贴上。

电变/电调的固定基本上是使用魔鬼毡加上亚拓的魔鬼束带,这样的固定力道足够,同时要拆卸也方便。

这是一开始的想法,把电变/电调的电池输入端跟油门讯号线一起走下去,不过最后只有油门讯号线及第二BEC供电线往下走。

接下来调整马达齿跟主齿的齿隙,重点在调整好后,主齿要慢慢转一圈,检视主齿的真圆度是否合宜,是否每一小段的齿隙都维持一定。而XL520主齿的真圆度有一定水平,试了一圈,其齿隙几乎都维持一致@@"

电变/电调油门校正

在这里习惯先做油门校正,因为在之前调机已调到十字盘水平,接下来应要上主旋翼调整集体螺距0度。但,如果先上主旋翼调整完,等一下电变/电调油门校正为了安全考量要再拆一次主桨。所以先做电变/电调油门校正可以少拆一次主旋翼,而校正的方式则视你使用的遥控器,陀螺仪和电变的不同,在程序上建议参考厂商提供的程序。

在这里是使用VBar Control , VBar NEO 搭配亚拓 RCE-BL100A电变/电调(以下简称100A)100A的油门校正是采记忆遥控器油门高低点位置的方式。

而校正时,建议在送电后,VBar Control 先启用安全控制开关(Security),而Motor切至OFF状态后再执行电变/电调设定精灵,

电变/电调种类选择 Other ESC

在这里有提示,
1. 建议马达齿离开主齿,不过这时XL520的主尾桨都没有安装,所以安全度应足够。
2.Vbar Control的螺距摇杆移至最低点。

这时才进入设定模式

好,进入电变/电调设定模式后,VBar Control会提示接下来怎样进行油门校正。虽然这时已是 Motor Off, Security On,但在设定模式下,Vbar Control 会用螺距通道的讯号来校正电变/电调油门,而不用真正启用油门通道讯号,所以在安全度上是相当安全的。

而画面也提示等一下进行的方式是电变/电调断电,这时画面会显示讯号中断,接着Vbar Control 油门推至100%,再次送电时会回到这设定精灵。而100A在送电后的滑音完会哔哔二声,表示油门高点设定完成,这时在2-3秒内把VBar Control 螺距摇杆拉到最低点,再听到哔哔声时表示油门低点也记忆完成。这时就可断电,完成油门校正。建议这时可以马达慢速试转一下,观察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如错误,可以用100A设定卡设定100A转动方向改变。

主旋翼动,静平衡

在上主旋翼调整螺距前,先来做主旋翼的动、静平衡。先称一下桨的重量,二支桨的重量都是105克。

再滚动一下,检查二支主旋翼的重心位置是否一致? ! 二支主旋翼的重心位置很准,都在同一位置。同时也记下重心位置,等下上平衡台做静平衡时,如要加贴贴纸时,也要贴在这重心位置。而这付桨的重心大约在正中间没有略偏外,我想它的反应速度应是会略偏灵敏,这部分等试机时再来体验。

这时主旋翼上平衡台做静平衡,哇! 好准,不用做调整就完全平衡了@@"

螺距调整

主旋翼完成动、静平衡后再锁上旋翼头后就可进行集体螺距0度校准,集体螺距+-12度调整和循环螺距基准度数调机。

走线

CCPM 舵机的线路会跨过十字盘导杆座,所以先在二侧做好防磨处理。

电变/电调的固定会使用魔鬼束带,电池的固定带也会跨过机身侧板,所以也事先做好防磨处理。

接着电变/电调下方使用魔鬼毡固定在电变/电调座上外,同时也使用魔鬼束带固定。

电变/电调端及马达线在固定座下方接上,同时也利用原先固定电变/电调的魔鬼束带加以固定。而油门讯号线及第二BEC供电线则由固定座后方往下走到底板。

油门讯号线原本想法是要直接穿过马达座,走CCPM舵机下方再穿过十字盘导杆座,但这样走线不好走,而且不易闪过大齿盘。如走机身中间外侧也有失美观,所以才决定往下走到机身底板再往后走。但,原本的油门讯号线及第二BEC供电线长度不足,所以在这里接上讯号延长线,同时再加上热缩套固定防脱勾后固定在侧板。

而原本电变/电调在第二BEC供电线用来输出转速讯号的接头,则拆下杜邦接头后,收入第二BEC供电线的讯号脚位后再接上延长线。而拆下的杜邦接头则移至延长线出口,把RPM out 脚位独立接出。

最后油门讯号线及第二BEC供电线在中段开始包覆蛇管,沿着机身后端一路往上走到VBar NEO

CCPM 2号舵机讯号线走过十字盘导杆座后方到另一侧,跟 1 号和3号舵机讯号线一起往下走到VBar NEO。多的线则收拢在左侧(由机尾往机首方向)侧板上。

接收的天线一端是固定在上图的右下角,另一端则跟左侧收拢的讯号线一起固定在侧板上。而左上方侧板也用防磨胶带贴上,除了防磨外,同时也防止天线尾端碰触侧板而影响到收讯讯号质量,二支天线也呈90度左右夹角,以提高讯号质量。VBar 接收则固定在NEO右侧跟侧板之间的空间上。

为了稳定BEC供电质量,安装 16V 15000uF电容,并安放在机身底板内侧后段,另一侧未来则在飞行时会安放天蝎星BEC备用电源。届时天蝎星BEC备用电源会接上照片中右方的杜邦接头再加上防松扣。

到这里,全机完成走线及调机,接下来就是等有空时进行试机了^_^。只不过第一次走线还是不是很满意,等试完机再来重新走一次。

而机罩固定环周围内侧再贴上玻纤胶带,提高抗拉力。这样可以提高机罩在拆卸时的耐用度。

最后装上机罩,就等到飞场试机了。

楼主:
试机

日期:2018/1/15
地点:福德飞场上午
气温:24
风速:1 -3
相对湿度:57%

刚好回暖的天气,早上8:00-10:00无风,因为是气温回暖第二天,预计在接近中午时会起风,可以在前二小时调好机后,在起风时测试顺逆风的反应,很适合首航试机。

遥控器: VBar Control

D/R :
Normal : 100/15 (ELEV/AILE)
IDLE : 100/15  (ELEV/AILE)
RUDD : Normal / IDLE : 100/40

陀螺仪感度 :
Bank1 : 80
Bank2: 75
Bank3: 70

集体螺距: +-12

油门曲线:
Normal : 50% 水平一直线 (等下先用来做储存定速转速标定)
IDLE1 : 73% 水平一直线 (IDLE1, 最后会再依标定状况调整)
IDLE2: 83% 水平一直线
HOLD: 30%

螺距曲线:
Normal, ST1,ST2
0-50-100 ( -12,0,12)

100A储存定速标定

接着送大电,待VBar NEO 开机完后试打舵再检查补偿方向都正确。接着100A接上设定卡再检查一次设定值,先以进角15度,P3I5的设定试机。并且把飞行模式先选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后再选回储存定速模式,确保等一下在第一次缓起动会进行定速标定。机罩可先不上,因为等下标定完就要接设定盒检视标定值。因为是用 6S/3300mhA/50C 电池,为了重心配重,电池前推较前方,一开始还担心机罩不知有没有空间可以上?结果令人惊讶的是,机罩罩上去后,前方还有空间@@"

机子提到起飞点,先关闭SecurityMotor切至Run模式。这时100A的缓起动很稳定的把转速慢慢带上来。在缓起动过程同时也观察尾舵锁定的状态也没有偏移,看来用之前旧VBar的经验值没太大问题。预设的启动力道3看来也很平稳。在缓起动完成后,建议再等十秒左右再切Motor Off 停止,提机回到休息点,接上设定卡查看标定的转速为 139X1000

139x1000÷马达极数的一半÷齿比

HKIII 4020/1100KV 10极马达,所以要除以5
马达齿为12T,主齿盘为106T,所以齿比为106÷11=8.8333
所以标定的最高转速为 139x1000÷5÷8.8333=3147 RPM

接下来试算设定则除以3147看占百分比则为油门曲线的建议值,

Normal : 2200 RPM÷3147 =69.9%,=70%
IDLE1 : 2400 RPM÷3147=76.2%, = 76%
IDLE2: 2600 RPM÷3147=82.6%, =83%

按照以往的经验我各加了3%,也就是

Normal : 73%
IDLE1: 79%
IDLE2: 86%

升空试机

接下来首度升空试机,在缓起动完后,因为100ARPM 讯号输出也接到VBar NEO,所以可以利用VBar Control 来监控转速讯号,结果Normal 转速超过了2200转,表示不用再加3%。所以先切回 Motor Off,确保下次启动时会缓起动。这部分个人觉Vbar Control 在控制假停及缓起动的方式较直觉且方便。接着先把油门调回原先计算的值,也就是

Normal : 70%
IDLE1: 76%
IDLE2: 83%

再次的确认是Bank1,关闭SecurityMotor切至Run,缓起动完成后,这时集体螺距推在0度位置,机身稳稳的停在地面。这时低头瞄一下VBar Control上的转速显示在2200转,心想这应没问题了。

螺距轻轻一推,升空了,感觉机体反应很轻快。在停悬20秒没问题后,做左右横移及一些基本动作,确认锁尾感度OK,一次到位,但自旋速度略慢。接着切至 Bank2 , 2400转速做基本航道飞行,尾有点追踪;接着再切至 Bank3,以2600转先做缓慢拉升,主齿盘没有喀喀声,表示定速感度OK。再急速上下拉升几次,尾感也略高。在第二次飞行时调整一下感度,同时自旋速度由100提升至120就没问题了。

当天试机早上飞了大概七趟左右,虽然我只飞标准航道。但XL520给我的感觉反应快。可能因为较其他同级机型轻,惯性不会觉太大,好控制。而在11点以后起风了,大约有三级风。在抗风度,顺逆风转换。尾在逆风。侧风的循迹性不错。机子本身旋翼头混控比偏反应快速,山猫的桨重心在正中间,反应也是偏快。可能是NEO制动好,把机子稳住,跟手度不错。也不过头。

不过第一次使用VBar Control,或许只飞了七趟,虽然机子已完成基本调机,但总觉机子有点浮浮,手感有一点点模糊。这在接下来再来试几趟调整看看。在飞完七趟后,对VBar Control+NEO 的心得是,

1、调机方便。
2、螺距控制较细致。
3、其他手感差距不大,或许尚未调整至完美。
4、调机时方便,但调好时却有点不方便。因为设定参数都在NEO中,想要调个EXP,计时器的值时,机子都要送电。

当然对试机角度来看,用控直接调整。不管你是什么手,机子对频了就飞是很方便。飞行时除了觉螺距控制较细致外,其他手感并没明显感觉不同。不过手感略模糊的部分,下次飞行时再调整试机。

不过,目前使用的VBar Control / NEO 是跟飞友商借的,等试完 NEO 后,会再换回 JR XBUS + V (5.3.4 Pro),届时再来比较手感有何不同。

而定速设定是 2200/2400/2600。它的齿比搭配1100KV,标定后100%3174RPM,在齿比动力上刚好。但如要暴力3D的人建议要使用4200mhA电池。我用 3300mhA /50C 电池用 2400 RPM 定速航道,4:30 下来就回压后约在 3.8

第二次试机

日期:2018/1/24
地点:福德飞场中午
气温:17.8
风速:4
相对湿度:75%

中午XL520再度试机,把 VBar NEO 主旋翼博士帽里的 Heli Size 参数由40调到50后,原本循环螺距糊糊的手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密又跟手的手感。

这时反应的绵密手感会让你忘了手上有摇杆,有如你手抓着机子在飞。手怎动,机子就怎反应,有种人机一体的FU,就是种机子反应很顺,不会一动一动,卡卡。你手细微在动时,机子反应也很细致。

譬如过弯时,机子的反应跟你打的节奏一致,在动作开始跟动作的收尾都很「自然」有Q度又不会过头。机子反应的动作弧形不会生硬,你动一点它也动一点,不会过头或不及。重点可反应手部很细微的变化,久了你会忘了手在抓着摇杆而专心在「飞」机子。有种人机一体,入定的感觉。没有紧张感,就是在享受它。

XL520 算是架好飞的机子,惯性不大,做动作感觉轻快。接下来几趟再来观察,

1. 机身各部件是否有松脱。
2.皮带是否会在几趟后有松弛现象。
3. 旋翼头跟主旋翼夹间是否有间隙。
4. 马达齿跟主齿是否有粉末。
5. 舵机是否有异常过热现象。
6. 马达/电机和电变/电调是否温度异常。

如十来趟下来都正常,它应就没问题了。而且,有着欧式美学设计灵魂的机罩,愈看是愈好看,多拍几张它的英姿。不过在飞场没有用单反拍照,只用手机拍几张。

网友A:
十字盘导轨这个部件,维修应该属于经常要拆装的部件,这样的设计维修的便捷打打折扣,当然了可以拆装十字盘长球头可以方便拿十字盘,但是十字盘的螺纹相对来说经不起经常拆装。所以这个设计还是有待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导轨这个部件,维修应该属于经常要拆装的部件,这样的设计维修的便捷打打折扣,当然了可以拆装十字盘 ...

我是直接掰,反正可以吧十字盘掰出来,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掰,反正可以吧十字盘掰出来,哈哈!

好吧,这个我倒是没有想到。

网友:
小罗得给你发工资了

网友:
这装机贴牛逼了。中型机我纠结XL520,还是SAB500。

网友:
这不是公众号里的那篇吗?

网友:
太长直接滑到尾不看了,要什么样的动力才能像写论文一样的装机帖。你给号给小罗还是小罗给你发工资。

网友:
我看这贴就像小罗风格,图文并茂。看得新手心痒痒

网友:
主要缺点还是在造型设计,尾波、电机加强片造型接受不了,这个新头罩太大,老头罩涂装。。。。不过国产支持,希望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