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1与km2两车都有哪些不同?

楼主(2018-04-07):
考虑入手1:8的km攀爬,烦请老司机赐教km1和km2都有哪些差别?结构?材质?功能?性能?为什么KM1比KM2还贵些!难道就贵在碳纤维大梁吗!
【Traction Hobby KM2 1:8遥控牧马人攀爬车直桥差速锁高低档全防水】http://m.tb.cn/h.WDd5Xex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5aFm0rvwUQE¥后打开👉手淘👈

楼主:
已下单先入个全金属1:10的SCX--1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先入一个全OP版的SCX-10,发现OP版本也有很多,多少都有些差别,遗憾的就是无档位调速,差速装置和断传,就冲着全金属去。壳选用仿真的切诺基硬壳。
虽是全OP版,不过还是有个性化的升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KM2路过!

网友C(2018-06-13):
同一家的产品,直观感觉新一代产品应该比前一代要好。我也是新入坑,因为要入第一辆车,这两代产品我也做过粗略对比,后来选择了KM2,原因如下:
首先说明一点,其实KM2并不比KM1便宜,目前表面的价格是KM1 4580,KM2 4280,但是KM1送一个拖车(属于白给),KM2送金属改装件,但是金属改装件,而且KM2有一些金属OP件,都补上价格不菲。
言归正传,KM1吸引我的是全金属、碳纤维大梁,很骚气!但是我发现KM2有不少OP件,升级完金属含量也很高,部件的金属化升级相对很容易;反观KM2的优势在于设计结构的进化和玩法的多样性,2驱、4驱、高低档切换,外加前后差速锁止,这些功能的多种组合对于攀爬太重要了。最让我心动的是“两把锁”的配置,遥控车我虽然是新手,但是真车越野我玩了几年了,我深知对于硬派越野车来说差速锁有多重要!只这一点的了解,基本就放弃KM1了,因为把KM2配件金属化是分分钟的事情,但是想把KM1加上两把锁,这是改变结构的工程,或许高手应该也可以做到,但是远比KM2金属化复杂的多,何必勉强而为之却不选更先进的方案呢?更何况,原厂初始设计就融入了差速锁的设计比后期强行改装的方案应该会有更多的综合考虑,效果应该会更好,因为我觉得厂家的设计能力和整体设计方案还是要比个人的设计能力和后期强行改装的方案更强大更合理,触类旁通,因为真车大多如此,我想玩具车也应该类似的道理吧……
个人意见,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家的产品,直观感觉新一代产品应该比前一代要好。我也是新入坑,因为要入第一辆车,这两代产品我也做过 ...

分析的很到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