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y2 190 sport普及版空机和210 factory edition实际飞行差别大吗?

楼主(2018-04-07):
如题 请教各位 顺便问一下K8可以用在oxy2上吧?我想是可以的

楼主:
主要是场地的方便性 学习了几位前辈的帖子 电装:天龙250电机 好盈25A V4 KST215尾舵 KST245斜盘 K8 电装不包括K8全部是¥727

楼主:
我不会3D 只学到自旋悬停 基本不炸鸡 希望飞航线有好的手感

网友:
k8我蚊机都用过,何况280飞机

网友:
可以的话我也入

网友A:
mb可以,k8大了点要拆外壳,图片上亚拓接收陀螺仪一体的也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看来把K8拆了就好

网友B:
K8拆壳没问题。190和210版没对比过,转速都可以上到6000转,理论上210桨浮力会大些,暴力方面可能要稍强。

网友C:
190的塑料件要多些  210金属件更多更骚
但我更喜欢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拆壳没问题。190和210版没对比过,转速都可以上到6000转,理论上210桨浮力会大些,暴力方面可能要稍强。
...

谢谢 就是看了你的帖子中了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0的塑料件要多些  210金属件更多更骚
但我更喜欢塑料件

谢谢 可能玩塑料版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b可以,k8大了点要拆外壳,图片上亚拓接收陀螺仪一体的也可

这个用着有风险……因为不能详细的调参,只有预设的亚拓250,450,500可选,我上次装到450l上选择450的设置,飞起来狂抖,熄火下来在水泥地把尾管打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着有风险……因为不能详细的调参,只有预设的亚拓250,450,500可选,我上次装到450l上选择450的设 ...

那你只能用小金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着有风险……因为不能详细的调参,只有预设的亚拓250,450,500可选,我上次装到450l上选择450的设 ...

不能怪k8,只能说你参数没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怪k8,只能说你参数没弄好

我说的不是k8,是那个亚拓出的接收一体陀螺仪,3gx mr和m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用小金脑了

用金脑保险点,反正mrs不会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不是k8,是那个亚拓出的接收一体陀螺仪,3gx mr和mrs

哦哦

网友(2018-09-11):
你的OXY2 入手了吗? 飞行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