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72迷你小虎式坦克改造

楼主(2018-04-07):
先上一个改造完毕的图片(今天阳光充足,特地跑到亲戚的红木桌上拍照,嘿嘿有那么点小感觉

小虎式本来是送给小侄子的,无奈不知道是哪里玩坏了,反正就没法遥控。

既然弄坏了就还给我了,一直想改个坦克玩玩~

配置:
    用的是1s的自带混控坦克电调;
    DSM2超迷你5通道接收机;
    300ma电池
    虎式尸体一只;

改造过程:
    首先肯定拆机了~哈哈

    原来的电池仓隔断去除,不然电池就没法放了;

    另外因为我的开关比较大,开关位置还要进行扩孔

    充电口就不变了,还是用原来的3.5mm插座;

    开始构思布局~看着一堆零件就莫名的烦躁感额

    真的要吐槽这么小的接收机真的很难焊;布局也只能这样了,电调放肚子里稍长一点点,放到发动机上会出现细微的盖不上,不过不影响~

    用天地飞控,配合多协议高配头;

    DSM2接收机1通道是油门,和天地飞稍点不同,刚开始焊错了,没办法只好改。

    焊接期间不小心把3通道金手指给烫坏了,无奈只好接到5通道;遥控升降混控到5通道,这样就实现了升降前进后退、副翼负责转弯、方向控制炮台旋转、油门嘛就空着吧~

    折腾来折腾去,原来的空心杯电机线太短,好吧!继续破财吧!

    购了6×15mm的空心杯,一到货果断替换掉~

    焊上开关电池,电池放在肚子里~

    上电~测试,还不错~就这样了

总结:改之前觉得比较简单,不过改的过程中总会有莫名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装出来了也算不容易~

1:72小车还是挺迷你的,放桌子小小一只;不足之处是炮台只能一个方向旋转,电调的电流声也稍有点大~后期考虑用1s迷你双向有刷电调替换掉,原来的坦克混控电调还是有点稍大;等玩腻了都改成普通电调的,遥控可以设置飞翼混控。

最后再上张虎式靓照~可能的话后边再上些视频:

视频~

网友:
顶楼主,玩具改装还是别有一番趣味

网友:
我把炮台拆了只留地盘

网友:
可以和小仓鼠对战了!!

楼主:
哈哈,有时间挑战fpv视角,目前网上能找到的摄像头是8×8MM的,把摄像头藏到炮塔里

网友:
舒克舒克我是贝塔

网友A:
什么电调?必须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必须改一个

1s的坦克电调带混控

楼主:
炮塔只能单边转动,小遗憾,等小电调到货就改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s的坦克电调带混控

有链接吗?

楼主:
电调用的这个,再仔细就有广告嫌疑了

楼主:
1s 3a电调到货,择日改炮塔

网友:
大神

我看到这么小的就耐不下心

网友B:
买了好4个这个坦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东西,挺贵呢。自己儿子玩送人,都挺好的。我怎么忘了叫啥名字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好4个这个坦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东西,挺贵呢。自己儿子玩送人,都挺好的。我怎么忘了叫啥名字了 ...

1:72的虎式,还是挺好早的,就是原配的遥控距离很近

楼主:
FPV视频小试;从小穿越上拆下的25mw一体图传

网友(2018-07-10):
玩具改装还是别有一番趣味

网友C(2018-09-28):
我有个1:35的金属坦克 ,三四斤重的样子,能静改动吗? 需要多大的接收板子,具体配置您能推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35的金属坦克 ,三四斤重的样子,能静改动吗? 需要多大的接收板子,具体配置您能推荐下吗

静改动难度应该比较大,在x宝上可以搜到1:35的配件,不过貌似价格都挺高;我觉得是不划算的;坦克我只做过仅此一个;真不好推荐哈~

网友(2019-06-11):
72比例的还能装FPV,真不错,摄像头在炮塔里,是不是发射装置什么的就只能在外面露着了?

网友D(2020-09-06):
楼主天地飞的遥控器可以和其他品牌的接收机一起用吗?是不是只要对码成功就可以?谢谢。

楼主(2021-05-04):
引用 网友D:
楼主天地飞的遥控器可以和其他品牌的接收机一起用吗?是不是只要对码成功就可以?谢谢。

只能和同品牌的接收机组合的 我这个是外加了一个多协议的高频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