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011改装

楼主(2018-04-08):
改装电机架和船轴用的25cm轴,电机用了嘉迪的hf500,桨用金属的441二叶桨。电机是1600kv的,支持6s电,后续电池玩坏了,还能升级改装提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UyMTgwMzQ2O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f910ab79c06995040b3f0f33fc497bdc4

网友A:
很暴力啊

楼主:
这是改装后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暴力啊

还可以再提升,毕竟只有1600kv,需要6s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性能,更新了改装后的图片。

网友:
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嘛!

网友B:
电机换了以后,电调没有换吗?那还吃得住啊?

网友C:
这是要上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换了以后,电调没有换吗?那还吃得住啊?

电机换了,但电池还是用4s,所以功率就降低,原来的电调都是65a的,连续满油门跑,电调也不会太热,但之前用尼龙440的桨玩就热一点,现在用金属桨玩起来就没那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上天啊

以后换6s,或者下次尝试三叶桨才能上天,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换了,但电池还是用4s,所以功率就降低,原来的电调都是65a的,连续满油门跑,电调也不会太热,但之 ...

其实飞轮这个船最好还是配35以下的桨比较合适,桨大了反扭力太大航行姿态不好还容易翻船,况且你还用的外传,那个500带80的船都够了。

网友D:
有些cnc铝桨表面不平滑,效率其实并不高,有些cnc铝桨表面细腻,表现就好一些。这个桨是1.6螺距比的,会比一般440桨(cnc桨或铜桨)更快。如果轴孔是4.76的,千万别忘了加4.76-4的转换轴套。楼主用的插头过电流能力有限,小心过热融化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cnc铝桨表面不平滑,效率其实并不高,有些cnc铝桨表面细腻,表现就好一些。这个桨是1.6螺距比的,会比 ...

已经加了轴套,那我买一个443的三叶桨试试,用4s电流不大,那原厂的接口还能勉强用的了,接双电池连续玩十几分钟,温度也只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轮这个船最好还是配35以下的桨比较合适,桨大了反扭力太大航行姿态不好还容易翻船,况且你还用的外 ...

试过35的桨,完全没动力,这个电机转速不高,只能用大桨,就算用三叶的435桨也没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cnc铝桨表面不平滑,效率其实并不高,有些cnc铝桨表面细腻,表现就好一些。这个桨是1.6螺距比的,会比 ...

其实我想问的是,同样的条件下,三叶桨是不是比二叶桨更快更高效率,好像这个hf500的电机,用二叶桨441,它的扭力足够带动三叶桨,那么用三叶的441桨,是不是会更加快更高效率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cnc铝桨表面不平滑,效率其实并不高,有些cnc铝桨表面细腻,表现就好一些。这个桨是1.6螺距比的,会比 ...

还有就是,这个桨的螺距,有1.4 1.6 1.8,是不是越大数值,速度越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桨的螺距,有1.4 1.6 1.8,是不是越大数值,速度越快的?

这个桨的螺距是一样的都是1.6,只是直径不同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35的桨,完全没动力,这个电机转速不高,只能用大桨,就算用三叶的435桨也没有动力

关键是你转速没到位啊,只有不到2万转能有多少速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同样的条件下,三叶桨是不是比二叶桨更快更高效率,好像这个hf500的电机,用二叶桨441, ...

三叶桨对比两页桨 在推力足够的情况下 并不一定会增加速度的,叶片越多推力越大。直径越大推力也越大,另外并不是桨越大速度就一定越快。当推力足够并且船达到到一定速度后 影响速度的不是浆大小而是电机转速了。你这个船这么配置非常不合理 请见谅我的直接 。这个电机的KV 适合推阻力大的船 ,推这个中小船浪费了,而且转速不足 要发挥电机性能起码6S 而你的船装6S电池很勉强 会导致重心改变的,这个船的大小用35浆 最合适,之所以你觉得推不好。 是因为你的电机转速不够,另外船体大小和桨叶是呈正比的,441桨推这个船过大了,转速慢还没什么 一旦转速上来了 这个反扭会使得这条船出现很多如上几楼说的问题,HF500的电机6S我推过445 都没问题,但是这么大的桨并不适合你的船,其实这条船 搭载2223  2227 电机 更合适 。3S选3500KV以上 4S 选3200KV以下就能跑的很好。这条船的船型并不适合跑速度的。怎么这么多人玩呢 呵呵 。成品价格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桨的螺距,有1.4 1.6 1.8,是不是越大数值,速度越快的?

理论上是的。螺距越大速度越快。 1.8螺距是1.6的1.125倍速度, 但也要看电机带载能力和船体阻力了。大螺距比的桨需要的电机扭力也比小螺距的大,当电机扭力达不到的时候 增加的速度就不是1.125了。基本上不会达到这个比例的。另外大螺距比的桨不是所有船都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转速没到位啊,只有不到2万转能有多少速度啊!

是啊,就是转速不够,但现在用4s,441桨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再试试三叶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