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主板如何维修

楼主(2018-04-08):
k110炸鸡后通电主板指示灯不亮随后会滴滴滴滴的响(主板)不知道怎么修,请老鸟指点迷津。谢谢。。。

红色的部件通电后摸上去很烫所以买了部件上了,但是还是通电后主板会滴滴滴的响并且信号灯没有亮灯,黄色的 ...

红色的部件通电后摸上去很烫所以买了部件上了,但是还是通电后主板会滴滴滴的响并且信号灯没有亮灯,黄色的 ...

网友:
感觉像是给陀螺仪供电的稳压模块坏了

网友:
查供电电路,图中红框下面的黄色钽电容两端应有5V左右的电压,背面应该还有个662或65Z5之类的稳压块,出3.3伏
V或3V电压的。

楼主:
老大这个要用万用表来测好坏吗?通电还是不通电测。。
晚上再上个主板背面的电路图片。。。

最后弱弱问句这板子还能修吗....

楼主:
这是主板背面的图,具体是看哪个颜色的框

主板背面图

主板背面图

网友:
背面黄框内的管4.5V到5V,
红框的哪个出3.3V旁边有注明的。

楼主:
这些通电用万用表测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通电用万用表测电压吗?

這些都要通电後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都要通电後測。

好的,我晚上回去试试。
这些零件哪里买呢?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淘宝怎么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晚上回去试试。
这些零件哪里买呢?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淘宝怎么搜...

陀機能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機能動嗎?

通电后主板没指示灯,舵机马达都动不了主板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后主板没指示灯,舵机马达都动不了主板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响

把黃色圏的零件拆除, 看看指示燈能否點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黃色圏的零件拆除, 看看指示燈能否點亮.

这个是前面的板图绿色框和背面黄色框是一个东西吗

正面的这个绿色框的是不是和背面那个是一个零件

正面的这个绿色框的是不是和背面那个是一个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前面的板图绿色框和背面黄色框是一个东西吗

外表相似, 但型號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表相似, 但型號可能不同.

的确把黄色圈的三极管拆掉指示灯就亮了,这个小东西不知某宝有没有卖稍后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把黄色圈的三极管拆掉指示灯就亮了,这个小东西不知某宝有没有卖稍后上图

板上的零件, 大部份在某寶都有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零件, 大部份在某寶都有賣的.

拆的红色框,万用表调到二极管锋鸣档红圈红笔,黑圈黑笔。测量如果万用表叫了就坏了给击穿了。(留给机油做个备份)
这个淘宝上应该怎么搜
“”三极管 5v“”
搜这个关键字吗,我搜过没有找到有...

楼主: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这个东西是叫mos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叫mos管吗?

我建議請教有K110的模友, 看看這個零件是甚麼型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