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 os fs95v 低速容易熄火

楼主(2018-04-08):
油机新手,新上了os的 fs95v甲醇发动机,油针现在调好了,从低速推高速很顺畅,但是怠速调不下来,一关小油门就容易熄火,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调。
p.s. 这个发动机还没有好好的磨过缸,只是在调油针的时候发动过几次。

网友A:
先磨车再调油针吧,鬼子的发动机对口粮比较挑。

网友B:
首先问 威宝 speed那些油是吗?

网友B:
插点火电就不会熄火是不是

网友C:
换YS甲醇油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点火电就不会熄火是不是

对的 拔掉就开始不稳了,是不是磨缸没磨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问 威宝 speed那些油是吗?

用的是sp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磨车再调油针吧,鬼子的发动机对口粮比较挑。

okok那我再磨磨车,磨一箱油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YS甲醇油就好很多了

好的 我换一下试试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peed

这个是辣鸡油 连点火都艰难 我折腾了几个月 换玩了零部件 最后换油OK

网友:
和磨合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辣鸡油 连点火都艰难 我折腾了几个月 换玩了零部件 最后换油OK

明白了 那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吗

网友D:
95V不太挑油我都是用TOP的可以正常使用,其他杂牌的就算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5V不太挑油我都是用TOP的可以正常使用,其他杂牌的就算了吧

top很不好买了 应该是倒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op很不好买了 应该是倒闭了

那就用威宝,也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威宝,也挺好

用威宝 楼主又得花几百大洋买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威宝 楼主又得花几百大洋买配件了

威宝不至于那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