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差速的接收器设置

楼主(2018-04-08):
各位论坛大大,我查了双发差速的相关资料也有点理解了,但是在组装中遇到一个问题,双发电机需要用到两个电调,那么两个电调插接收的一二通道,三角翼混控,那油门通道还需要吗?其次,一二通道的电调插头只留信号线还是留一个电源线?谢谢!

网友:
谨慎做法是断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线(但现实中确实也见过真没断开的,我觉得还是保守点好,免得烧接收机)。
个人理解,三通道跟“油门通道”的联系就在于所使用的接收机是否存在失控保护的固化设置。比如地平线接收机一般默认一通道为油门通道,而其失控保护可以设置为仅作用于默认的油门通道,或作用于全部通道。所以用哪个通道合适,还得看您用的具体接收机。经验之谈,没有理论根据,仅供参考,祝爽飞!
(上图实际为同步双发的示意图,电调连接接收机那里是接同一个通道;您问的是各接一个通道,故应对上图做适应性理解——接两个通道。)

网友A:
s双发不是简单的三角翼混控。 一般情况下设三组混控。两个电调分别插3通道和5通道(接收机如果有单独的bec供电那么把两个电调的红线挑掉,没有的话挑掉一个电调的红线)然后遥控设 3通混控5通 4通混控3通 4通混控5通。 这样双发差动就设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双发不是简单的三角翼混控。 一般情况下设三组混控。两个电调分别插3通道和5通道(接收机如果有单独的bec ...

这个通道顺序适用于FUTABA、天地飞等,要看自己的接收机顺序是不是一样的,不能机械照搬哦。

确切应该是油门混辅助,方向混油门,方向混辅助。
要注意混控的正反。
另外,后两个混控要注意比例别太大,以免方向舵一打就发疯。

网友:
这个不懂,围观下。

网友(2020-11-17):
好好学习,收藏了
确切应该是油门混辅助,方向混油门,方向混辅助。
要注意混控的正反。
另外,后两个混控要注意比例别太大,以免方向舵一打就发疯。

网友:
假装看懂了

网友(2021-06-23):
虽然暂时用不到,但还是学习一下,更深刻理解混控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道顺序适用于FUTABA、天地飞等,要看自己的接收机顺序是不是一样的,不能机械照搬哦。

...

还是没有看懂,我的是FUTABA T10,应该怎样设置?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懂,我的是FUTABA T10,应该怎样设置?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

没用过这个控所以没法详细说明。

核心就是两个电调要插油门通道和另一个空闲通道(假设叫N通道),然后通过三组自定义混控来实现。

第一组油门主控,N通道从动,比例100%,正确设置正反使N通道能和油门通道同步动作;
第二组方向通道主控,油门通道从动,比例小一点(比如5%~10%)。
第三组方向通道主控,N通道从动,比例小一点(比如5%~10%)。
正确设置二、三两组混控的正反向,使两侧油门变化趋势相反,并同差速转向的需求一致。

具体自定义混控怎么设置,建议参看说明书对应条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控所以没法详细说明。

核心就是两个电调要插油门通道和另一个空闲通道(假设叫N通道),然 ...

学习了,收藏。
那么双发是不是还需要两个电机正反转?以及桨叶是否需要对应的正反转桨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控所以没法详细说明。

核心就是两个电调要插油门通道和另一个空闲通道(假设叫N通道),然 ...

首先表示感谢🙏!猫兄及时回复令人感动,讲述的问题通俗易懂,意思完全理解,再次感谢!下来对照说明书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控所以没法详细说明。

核心就是两个电调要插油门通道和另一个空闲通道(假设叫N通道),然 ...

学习了,
请问双发差速混控是否还需要正反转电机,并且配正反螺旋桨? 配的时候左右正反有关系吗?

网友D(2021-07-30):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控所以没法详细说明。

核心就是两个电调要插油门通道和另一个空闲通道(假设叫N通道),然 ...

请问双发差速混控,没有升降舵,怎样实现升降?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双发差速混控,没有升降舵,怎样实现升降?请大神赐教。谢谢

我是不安装方向舵舵机,其通道空位插上另一只电调信号线低端MC遥控器
混控设置为
油门3通道主,原方向舵4通道同步信号
方向舵4通道主,异步油门3通道
其他 升降和副翼控制保持不变
我还加了个襟翼和自稳的功能。。。。

既要双电机差动转弯,又要保留尾部方向舵功能,这个设置我还没试过,请别的玩过的大神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安装方向舵舵机,其通道空位插上另一只电调信号线低端MC遥控器
混控设置为
油门3通道主,原方向 ...

谢谢大神,手抛机改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双发差速混控,没有升降舵,怎样实现升降?请大神赐教。谢谢

这个差速混控不涉及升降舵,升降还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