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04-08):
Cc3d飞控飞着飞着就突然掉电重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2年前我也问过同样问题,无解。

网友A:
应该是分电板上的5vbec供电出问题了,别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分电板上的5vbec供电出问题了,别走弯路

直接换Bf的了?

网友B:
CC3D时代最常用的电调是带5V BEC供电的,且有可能不配分电板,四路电调只允许一路5V供电接到飞控插针上,如其它三个也接了,就把红色线挑出来并做好绝缘,只保留信号和地线就行了,这样飞控工作能稳定不少,现在的穿越电调都不带BEC,飞控通过分电板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时代最常用的电调是带5V BEC供电的,且有可能不配分电板,四路电调只允许一路5V供电接到飞控插针上,如 ...

用的是分电板,只接了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分电板,只接了一路,

这样的话那就着重看看电池电压下降情况及分电板5V供电情况,是否因电压太低导致重启,通过实验及排除法来判断到底是供电还是飞控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那就着重看看电池电压下降情况及分电板5V供电情况,是否因电压太低导致重启,通过实验及排除法来 ...

飞控故障没救了,多谢

网友A:
我自己曾经也是以为飞控挂了,结果换了新的飞控故障依旧,后来无意中换了分电板后故障彻底消失。我估计是焊接时的高温损坏了bec电路的原件,造成了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曾经也是以为飞控挂了,结果换了新的飞控故障依旧,后来无意中换了分电板后故障彻底消失。我估计是焊 ...

不折腾CC3D 走正道了 用F4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