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360总是飞不好,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呗 谢谢

楼主(2018-04-08):
越飞越烂了,自旋360总是飞不好,大?spm=a2hzp.8253869.0.0神们指导一下吧,怎么练能提高?

楼主:
越飞越烂了,自旋360总是飞不好,大神们指导一下吧,怎么练能提高?

网友A:
自旋停吗?这个是很不好练,需要长期坚持练习才有效果。视频里的风是不是很大啊,飞机上下浮动的厉害,应该注意高度的控制。自悬时不要急,以最慢的速度转,每个角度都修正,和悬停一样,尽量做到定点。练多了就有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停吗?这个是很不好练,需要长期坚持练习才有效果。视频里的风是不是很大啊,飞机上下浮动的厉害,应该 ...

今天风是比较大,也是我水平不到家,得多练

网友B:
楼主,你好像八面悬停都不是很稳耶?
各个方位都可要迅速修正
修正之后要迅速回中防止修正过度

网友C:
为什么谷歌浏览器看不了视频,其他网站视频都可以看。

网友:
飞的还不错啦

网友:
个人觉得左右两个侧面,按对尾标准侧面要成90度(打舵和对尾相同),和91度(打舵和对头相同)这四个点悬停稳了至少慢自旋可以做到机身漂移约一米直径范围,快自旋就靠手法熟练凭感觉了。LZ也可以先飞500桨或以上找找感觉,大机比小机好飞。

网友:
视频总算看到了,我还以为是快速自旋加定点

网友:
多練,多想,多看,就出來了

网友D:
说实话了不要生气啊
从视频中能看出来,左右侧面的悬停和修正还不够熟练
对头悬停也不熟练(对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比对尾要求更高,因为这是第一个反姿态的条件反射,一定要打好基础).
对头时还有一个临界点,逆时针对尾到对头时,和顺时针对尾到对头时,有个临界点,这个点的交替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把它慢慢消除,让整个一个圈360度的条件反射在大脑中无断点.
再加上楼上诸位师傅所说的每个点的快速修正,再放慢速度建立起三围空间任意姿态的快速解析和反射
勤加练习吧...

网友E:
楼主什么机子?什么陀螺仪?尾巴有点抖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机子?什么陀螺仪?尾巴有点抖阿。

估计470,K8

网友:
老哥,你还是练对尾悬停吧

网友:
只能练,基本功的东西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网友F:
我新手也在练习这个。练悬停时,感觉高度控制甚至重要于平面位移。因为平面很稳,但高度不稳定,这看着就不能算过关。碎舵技术,快速回中,慢慢能判断快速打多大量,及时回中,飞机就能控制住了。我用的伟力110练习。有心得麻烦也交流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新手也在练习这个。练悬停时,感觉高度控制甚至重要于平面位移。因为平面很稳,但高度不稳定,这看着就不 ...

看来都把K110当实体模拟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都把K110当实体模拟器了。。哈哈

K110太难了吧

网友G:
K110入门机啊。。这个飞不了的话,基本就告别电直圈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K110入门机啊。。这个飞不了的话,基本就告别电直圈了吧。。哈哈

看来我要和这个圈说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像八面悬停都不是很稳耶?
各个方位都可要迅速修正
修正之后要迅速回中防止修正过度

恩 这样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谷歌浏览器看不了视频,其他网站视频都可以看。

表示N年不用谷歌浏览器了

楼主:
不行啊 跟人别人比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了不要生气啊
从视频中能看出来,左右侧面的悬停和修正还不够熟练
对头悬停也不熟练(对头我对自己的 ...

怎么会生气呢 飞直接我还是小白更要虚心求教,您这么一解释我好想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机子?什么陀螺仪?尾巴有点抖阿。

亚拓470皮传,野兽陀螺仪 是有点小抖 无风时好一些,怎么都没调到完美,不知道哪的问题

楼主:
470 MB陀螺仪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提出的意见,最近工作忙回复的慢了些,我还是得勤加练习基本功,谢谢大家!

网友H:
对头对尾,8字航线肯定没过关。我也和你一样。回头苦练对头对尾8字航线飞牛逼了,就会自然而然会自旋了。就像很多飞的都是对尾开始。心里有自信一样,对尾飞到身边你也不紧张。其他姿态呢?是不是不敢飞的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了不要生气啊
从视频中能看出来,左右侧面的悬停和修正还不够熟练
对头悬停也不熟练(对头我对自己的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头对尾,8字航线肯定没过关。我也和你一样。回头苦练对头对尾8字航线飞牛逼了,就会自然而然会自旋了。就 ...

emmm,有道理

网友:
8面悬停(45度方向),8字航线(正逆时针)好好练练,基本功还没过关

网友(2018-09-24):
多多找手感吧

网友:
8面悬停,再四个面的航线,自然就会自旋了,刻意练好累

网友:
我现在也在练自旋停,就两个字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