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窝船

楼主(2018-04-08):
进行中

网友:
厉害,用铜皮做的

楼主:
做好了不知道遥控发射器和接收干扰大不大。

楼主(2018-05-10):
不知道做好了遥控信号会不会受干扰。求指点

网友:
这是焊了多少锡上去啊,找人铜焊算了出点钱

网友(2018-07-01):
楼主,继续啊,按日子算,主体应该完工,7月底就能下水试航了吧?

网友:
这得多重,用什么多大动力?

网友A:
接收器放在金属壳子里面的话,信号会被屏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放在金属壳子里面的话,信号会被屏蔽的

接送机可以放在船体内,但是要把天线放在外面。

网友(2018-08-03):
这个太重了  一是运输不方便变 还有就是耗电太大    这种动力不行  应该用风动或者喷蹦  这种动力有刮水草的危险

网友:
可惜了这两个电机了。

网友(2018-09-17):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做好了遥控信号会不会受干扰。求指点

不会的,我之前那个船也是用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