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机左右抖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08):
新机新手,之前一直悬停没敢真正飞过,也没炸过,发现机器会不规律的左右抖动,也就是YAW抖,飞不直。
PID默认,截了两个图请模友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黄线YAW,跳得那个欢啊

网友A:
YAW抖动就是减震的问题
一般出现在高灵敏度陀螺仪减震不好的时候
比如MPU6500 ICM20602 ICM206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YAW抖动就是减震的问题
一般出现在高灵敏度陀螺仪减震不好的时候
比如MPU6500 ICM20602 ICM20689

我的是MATEK的F405飞控,果然是 ICM20602这么说是要换减震螺丝吧?目前用的是尼龙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YAW抖动就是减震的问题
一般出现在高灵敏度陀螺仪减震不好的时候
比如MPU6500 ICM20602 ICM20689

老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ATEK的F405飞控,果然是 ICM20602这么说是要换减震螺丝吧?目前用的是尼龙柱

ICM20602用尼龙柱铁定不行啊
必须要用相当软的减震柱
电机也要减震
飞控上不要接过多的线
飞控上层不要再加任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M20602用尼龙柱铁定不行啊
必须要用相当软的减震柱
电机也要减震

谢谢,看来这板子还不好伺候了,是不是板子带有气压计的话可以在osd里看到高度?

网友:
一样的飞控,用的是飞控配套的减震柱,很稳定,无此问题。

网友B:
同样的MATEK F405飞控,用配套的橡胶减震柱,飞行状态良好,电机标准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MATEK F405飞控,用配套的橡胶减震柱,飞行状态良好,电机标准安装。

原配的减震柱搞丢了,已经重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