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换齿记

楼主(2018-04-09):
这机子新款的伞齿容易扫齿,朋友已经扫了好几个了。正好都给我修复一下

工具就是图上这些,用切线钳把扫齿夹碎,然后取出来。接着用尖嘴钳把钉梢摁下去,另一段再用切线钳或者虎钳拔出来。
等更换的伞齿到货~

楼主:
感觉有点像v120d02s那个主齿,不过那个好拔出,这个钉梢比较紧。
取坏的伞齿时候不要使用任何高温物品,搞不好底下好的直齿就毁了

网友A:
有一个工具叫做拔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工具叫做拔齿器

有钉梢,没法拔齿

网友:
最烦就是扫齿 你都不知道它何时扫!!!!

网友B:
lz
伞齿可以单独买吗?不是一整套卖的吗???

网友C:
那有销子固定,新的齿轮怎么放进去?不要销子么?会不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伞齿可以单独买吗?不是一整套卖的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销子固定,新的齿轮怎么放进去?不要销子么?会不会打滑

放进去之后再把钉梢插上不就完了

网友D:
LZ这个伞齿哪里有单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伞齿哪里有单买?

某宝就一家,550/600副厂件最多的郑州某模型店。也可以自己找非耐克斯要

网友E:
先去插销 再用拔齿器就可以。。我就这么换。。很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就一家,550/600副厂件最多的郑州某模型店。也可以自己找非耐克斯要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去插销 再用拔齿器就可以。。我就这么换。。很省力

我这边没工具去插销,只好破坏齿轮了呢

网友:
我也买了这种单独的伞齿,还没换过,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没工具去插销,只好破坏齿轮了呢

你说的是小小的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没工具去插销,只好破坏齿轮了呢

可以拿没用的1.5内六角螺丝刀改下后顶出来 用钳子拔出即可

网友:
我这里有一套新的前后齿轮,你出个价格拿走吧,反正我也没亚拓了

网友:
齿轮间隙没调试到最佳,飞这600一年多 没扫过一颗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