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御Pro原厂自带16G卡录像卡顿!

楼主(2018-04-09):
mavic pro原厂自带台产U3速度16G的SD卡录像中一直有连续的小卡顿!
用店家送CLASS10速度的32G卡录像倒没那么频繁的卡顿。
就是图像瞬间定一下马上就又好了!C10的偶尔会有,U3的就频繁出现!
有没有朋友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A:
class 10 也好uhs也好,都是最大速度,实际上的速度还是要具体测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10 也好uhs也好,都是最大速度,实际上的速度还是要具体测试才行

理论速度快的卡反倒容易卡?不明白

网友B:
你换个播放器试试,我悟拍的原始视频在电脑上就没正常播放过,渲染压缩后半点都不卡

网友:
看来还得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播放器试试,我悟拍的原始视频在电脑上就没正常播放过,渲染压缩后半点都不卡

录像时图传画面就有卡顿,回头各种播放对比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速度快的卡反倒容易卡?不明白

因为class 和uhs规定的是最低速度,能满足这个速度就是这个级别的,具体速度谁比谁快就不一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录像时图传画面就有卡顿,回头各种播放对比试试看。

不一样,飞的时候是图传卡,放心吧,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class 和uhs规定的是最低速度,能满足这个速度就是这个级别的,具体速度谁比谁快就不一定了

貌似卡的素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飞的时候是图传卡,放心吧,卡没问题

开始以为只是图传卡,下来把资料拷贝出来重放和剪辑时,同样位置同样的情况!
不知道是机子问题还是卡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把清晰度改低点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清晰度改低点会不会好

回头试试,可能数据量大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卡的素质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有的卡速度不均匀,时快时慢,如果相机的缓存不够大就会偶尔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有的卡速度不均匀,时快时慢,如果相机的缓存不够大就会偶尔中断

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卡和显示端可能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