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马达的命名规则是什么

楼主(2018-04-09):
看到电机前面一般都有4位数字,比如2221、2520、3020、4025等等。。。这4位数字是什么含义呢?外壳外径+转子外径?

网友:
应该是定子尺寸吧,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A:
定子的宽和高,例如2212就表示定子宽22mm高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子的宽和高,例如2212就表示定子宽22mm高12mm

借了张图,编辑了下。。。

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定子的高和宽吗?

网友:
品牌不同,定义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了张图,编辑了下。。。

是整个定子,

网友:
有已定子的直径和高度命名的比如2212
也有已外壳尺寸命名,比如3536

网友:
对,有些是外壳尺寸,宽指直径,还有高,两个数据定义

网友:
一般是定子也就是那个铁芯的直径和高度,部分型号的命名规则只能说呵呵。。。

网友B:
那460MX怎么理解?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解答,玩直机真是天天学知识

网友:
定子直径+高度

网友:
2212电机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460MX怎么理解?

皮一下很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

立马来个图解,厉害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相同直径不同高度的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无刷电机分内转子和外转子,内转子是外壳直径,高,外转子是内心直径,高

网友:
是是是是是是是